[液晶電視] 兆赫 ZINWELL LM3715P 液晶電視花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06):
兆赫 ZINWELL LM3715P 液晶電視花屏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聲音無正常影像(花屏)

2.TV型號~ZINWELL LM3715P

3.內部電路板配置

4.電源板~電解電容老化全數更新

5.外置分離式主機板

6.視訊盒

7.高壓板

8.面板型號

9.T-CON型號

10.直接換AS15-F IC加點銲油,熱風槍溫度設定400度,約1分鐘內可拆下它

11.接著將機板IC銲點銲油洗淨再上一點新銲油,新IC AS15-HF對位OK,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約2分鐘內可鎔錫自動對位完成銲接,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

12.組合裸測電視畫面恢復正常,測試期間發現OSD按鍵控制不良,應為內部接點氧化造成誤動作,外表鐵片亦已生鏽

13.OSD按鍵全數更新,按壓各功能鍵正確動作不會亂跳

14.完修畫面

网友:
感謝WET大大分享維修文~

网友A:
請問wet大,用什麼牌熱風槍,風速幾段,

网友B:
請問如何知道是IC AS15-HF出狀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大,用什麼牌熱風槍,風速幾段,

BAKKO 898d+ 熱風槍/烙鐵二合一 ~低價機種~

當年政府發消費券(3600)買的~3200~

風速6

其實溫度/風速都是自我感覺,也沒實測值,用的順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知道是IC AS15-HF出狀況呢?

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知道是IC AS15-HF出狀況呢?

真的,只能用猜的,

网友:
我怎都猜不到

應該是 經驗 感覺

网友:
多多實作經驗自然就會有,用猜的也八九不離十,謝謝分享!

网友:
看到這就覺得面板買單,w大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