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大陸的人是這樣子搭電梯 ~

楼主(2018-10-06):
電梯久侯不來 ~

趕時間怎麼辦 ??

很簡單啊 ~ 把電梯用手動方式打開不就好了!

然後呢? ................................................

人走去直接到達地下室 ~

電梯吃人「死亡陷阱」 女保全摔落25公尺慘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06

网友A:
我是看到今天新聞,女婿嫌電梯太慢來,自己打開...

岳父沒注意,以為電梯來了~直接從8M跳到1樓

驚悚! 女婿亂開電梯門 岳父踩空墜落8公尺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今天新聞,女婿嫌電梯太慢來,自己打開...

岳父沒注意,以為電梯來了~直接從8M跳到1樓

為什麼 ? 我會特別把那篇連結過來 ~

其實我們以前工廠也有保全 , 晚上要去巡視各樓層 !!

但是每個 樓梯 通道 都設有感測器 (保全防盜入侵用的) !

保全人員不可能去解除 再去巡視 , 唯一可以到達各樓層而不觸動警報的地方 !

那就是電梯 ~ 所以保全人員會掌控電梯 , 以利前往各樓層巡視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今天新聞,女婿嫌電梯太慢來,自己打開...

岳父沒注意,以為電梯來了~直接從8M跳到1樓

回應的文章中有好幾位都認為是蓄意的。
我也是認為非常可疑。

影片中看不出來他到底有沒有使用工具,但是據說沒有工具的話,徒手是不可能打得開電梯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應的文章中有好幾位都認為是蓄意的。
我也是認為非常可疑。

仔細看影片有使用工具,像鑰匙的工具插入安全門的左上角小孔後,安全門才打開,奇怪他是電梯維護人員嗎?一般人為什麼會攜帶開安全門的工具,假如是電梯維護人員會瞭解危險 . 有人靠近開啟的安全門會阻擋警告  .會有很高的警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細看影片有使用工具,像鑰匙的工具插入安全門的左上角小孔後,安全門才打開,奇怪他是電梯維護人員嗎? ...

一般會交給電梯的所有人一把 (不一定有)  ~ 用來緊急開啟用 (停電受困時)
有時候可能就直接丟在電梯的電控室內 !! (因為很少用到)

工廠的 保全 可能有機會保管 !!!

此工具可能是一把內 4角形 , 或更複雜一點 ~

但通常只是簡單的 內4角形 !!

一般電梯門都通用 ~

PS :

每次看到有人受困電梯 , 那些 救難人員 都直接撬那個門 !

基本上應該是用此工具打開門才是正確的做法 !!

救難人員應該要備有一把 萬用的工具 ~

除非情不得已 ~ 再用破壞方式救人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會交給電梯的所有人一把 (不一定有)  ~ 用來緊急開啟用 (停電受困時)
有時候可能就直接丟在電梯的電 ...

內4角形?
像水龍頭開關的那個樣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4角形?
像水龍頭開關的那個樣子嗎?

形狀類似 , 大小可能就不相同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今天新聞,女婿嫌電梯太慢來,自己打開...

岳父沒注意,以為電梯來了~直接從8M跳到1樓

我不是心理學家
放慢速度,我看了N遍之後...

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什麼時候我們會把手放在後面,
一直往前走,中途還要"擠過"前面一個人...
難以想像...

不敢想了,前面(準備)就不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心理學家
放慢速度,我看了N遍之後...

加工自殺?

网友B:
女婿擅自拧开电梯门岳父踏空坠亡,当事人:开电梯门是想检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9000

-------------------------------------------------------
那位女婿果真平時的工作有在做电梯的检查和故障修理,所以他有電梯鑰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女婿擅自拧开电梯门岳父踏空坠亡,当事人:开电梯门是想检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

如果真如報導所說的, 是做電梯維修故障檢查的 , 那他更不應該在自動模式下開啟電梯外門 !

1. 開了電梯外門能夠做啥檢查 ? 在自動模式下開了外門 , 電梯就停止不動了 , 能看出什麼端倪 ??

2. 開啟電梯外門, 的危險性在哪 ? 自己應該最清楚 ! 不可能讓不懂的人接近 !!

通常會開啟的用意 , 是維修人員會進入車箱頂上 , 用手動模式控制電梯 , 以利逐層檢查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如報導所說的, 是做電梯維修故障檢查的 , 那他更不應該在自動模式下開啟電梯外門 !

1. 開了電梯外 ...

這位電梯維修人員就這麼迷糊,你之前說電梯的安全門鑰匙會給一般住戶,覺得電梯的安全門鑰匙不該給非專業人員,停電一般住戶去開電梯的安全門,車廂有沒有定位對準樓板, 電又來了或是人爬出的過程電梯車廂會不會滑動,一般非專業人員實在不瞭解開啟安全門的處理程序,我也是住電梯大樓我們就沒有安全門鑰匙

网友E:
錄影看不太出事發的原因.
不曉得外面顯示電梯到底到哪一個樓層.
如果說顯示是已經到了事故發生的樓層,但是門沒開.
那個會維修的去開電梯門就顯得比較有理由.
如果不是,那去開門就顯得很莫名其妙.

不過不管有沒有到那個樓層,有沒有開門
那個摔下去的丈人走法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

雙手背在後方的領導走法
無視前方一片漆黑,沒有燈光,閃身,直接踏進去

如果比較靈異的看法,那就是被遮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位電梯維修人員就這麼迷糊,你之前說電梯的安全門鑰匙會給一般住戶,覺得電梯的安全門鑰匙不該給非專業 ...

我說是 [不一定] 會有 ~ 但通常是没有 ! 要看情形 ~

例如 : 我們工廠設備維修的人員 !一般住戶没有的機會大 , 除非有專門負責的人 !!

車廂有没有定位 , 跟開門是没有直接的關係 ~ 正常的情況下門開了 , 電梯是不會動的(自動模式下)  ,

一般停電下車廂是保持在煞住的 , 因為煞車片是 , 控制通電了 , 才會放開 , 當然了 ~ 故障異常除外 !

基本上是不建議非專業人士使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錄影看不太出事發的原因.
不曉得外面顯示電梯到底到哪一個樓層.
如果說顯示是已經到了事故發生的樓層,但是 ...

就算電梯到了不開門 , 自己強迫手動打開也沒啥意義 ! (顯然電梯異常了)

這樣子的電梯還搭嗎 ?

但實際上電梯就是沒到 , 而且應該是在上面 , 不然他丈人應該會摔在車廂頂上 , 或許不會掛點 , 可能重傷吧 !!

看運氣啦 !

那個丈人也很勇敢 , 前面一片漆黑 , 就不管 三七 二十一 , 這給它進了~

最該負責的人當然是他女婿 , 他看見有人靠近就應該出聲警告 , 怎麼有可能讓他就從眼前經過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算電梯到了不開門 , 自己強迫手動打開也沒啥意義 ! (顯然電梯異常了)

這樣子的電梯還搭嗎 ?

監視器太模糊了,看不出所以然
這能演譯的小劇場實在太多不可勝數

最沒心機的猜當然是,那個女婿有點維修動手能力

所以就會像我這種半調子,看到甚麼東西壞了就會想拆開看看
即便是,拆開發現不會修,才又裝回去

看到電梯一直沒來,就手賤的拿起鑰匙,自己開門查看.

結果就是  門一開,人走了,然後就被抓了

网友C:
我住的大樓電梯,電梯PLC控制器假如當機又重置,或是停電後電又來了,電梯會自動降到地下室歸位後才又往上爬,我猜想是要歸位到起始樓,重置後的控制器才能重新從起始計數計樓,電梯停電或當機又重新運作,電梯不知道自己停在幾樓的重置動作。

不曉得別人電梯跟我們的電梯是不是一樣,假如一樣電梯異常假如還有電,電梯會往地下室跑,電梯車廂不會停在你開啟安全門這一樓層的機率大,進入就會往下掉下去,為什麼這位維修人員一點警覺性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住的大樓電梯,電梯PLC控制器假如當機又重置,或是停電後電又來了,電梯會自動降到地下室歸位後才又往上 ...

我不清楚現在的電梯設計是怎樣 ~

不過我所接觸到的電梯 , 在停電後的處理情形 , 通常是不會有復歸動作 , 因為 PLC 內部都有停電保持記憶

重要的 線圈 狀態 數據 都會保留  (端看設計者 )  !!

雖然有記憶 , 但電梯停電復電後 , 是保持待命的狀態 , 有可能是没定位 , 但這並不影響電梯正常運作 , 哪層樓

呼叫它就會往哪層樓去 , 依我的看法 , 那些 客戶呼叫的訊息 應是全部消失 ,  電梯處於待命的狀態 !!

就我所知電梯會做原點復歸 , 除了PLC當機重置 (很少遇過) , 一般是切手動模式後 , 切回自動模式時 ~

P.S

不過現在智慧型電梯我就不清楚了 , 也許多部 電梯連線  電腦 可能必需重新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監視器太模糊了,看不出所以然
這能演譯的小劇場實在太多不可勝數

看起來很戲劇化 ~ 除了電影會上演 ,想不到真實的世界也會發生 !!

本來好奇就是進步的原動力 , 但過份的好奇可能也是致命的開始 !!

不過他這種是害別人 , 而不是害自己 ~ 真的有點無言 !!

這就好像你在修電視  , 你明知道 CRT 有高壓 , 而你卻不管其他不懂的人去接觸他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監視器太模糊了,看不出所以然
這能演譯的小劇場實在太多不可勝數

我同事社區的電梯壞了很久,沒人想要花那筆錢來修,想要自己修理。
後來被另外一個同事提醒,如果有發生意外會有後續的法律問題而作罷(因為有發生過類似問題)。

修好別人用,修壞要自己擔責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同事社區的電梯壞了很久,沒人想要花那筆錢來修,想要自己修理。
後來被另外一個同事提醒,如果有發生 ...

電梯(客梯)也不是說修一修能用就好~

必需要通安檢才行 !! 沒通過也是不能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