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32PA15D不開機

楼主(2018-10-07):
老爸今天抱一台Sampo EM-32PA15D電視回來,
說是有時會開機,大部分都不開機,
只有電源插拔時,待機燈閃一下,

Sampo EM-32PA15D-001

Sampo EM-32PA15D-001

電源版應該是好的,16V,5V,3.6V都有

Sampo EM-32PA15D-002

Sampo EM-32PA15D-002

Sampo EM-32PA15D-003

Sampo EM-32PA15D-003

Sampo EM-32PA15D-004

Sampo EM-32PA15D-004

Sampo EM-32PA15D-005

Sampo EM-32PA15D-005

Sampo EM-32PA15D-006

Sampo EM-32PA15D-006

2個3484A的電源IC

Sampo EM-32PA15D-007

Sampo EM-32PA15D-007

Sampo EM-32PA15D-008

Sampo EM-32PA15D-008

一個有5V輸出,一個只有1.2V輸出

Sampo EM-32PA15D-009

Sampo EM-32PA15D-009

Sampo EM-32PA15D-010

Sampo EM-32PA15D-010

這些零件太小了,我真的下不了ˋ手啊!!
請問哪位大哥哥有這個線路圖嗎?

网友A:
一個有5V輸出,一個只有1.2V輸出

那第2腳分別是多少輸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有5V輸出,一個只有1.2V輸出

那第2腳分別是多少輸入呢?

IC701,2腳12V,3腳5V
IC706,2腳5V,3腳1.2V

IC704,1117 IC,IN 1.5V,OUT  0.7V,GND 0.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701,2腳12V,3腳5V
IC706,2腳5V,3腳1.2V

這電壓看起來無異常.

這是無法開機時的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壓看起來無異常.

這是無法開機時的電壓嗎?

是無法開機

网友B:
不知道您會不會抓『打印信息』?(13年的機器應該有打印信息了。)
看起來一次開機沒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會不會抓『打印信息』?(13年的機器應該有打印信息了。)
看起來一次開機沒有成功。 ...

『打印信息』?

我還真的沒聽過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印信息』?

我還真的沒聽過耶!

比較新的液晶電視,會和電腦一樣,在開機過程,不斷把訊息丟到Console上,這個訊息就叫『打印信息』,可以用來判斷故障部位。

補充內容 (2018-10-7 10:59 PM):
也可以透過Console和液晶電視溝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新的液晶電視,會和電腦一樣,在開機過程,不斷把訊息丟到Console上,這個訊息就叫『打印信息』,可 ...

這台可能沒有那種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可能沒有那種功能吧??

有沒有都沒關係,用力修下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都沒關係,用力修下去,加油。

用力修下去??

撞牆了!!滿頭包了!

不知道哪裡可以找線路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701,2腳12V,3腳5V
IC706,2腳5V,3腳1.2V

IC704,1117 IC,IN 1.5V,OUT  0.7V,GND 0.1V

這IC704 1117是ADJ嗎?輸入電壓1.5V似乎有點太低.

网友:
兩ㄎ3484輸出是正常的…,這塊主板3484不燙的…
小莉莉大大,應該要給一些量測數據啊…
至少你也標示一下現在主板上所量測的各個LDO,輸入輸出…為何?

网友:
程序重新燒錄

网友C:
也就是沒有待機電源?從待機LED往回找。

開機是用按鍵還是搖控?不會是按鍵接觸不良吧?

還有....你老爸抱回來的為什麼是妳在修?不是該老爸修妳在偷師嗎?

网友:
iC704如不發燙查供給iC704之輸入腳往回查 有兩個二極體注意一下(一顆壓降約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沒有待機電源?從待機LED往回找。

開機是用按鍵還是搖控?不會是按鍵接觸不良吧?

開機用按鍵還是搖控都無法啟動,

那個板子零件太小了,老爸根本看不見,

開機按鍵接觸正常,3V按下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704,1117 IC,IN 1.5V,OUT  0.7V,GND 0.1V

這IC704 1117是ADJ嗎?輸入電壓1.5V似乎有點太低. ...

我也是懷疑這個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較新的液晶電視,會和電腦一樣,在開機過程,不斷把訊息丟到Console上,這個訊息就叫『打印信息』,可 ...

請教upchome兄:
1. 您提到"比較新的液晶電視,會和電腦一樣,在開機過程,不斷把訊息丟到Console上." 這裡的Console是否為外接螢幕?
(我在想, Console應該是外接接螢幕, 比較有意義, 因為電視如果無法顯示影像, 把『打印信息』丟到電視自己的螢幕, 使用者無法看到.)
2. 如果Console是外接螢幕, 電視一般是透過何種接頭(D-SUB, DVI, HDMI)與外接Console相連?
3. 如果Console是外接螢幕, upchome兄是否能照一張實例照片並上傳, 讓我們看看電視端的接頭及標示文字, 以增廣見聞.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upchome兄:
1. 您提到"比較新的液晶電視,會和電腦一樣,在開機過程,不斷把訊息丟到Console上." 這 ...

與Console連接的自然就是Terminal(終端機)了,在實作上就是一台運行終端機軟體的電腦,在電腦的發展過程中RS232(COM埠)很自然的就成為最嘉通訊媒介。
但在液晶電視上通常沒有設置COM埠,所以就利用VGA埠空閒未用的腳針通訊(也有用HDMI、USB、耳機的,但比較少)。

細節請參考愛修網

『打印訊息』在第一次開機時送出,第一次開機是指主機板送電到待機的這個期間。

网友:
1.感謝upchome兄的說明, 我自己在想, 如果能接筆記型電腦, 讓維修人員可以方便參考『打印信息』, 對電視維修會有幫助.
2. 我自己又想, 如果能接手機, 讓維修人員可以方便參考『打印信息』, 那更棒.

楼主:
急問一下!
高雄地區有沒有專修液晶電視的大哥哥呢?

Sampo EM-32PA15D-01

Sampo EM-32PA15D-01

老爸很可憐!
靠著三用表,放大鏡就想修電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急問一下!
高雄地區有沒有專修液晶電視的大哥哥呢?

很多啊~~~~那個那誰.......靠想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啊~~~~那個那誰.......靠想不起來...

需要博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un大
atunPC.LCD維修工作室

謝謝!感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問一下!
高雄地區有沒有專修液晶電視的大哥哥呢?

野生痞酷液晶電視專業維修大聯盟(全省服務)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gkjnn/

楼主:
這陣子比較忙,
看老爸好可憐,
拿著放大鏡和三用表修電視,
只好教他用手機拍電路板,
老爸說:12V電源不正常,就是看不出來哪裡有問題?

這是12V穩壓輸出的CMOS

Sampo EM-32PA15D-018

Sampo EM-32PA15D-018

這是12v穩壓線路

Sampo EM-32PA15D-017

Sampo EM-32PA15D-017

Sampo EM-32PA15D-016

Sampo EM-32PA15D-016

Sampo EM-32PA15D-012

Sampo EM-32PA15D-012

Sampo EM-32PA15D-015

Sampo EM-32PA15D-015

CMOS D極有16V,S極無輸出

Sampo EM-32PA15D-011

Sampo EM-32PA15D-011

看來穩壓線路裡有問題

Sampo EM-32PA15D-013

Sampo EM-32PA15D-013

重新補錫後就正常了!!

Sampo EM-32PA15D-014

Sampo EM-32PA15D-014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陣子比較忙,
看老爸好可憐,
拿著放大鏡和三用表修電視,

恭喜修復

我也是靠烙鐵、電錶修好大部分的電視,但是我一點也不可憐,反而很快樂(成就+報酬)

网友:
厲害,有耐心和毅力,又能為失敗找出路,成功完修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修復

我也是靠烙鐵、電錶修好大部分的電視,但是我一點也不可憐,反而很快樂(成就+報酬)

老爸的可憐是用那個30多年的老電表,
好幾個檔都壞了不能用,
量出來的都要先猜猜看準不準,
指針過頭會卡住,量一次要敲一次,
整晚一直敲電表,
(聽老爸說,我就是靠這個電表養大的!)
放大鏡是區公所免費的塑膠放大鏡,
有好幾個放大倍率,角度偏一下,
放大後字都是模糊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因為沒上來…,所以沒有看到大大的訊息…
拍謝喔…
不過…,也已經完修了…
再一次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