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雙夾式烙鐵好用嗎

楼主(2018-10-07):
我的焊接拆解很差 在沒烏頂看到有一種雙夾式烙鐵 不知好不好用

請大師們指點指點

网友:
不知道,我沒有買

网友:
這種夾式的烙鐵可以想成是由兩支烙鐵組成,台灣稱為夾式烙鐵或雙夾式烙鐵,大陸叫鑷子烙鐵。

好不好用呢?應該是要請有使用過的人來回答比較準,我有這種烙鐵,以我的經驗來說,對付特定的零件很好用,不過這是指我的夾式烙鐵,賽威樂的夾式烙鐵好不好用我就不知道了,以這把1千多元的賽威樂夾式烙鐵來說,要它多好用應該很困難。

网友:
metcal 很好用

网友:
你內行,我的就是Metcal MX-500P-11

楼主:
看來我最好不要當白老鼠

网友:
我還是學學宮本武藏的...二刀流

网友A:
這種土炮式烙鐵頭已經多次發表了,簡單好用,每個人都可DIY

网友:
白老鼠這就來了........

我買了一個........

我的心得如下.......

我看過比較高檔的,我相信那種的會很好用........但這種的真的比較像玩具......

缺點有二個....一是沒有溫控.....另一是這個鑷子烙鐵最前面的鐵片[做得不太好].....

但是這二個缺點都能夠靠DIY改進..........

溫控可以加調光器來控制.....前面的鐵片可以找材料DIY做出各種的形狀......用電磨機磨一磨切一切就可以做出來了....(原廠二小片要賣二百多,太貴了)

想不想買,這自己評估吧!!!

(買了我也沒有後悔,只是還沒有動手改進跟DIY........這種夾式的還是有其長處.....只是有取代方法,故非人人都需要.....)

网友:
公司的烙鐵跟這種夾頭是高檔貨,使用起來還是沒有很好用
SMD IC 個人還是覺得用熱風槍來吹比較快

网友:
我有用過 兩邊高低不是很準 不是太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土炮式烙鐵頭已經多次發表了,簡單好用,每個人都可DIY

高手呀, 鐵線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 鐵線便宜又好用

ㄟ....是銅線,鐵線的導熱能力不佳,我那個是用7蕊一股的電線,最好是能用單股2M/M的電線,比較下面那隻是夾有端子頭對付兩頭貼片零件可用,上面的是對付貼片晶體,先吃一點錫,然後條好距離同時加熱就可拿下,同理可證(還沒實作,只是理論)對付四方形IC只要用剛好填滿烙鐵中心的粗銅線,四根調成正方形,同時加熱應該也可拿下...........有辦法拿到粗銅線的可試看看。

网友:
我個人覺得好用喔~~不只可拆SMD的IC,我還拿來拆DIP的IC也可行。

网友:
用公司的設備為例是不準的,以我看過的例子,公司買的設備再好,不用多久就看的心疼,自然也感受不到好用。

拿車子來說好了,自已買的車子五年內看起來應該普遍都很新,公司買的車子大概一年就到處有聲音,眾人在使用的東西多半不會愛惜,並不一定是不好用。

网友C:
我的比較新MX5000 夾頭壞光了 現在只用刀頭烙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比較新MX5000 夾頭壞光了 現在只用刀頭烙鉄

我連預備的烙鐵頭都還有哩!

网友:
我用這個 2023,只能用在SMD,不過買來用的機會不多

网友:
我有Hakko的,只用一次就收起來了...  SMD電阻電容用兩隻烙鐵比較好用,因為有時兩邊要喬角度的。晶片用熱風槍比較好。

网友:
其實用到熟手後 用刀頭大都能解決

网友:
使用夾式的烙鐵通常不會只買一支手柄,更不可能只用一種烙鐵頭,像Metcal MX-500P-11 就一次可接2支不同的手柄。

Metcal MX-500P-11 雖然一次可接兩支手柄,但是同時只能一支手柄在使用,有的人會想說這樣也不方便,例如原本使用上手柄工作,突然要改用下手柄工作時,下手柄才會開始加熱,這樣要等下手柄工作還要等一些時間,如果又要改用上手柄,就又要等上手柄加熱........。
其實這個問題是多餘的,Metcal 系列的烙鐵是使用13.56MHz 高頻加熱外,它的加熱芯才是重點,原廠表示,這種加熱芯從常溫加熱到預定溫度只要3秒,很嚇人吧!不過我用過多年的經驗,那是在加熱芯性能還最佳的時候,用久了就會慢一些了,不過還是在十幾秒就會到達預定溫度。

當你新買機器的時候,附的手柄是裝601的烙鐵頭,一般人最常用的也是這支,不過這種烙鐵只拿來焊兩腳零件就可惜了。

如果要拆SMD IC的就得用603的烙鐵頭,如果要省一點就只買烙鐵頭就可以了,不過在使用時就要拆來拆去也是挺麻煩的,所以我是連同手柄一起購買,這樣使用比較方便。

不過我使用最多的反而是這種刀形頭,以我使用多年的經驗,這種編號608 的刀形頭最好用,不管是SMD 或DIP,就算是TO-220都難不倒它。

其實還有不同的烙鐵頭喔!只是我也沒有全買而已。
貼這個不是要勸敗這種高價產品,更不是在炫耀,如果我說這是工作上需要也有一點心虛,因為就算工作需要也不見得要敗這種等級的工具。
這可能跟有的人很喜歡寵物的心態一樣,我也不了解為什麼養狗就狗養,為何一定要養名犬?說到這個我也很納悶,我了解要善待動物,也同意養了就不棄養的觀念,不過看到推嬰兒車裡面是狗時我還是很不習慣,前幾天新聞有一個虐童案,小孩說後母如果對他像對她養的狗一樣就好了........,的確也有人對父母一毛不拔,但對養的狗卻什麼錢都捨的花,我又離題了........。

网友:
對了!如果是問賽威樂那支雙夾烙鐵值不值的買?我是覺得..............還是把錢省起來好了。

网友:
我司以前的技師技術算好的

都用 hokka 936 ,四邊及 看不到pin 的除外,一隻烙鐵就能拆了,上錫後,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夾子一抓就起來了

沒看過這種夾式的,

熱風槍也是,都是桌上擺飾,幾乎沒看技師用過。都是一隻烙鐵打天下(頂多換一下啟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