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VS228H 插電無過電

楼主(2018-10-08):
大家好

已經有段時間沒碰過維修了,因為都沒進步,放棄維修當飯吃這目標了

還是當興趣就好了^~^ 因為這台22吋螢幕有HDMI,所以有興趣研究

我還沒有HDMI的螢幕~不知道用起來感覺會不會很讚n_118|

廠牌 ASUS-VS228H

無過電就想說是電源板故障機率高

電源版型號: 4H.10E02.A00

我先檢查110V交流電有無電壓~有

檢查保險絲~沒有110V但是用導通蜂鳴檔,保險絲沒斷

這個地方就讓我疑惑了

量測大電容有158V  一次測好像沒問題,我對一次 二次測也還不完全懂

拆下黃色圈圈的二極體,都單向導通,於是轉向背面的 PWM IC  (有錯誤的地方還請指正)

TOP265KG  找一下datasheet    http://www.mouser.com/ds/2/328/topjx_family_datasheet-11851.pdf

也不確定是否找到正確的,因為看不懂n_118|

三用電表黑色表筆接大電容負極,紅色表筆測量IC

得到數值也不知道是否為正常

接著看到主板 型號:4H.1DP01.A01

從電源板接到主機板上,有黃綠藍線都有5V  <<<所以再猜會不會是壞主機板

再請高手指點是不是這樣,就又要猜到是不是主機板故障,找到一個我覺得可能是的地方

210102LA2T10051 網路上找不到資訊

到這邊又停住了~~不知道該如何下一步~還請各位高手大大指點非常感謝n_109|

网友A:
最後那張圖下方穩壓輸出0v就是故障點,查數據看輸出多少?再往前追看輸入正常嗎?

网友B:
電源板正常的話空接(AD板端不接)也會有電壓輸出...只要它輸出電壓正確
電源板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輸出多少電壓、腳位定義插座邊可能有標示..

到AD這端來說~~各LDO(線性穩壓)看一下有無輸出就知道了...

電源板12V會給背光模組使用...5/3.3V給AD板上的線性降壓轉換

网友C:
基本上電源應讓是有在工作 ~

但是你那接頭   [黃 綠  藍]   都有 5V ~ 那其他的是 ..................

首先要知道這些接頭的定義 ,才能判斷你測的數據是否正常 !!!

PS :

那顆 210102LA2T10051 可能是 LM3940

補充內容 (2018-10-8 10:02 PM):
"應讓"  更正 是 應該 才對~

网友D:
這台幾年了,先用痞酷大法,電容沒幾顆,先全換了,

网友E:
圈起來這顆是?電壓?

网友E:
我記得這顆好像是1084-33.

它應該是為210102LA2T10051供電.

您210102LA2T10051輸入是1.3~1.8.

如果是1084-33.那麼明顯1084-33就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那張圖下方穩壓輸出0v就是故障點,查數據看輸出多少?再往前追看輸入正常嗎?

感謝大大回覆~~我有往前追看看了~就在剛剛我去量測

發現疑是可能點 G108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正常的話空接(AD板端不接)也會有電壓輸出...只要它輸出電壓正確
電源板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輸出多少電 ...

感謝大大回覆

輸出多少電壓、腳位定義插座邊可能有標示

電源板上正反面都沒有標示~所以也不清楚正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電源應讓是有在工作 ~

但是你那接頭   [黃 綠  藍]   都有 5V ~ 那其他的是 ..................

感謝大大回覆

其他均無電壓

那顆 210102LA2T10051 可能是 LM3940   感謝提供重要線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幾年了,先用痞酷大法,電容沒幾顆,先全換了,

感謝大大回覆

從製造寫著2012~  痞酷大法是絕招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圈起來這顆是?電壓?

感謝大大回覆

圈圈那顆是G1084-33

剛剛自己想到又假會亂量~量出來的數值只有右下角有5V,正在懷疑是否有異

看到您的回覆~~突然覺得修復有望~~信心又增加了點

剛剛搜尋G1084-33 有看到相關資訊但還沒仔細查看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這顆好像是1084-33.

它應該是為210102LA2T10051供電.

有神快拜n_109|

希望能修復成功~~謝謝大大指導n_116|

要去查看那邊能買到來換換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輸出多少電壓、腳位定義插座邊可能有標示

這樣啊~~那就除了GND外,線路都跑一跑~~看有沒有電解電容
就猜得出大約多少電壓甚至訊號定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圈圈那顆是G1084-33

沒有輸出3.3V~~壞了..<中間腳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輸出3.3V~~壞了..

   謝謝大大告知

待料更換  結果如何再來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圈圈那顆是G1084-33

怕的好清楚

网友:
手機+放大鏡的結果~~很好用的!.....

网友F:
ASUS VE228 22吋 LCD 螢幕無電源維修 - 電腦螢幕 - 電腦討論區 - Mobile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0&t=5099722

网友:
引用 网友F:
ASUS VE228 22吋 LCD 螢幕無電源維修 - 電腦螢幕 - 電腦討論區 - Mobile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 ...

換大粒一點的撐比較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告知

待料更換  結果如何再來回報

輸入就不到3.3v,怎麼生出來,查前面原因吧!
抱歉沒看到有補圖上來,有5v,那確定是壞了。

网友G:
出於研究性質 我會拿三個1N4001串接旁通1084-33 試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出於研究性質 我會拿三個1N4001串接旁通1084-33 試試

這個方法好, 用幾年也可以
以前改過一個, 3各IN4007, 單獨串聯1 OHM 電阻, 在並聯3組, 替代1117, 用了幾年, 後來買了1117又很閒又有心情才換上

网友I:
是台中小賴唉…加油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ASUS VE228 22吋 LCD 螢幕無電源維修 - 電腦螢幕 - 電腦討論區 - Mobile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 ...

離完修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於研究性質 我會拿三個1N4001串接旁通1084-33 試試

感謝大大回覆

可是我不懂原理跟做法,^^

會google 看看大大說的1N4001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方法好, 用幾年也可以
以前改過一個, 3各IN4007, 單獨串聯1 OHM 電阻, 在並聯3組, 替代1117, 用了幾 ...

謝謝大大回覆 分享經驗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台中小賴唉…加油喔…

請問 我是不是有得罪方丈呢n_086|

感覺有被大大關心的狀況喔 哈哈

謝謝 曾大鼓勵~~ 我試試看能不能搞定

有段時間沒看到您的戰報了n_081|

楼主:
感謝大大鼓勵

待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我是不是有得罪方丈呢

感覺有被大大關心的狀況喔 哈哈

哈哈…好久不見ㄋ…

楼主:
大家好~進度報告

在漫長的待料後,找到一台相同型號的破屏機(我以為兩台是完全相同)

破屏機 生產年是 2013年

原本想說直接換板,順便檢測是否是G-1084

沒想到今天拆機,發現兩台居然不一樣

2013也沒有G-1084可檢測,正當傷腦筋之時

查看面板,也不同公司~唯一相同的就是尺寸

於是就交換面板,本想說會不會有屏線的訊號問題

還好換好後上電測ˋ試,可以正常顯示

就在最後一關的時候,因為破屏機沒有腳架,所以面板交換後

兩台腳架位置不同,所以沒辦法裝, 修好了但 缺一腳^^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