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TOSHIBA GR-M24TPT冰箱不冷

楼主(2018-10-08):
疑似是除霜系統故障,只要除去冰箱上層的霜即會冷,但過一陣子結霜後又會不冷

利用熱水除霜後

電路圖

計時器

觀察計時器是有在轉動的,斷電拔掉計時器,手動轉動計時器量測是有3-4導通及2-3導通兩個狀態,但偶爾電表的導通嗶i聲會有斷斷續續的現象
量測冰箱34腳電阻有12.8k,14腳102歐姆左右,24腳斷路(是否不正常??)
請問我還可以怎麼量測確認是哪個部件損壞?

网友:
熱熔器70度C和除霜加熱器用電表歐姆檔測量一下,如果是好的則將除霜計時器和雙金屬同時更換掉

网友:
你觀察化霜計時器有在轉動的 那代表除霜加熱器(加熱器) 熱熔器70度C(溫度保險絲) 都是好的
不知是從側邊那觀景窗看的 還是從前面那轉頭旋鈕做記號查看的
如是從側邊觀景窗看的 要在前面轉頭旋鈕做記號查看 才會準確
如果是從 前面那轉頭旋鈕做記號查看的 有位移那代表化霜計時器是好的
那就換掉雙金屬(化霜感測器)

网友A:
1. 除霜加熱器 (105歐姆)...阻抗、電流 檢查,加熱器外管沒破 。

2. 除霜迴路 線組,除霜定時器 ...全換

省事 事省...工時難計價 !

公司 師傅 威信....一次完修 !
要窮究其理...更換物品帶回來慢慢玩 !

网友:
檢查冷凍室溫控感知開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除霜加熱器 (105歐姆)...阻抗、電流 檢查,加熱器外管沒破 。

2. 除霜迴路 線組,除霜定時器 ...全換

一次到位全換 聰明
但是價位應該有人會跳起來

況且會上來問這種問題的
都是自己DIY的  零件取得也是問題 尤其是那化霜加熱管

楼主:
請問雙金屬 溫控開關是哪一個?
比較網路上的圖找到兩個地方比較像
1.
2.
這個部件可以在哪裡買?網路上好像找不太到
另外需要跟計時器成套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雙金屬 溫控開關是哪一個?
比較網路上的圖找到兩個地方比較像
1.

你可以根據連接的線路的顏色來判定 ~

依電路圖標示 (藍 ,  白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雙金屬 溫控開關是哪一個?
比較網路上的圖找到兩個地方比較像
1.

貼覆在大大圓圓那顆銅管上面的就是雙金屬(化霜感溫器)

底下那張圖上的零件是熱熔器(溫度保險絲)

楼主:
請問如果我手動短路12腳,跳過雙金屬,是否就會一直停在除霜狀態?
藉此觀察除霜成功與否來判斷是不是雙金屬的問題?
只要還有霜在,在霜除完前斷開應該就沒有過熱危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我手動短路12腳,跳過雙金屬,是否就會一直停在除霜狀態?
藉此觀察除霜成功與否來判斷是不是雙金 ...

雙金屬的動作原理一般是溫度低於13度C導通,高於13度C開路 (簡單來講)

  一般我在修理不化霜情形時,在壓縮機運轉下,我會先去測量定時器1-3腳位是否有AC110V,若有代表熱熔器與除霜加熱器是正常的,若沒有則代表熱熔器或除霜加熱器開路了,但一般這兩個零件開路,定時器應該會停止在化霜階段無法復歸,除非有人去轉動定時器旋鈕

  以上若正常,我會去轉動定時器旋鈕,讓定時器停在化霜階段,這時再去測量定時器的1-3腳位是否有AC110V,正常情況此時因雙金屬處於低溫13度C以下,應該是導通狀態,所以定時器1-3腳位是同相位不應該有AC110V,若有AC110V則代表雙金屬開路故障了,若沒有AC110V則是定時器故障了,以上是我判斷冰箱不化霜的方法

  因判斷步驟須懂點電學,有時在教人修理時,怕對方不懂,所以會說雙金屬與除霜計時器兩個同時更換掉(雙金屬並不貴)

短路1-2腳位若時間沒抓好,則熱熔器燒毀,其實不用這麼作,造上面步驟來做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雙金屬的動作原理一般是溫度低於13度C導通,高於13度C開路 (簡單來講)

  一般我在修理不化霜情形時,在壓 ...

以上若正常,我會去轉動定時器旋鈕,讓定時器停在化霜階段,這時再去測量定時器的1-3腳位是否有AC110V,正常情況此時因雙金屬處於低溫13度C以下,應該是導通狀態,所以定時器1-3腳位是同相位不應該有AC110V,若有AC110V則代表雙金屬開路故障了,若沒有AC110V則是定時器故障了,以上是我判斷冰箱不化霜的方法

以上那句
小弟發覺前後矛盾之處
在化霜階段 處於低溫13度C以下 化霜感溫器處於常閉(導通) 所以化霜定時器1-3腳位是同相位不應該有AC110V
後句
若沒有AC110V則是定時器故障了  此句跟上句好像有矛盾之處

以此台冰箱情形
我處理方式
既然化霜定時器會動(是前面旋鈕會動 不是觀景窗看到的 也不是用手感覺的) 代表溫度保險絲(73度C) 沒壞
化霜電熱管發熱線沒斷 不代表沒壞 要看發熱線石英管有沒破裂 因石英管破裂發熱線沒斷 一樣會通電 只是發熱無法產生功能
如化霜發熱管 石英管沒破裂 那就直接換掉化霜感溫器(那化霜感溫器裝在最上方 建議用4度C的 不要用到13度C 怕下方溫度會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若正常,我會去轉動定時器旋鈕,讓定時器停在化霜階段,這時再去測量定時器的1-3腳位是否有AC110V,正常 ...

  沒錯啊?

  你再仔細看線路圖,先假設冰箱化霜迴路故障,此時蒸發器是結滿霜的狀態,正常情況下雙金屬應該要導通的是吧,若此時用手動方式將定時器旋扭轉至除霜狀態,定時器第3腳位與第2腳位會導通,如果雙金屬真的是正常導通,那麼定時器1-2-3腳位此時不就是同相位了嗎,既然是同相位,1-3腳位就不會有AC110V,反過來思考,既然此時1-3腳位沒有AC110V,這樣是不是表示雙金屬是正常的,既然它正常,那就代表故障是在定時器,所以我才會說"沒有AC110V是定時器壞了"

  定時器在不同的狀況下,線圈兩腳會出現有供電跟不供電兩種狀態,利用這兩種狀態可用來判斷定時器故障還是雙金屬故障

楼主:
今天回家發現冰箱側面溫溫的,這是否代表曾經有正常除霜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家發現冰箱側面溫溫的,這是否代表曾經有正常除霜過?

不是
美背式冰箱它的散熱是做在外箱內,壓縮機在運轉時冰箱左右兩側會發燙是正常的

就好像分離式冷氣,室內機在吹冷氣時,室外機在散熱吹熱氣

网友:
用圖片說明比較清楚 ~~

1. 測量 化霜定時器 1-3 腳 2 端 , 如有 AC  110V 的 , 表示 [溫控器]  , [熱熔凝] , [除霜加熱器] , 這 3個元件是正常的 !! (化霜定時器應該要正常運轉)

2. 當 化霜定時器 做動時  測量 1-3 腳 2 端 , 如有 AC 110V時 , 表示 雙金屬片 是故障的 (開路) , 如圖可知當 雙金屬片 如果是閉路時 ,  那麼 1-3  腳 2 端 是測不到 AC 110V 電壓 , 因為 2 端是同相 !

网友:
雙金屬 溫控開關特性.....(-5度c  ON,  13度c OFF )

除霜動作: 除霜定時器內齒輪帶動開關 3-2 ON
除霜動作原理 :
雙金屬 溫控開關 負責在(-5度c 時  ON)  短路 TM除霜定時器馬達 ,讓它不走並且串入除霜迴路 ,除霜 。

除霜完成 : 雙金屬 溫控開關 (13度c OFF) 釋放 TM除霜定時器馬達 ,除霜定時器內齒輪帶動開關 3-4 運轉製冷。

网友:
通常我修理冰箱沒有化霜步驟都是~
檢查壓縮機的啟動器有沒有壞~搖搖看有沒有聲音~
查看玻璃電熱管有沒有破~
量一下玻璃電熱管阻值有沒有 一百 歐姆左右~
量一下溫度保險絲阻值有沒有 0 歐姆~
查看冰箱門條有沒有密合~
以上都正常~
就直接把雙金屬跟定時器換新的~
通常一次就OK~

補充內容 (2018-10-11 03:00 PM):
壓縮機的啟動器~2P的二腳阻值要10 歐姆以內~

网友:
大家說明得很詳細了~~應該能修理好了吧

网友:
我最近也是弄了幾次最後好像修好, 請問正常的冰箱是不是壓縮機靜止的時間滿長的?  因為之前好像壓縮機都沒休息聲音有點大有時還有金屬敲擊聲, 現在忽然安靜無聲有點心虛, 都會擔心壓縮機不再啟動了(雖然還是有啟動)

PS:冰箱是已十年的三洋

楼主:
抱歉這麼久更新近況,目前我在網路上買了-7度C的雙金屬,更換過後可以量到1-2腳短路的情況了,測試拔下來的雙金屬,放在冷凍庫兩三天仍沒有短路,所以原來的雙金屬應該有問題,目前放著測試中,看過幾周是否還會有結霜情形

楼主:
目前過了一個多禮拜,檢查無任何結霜情形,所以是霜金屬壞了沒錯,感謝各位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