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VE228H 液晶螢幕 無待機訊號且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09):
華碩  VE228H 銘牌 來一張~

電源版特寫-- 目測電容無異常~

AD驅動版特寫

LED背光的升壓恆流板特寫

根據很多大大分享的經驗~

無待機訊號 先查AD版穩壓IC~

G1084-33 輸入5V  正常~

G1084-33 輸出正常應要有3.3V  檢測為 0V 開路~

G1084-33 所在位置近拍~

G1084-33 特寫一張~

由於臺中電子街沒找到 G1084-33 這顆穩壓IC~ 就找了一顆替代品~

封裝大小比較~~TO-252 vs TO-263

更換上去囉~

待機 開機  燈號為正常~

三張版合體拍一張~~

最後裝機前 測試 Logo有出現囉~

楼主:
最後這張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 刪除不掉...請大家見諒囉 ^^||| (發現AD版近照發了兩次)

喔喔~ 總算能順利刪掉那張照片~~

(但變成這篇回文刪不掉..@"@)

网友A:
這顆上去,就能撐很久了

楼主:
補充一下: 由於我也不是很會焊解,所以在面對G1084-33時,採用剪腳方式,先拍除5V和gnd兩腳的部份,但此IC背面散熱空間不小,所以焊槍瓦數要夠,再加上些助焊油,靠這樣的方式,配合夾子,才將ic取下,提供大家參考。(本想說要是還拆不下來,就要改用熱風槍試試)

网友B: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點~~剛查出原因

還沒有料件,可ˋ以進行更換,看大大的分享就學到注意事項了

网友:
很棒的維修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點~~剛查出原因

還沒有料件,可ˋ以進行更換,看大大的分享就學到注意事項 ...

加油!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點~~剛查出原因

還沒有料件,可ˋ以進行更換,看大大的分享就學到注意事項 ...

加油加油!!!

看您好像也在台中~

我是在 台中 電子街的民族路上 龍昇 買到這顆TO-263封裝的 替代料件的~~(這樣應該沒有廣告嫌疑吧??? 若有 請版主刪除囉)@@"

其他家 不是說沒有 就是也只有TO-252封裝的替代料件~

給您參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上去,就能撐很久了

真的~ 想說都要換了~~

空間也夠~

就參考其他大大經驗 直接上 TO-263封裝~^^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油加油!!!

看您好像也在台中~

這樣就很方便,直接衝到那裡去了,省的一間一間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就很方便,直接衝到那裡去了,省的一間一間問,

呵呵~ 是呀~~ 我問了四五間~ 最後在這間才順利找到TO-263封裝的~

不然就要衝到很隱密的那間去~

隱密的那家 很多款式都有~ 但缺點是...

不"單賣".... 通常都得買一小包(數顆一組)...^^|||

比較不適合我這種 偶而才需要用到"一顆"的小小練習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呀~~ 我問了四五間~ 最後在這間才順利找到TO-263封裝的~

不然就要衝到很隱密的那間去~

隱密的那家,是那家,我都找大馬路上的有開發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呀~~ 我問了四五間~ 最後在這間才順利找到TO-263封裝的~

不然就要衝到很隱密的那間去~

可以關注  學姊的poporu   ~~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AZ1084S-3.3 TRE1 LDO 5A 1084 3.3V TO-263-3 [B0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255258

网友D:
我去電子街也都是去龍昇先找~沒有再去別間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油加油!!!

看您好像也在台中~

謝謝大大 告知

之前去電子街找東西~ 問了很多家都沒有我要的

所以以後就少專程跑去找東西~~浪費很多時間去找去問

還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關注  學姊的poporu   ~~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AZ1084S-3.3 TRE1 LDO 5A 1084 3.3V TO-2 ...

喔喔喔~

超感謝~~

學姊連這都有賣呀~~

不過單買一顆 含運費....

加上 主要是急用啦~~

媽媽的螢幕~ (壞掉只能抓一台有瑕疵的給她暫時用 想說快點修好囉^^)

誰叫我女兒手癢 ~ 把阿嬤的電腦電源開關 關了又開~(就這樣燒掉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 告知

之前去電子街找東西~ 問了很多家都沒有我要的

對~ 很多家都沒有~

龍昇已經算是路邊顯而易見~

卻能找到很多怪東西的地方了~

不過說真的 要不是急用~ 我現在也比較少跑電子街~

很多都從大陸叫料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隱密的那家,是那家,我都找大馬路上的有開發票的,

雨知波~

不知道該如何形容隱密的那家的實際位置~

他位在電子街的中間巷弄內 巷子進去後最尾間...

很多怪東西 沒一個地方問的到 反而都在這邊問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去電子街也都是去龍昇先找~沒有再去別間晃

龍昇東西真的很多,尤其是一些少用的半導體類,可以一次搞定

至於價格就不要計較了,人家屯那些料也不是免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龍昇東西真的很多,尤其是一些少用的半導體類,可以一次搞定

至於價格就不要計較了,人家屯那些料也不是 ...

changold2 大所言無誤~~

像這顆IC 大概花了一個菜便當的錢...

人家囤貨讓我們能應急 已是感恩

但是他真的是比起某些店面來說 怪東西算很多都有的了^^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