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讚12吋電風扇 CT-1252 不會左右擺頭

楼主(2018-10-11):
銘牌:

症狀是不能左右擺頭
打開看後,連接桿已經脫落,不過好像也沒有明顯斷裂ˋ痕跡
不曉得這個要怎麼安裝??感覺靠這個小小零件去支撐整顆頭(馬達)的重量,頗吃力
那個桿子我想要硬塞回去洞裡  塞不進去 尺寸有一點小差異

网友:
螺絲有凸圓

网友:
最後一張圖,鎖在那個N型的末端的零件不見了

重新上墊圈,4分長 大頭鐵板牙,螺絲固定劑,潤滑脂

网友:
這種設計, 如果沒有鎖螺絲的, 就是用塑膠的彈性變形扣緊, 裝配需要用力壓入, 既然壞了, 自己鑽個鎖螺絲就一勞永逸

楼主:
謝謝回覆,圖中這種比較常見的我有裝過
我一開始也有想說是不是螺絲掉了  但是裡面並沒有掉落的零件
而且這個貌似要鎖螺絲的地方,上方(圖二)已經有從上面鎖一個螺絲下來,所以裡面剩下的空間很短小~不確定是否有把握可以再從下面鎖一個螺絲上去~~
所以才想問看看大家 是否有看過這種結構  這個原本應該長怎樣

网友:
2樓得對照圖,已機很清楚了,原理皆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圖中這種比較常見的我有裝過
我一開始也有想說是不是螺絲掉了  但是裡面並沒有掉落的零件
而且 ...

看那個形狀 錐形的 應該是有鎖螺絲才對 !

你可以把整個拆下來看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