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HP F380 事務機 無待機、不過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11):
這是我107.06.06的維修經驗分享囉^^y

HP F380 正面照~

有四隻螺絲是星型,而且很深 ~ 還好手邊剛好有特工起子..^^|||

上部掃描設備移除~

一來就看到電容爆掉~但根據經驗 無待機 可能要先檢查二極體~

對於這顆S4 蕭特基二極體 正反向量測~都為開路囉 ~

這顆電容都已經不知道爆多久~ 感覺好乾啊@@"

規格是 6.3V 330uF --- 肯定是要順便換掉的^^

另外同版上有看到兩顆  50V 330uf~ 就順手一起換掉吧^^y

找不到同規格 的二極體 ,改用 1N5819 二極體來代替了@@" (焊完如下)

完修

网友A:
樓主
噴墨機常使用嗎?

以前小弟使用經驗
印量不大,常常乾掉要清噴頭,噴的錢比印的多
改過連供墨水,也因為使用量不高,常乾掉塞住,洗的一手顏料
後來耗材就都花不下手了

或許現今機器有進步些,看有沒有改善這些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噴墨機常使用嗎?

這一台 因為長輩每個月至少會使用一次以上~

所以暫時都沒有遇到 阻塞問題~~

二來可能HP的噴頭是坐在墨水匣上當消耗品...

所以阻塞機率相對比較容易排除~~

我另一台EPSON CX3900...檢修完畢後 就是因為噴頭阻塞 也只能丟著...@"@

网友B:
有買一台二手當照片掃描器一次掃數張,自動分張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買一台二手當照片掃描器一次掃數張,自動分張存檔

我的EPSON CX-3900 就是只剩下掃描功能了>"<

(因為噴頭都阻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