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ps 190CW7 畫面不斷跳出"調整某功能大小數值"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11):
本人於 105.12.21檢修的經驗分享~

媽媽反映說畫面有個"1"擋在那(一開始真的聽不懂 以為是亮線)..

後來檢測後 總算知道媽媽表達的"1"...

是因為輕觸開關有點秀逗啦....

導致亮度被自動調整到0....

誤以為無畫面^^y

銘牌照

在電子街找了七八家.......
總算在一家老店面中 找到我需要的輕觸開關....

左邊是新的輕觸 右邊是舊的輕觸...
板子孔也打得很乾淨....

新輕觸上架~~~

新的輕觸焊接完成...

強化一下按鈕板~~~
甚麼 你說看不出來強化了哪裡?

注意看~~power 處 犧牲了一支原子筆的彈簧..
稍作裁剪後 裝上...
power 鍵 不再偏頭囉^^y (因為原本的設計 power會有點偏一邊內陷,不太好按)

問我這張怎麼回事= =?
因為按鍵板卡的非常緊..拆下來的時候 腳柱有點...............
剛好板子上有這個洞...就給他用小束帶補強一下..^^y

完修~~~六顆按鈕測試正常...

网友A:
這種 90度的也不是很好找 !!

上次修一台電視聲音自動變小 , 也是這種問題 !

不過拆開才發現是這種按鍵 , 沒料也不太可能為了 1 . 2顆上網買 !

一次又要買好幾顆才行 , 光運費又可以買上好幾顆 ~ 真正不划算 !!

最後也只好用 , 接點復活劑給它噴下去 ~ 再狂操它幾百次 !!

也算是恢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90度的也不是很好找 !!

上次修一台電視聲音自動變小 , 也是這種問題 !

jeanshyen 所言甚是...

這種90度的 真還不太好找~

网友B:
舊的光碟機拆就有了,而且品質不比新買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舊的光碟機拆就有了,而且品質不比新買的差!

哇!!!舊光碟機裡面堪用零件的還真不少...

我上次才送了20台去資源回收廠回收掉....................................@@"

(筆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舊的光碟機拆就有了,而且品質不比新買的差!

我記得上次拆的時候好像不是立的 ! 也是平面的 !! 下次有機會再拆看看 !

不過比較缺皮帶就是 , 目前都用橡皮筋撐著用 !!(不耐用很快就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上次拆的時候好像不是立的 ! 也是平面的 !! 下次有機會再拆看看 !

不過比較缺皮帶就是 , 目前都用 ...

絲襪就可以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直接剪一段 ~

還是剪條狀再綁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直接剪一段 ~

還是剪條狀再綁 ???

你要自行實驗
絲襪的編織法跟D數和用料都有影響
指甲油黏起來收口也可以用
實驗一下就知道
多跟妹妹交流一下絲襪的種類好壞就會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自行實驗
絲襪的編織法跟D數和用料都有影響
指甲油黏起來收口也可以用

這種修理法真的很不適合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