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10人份電鍋 插頭燒毀、插銷鏽蝕 更換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11):
本人於 106.1.15日的維修經驗~

公插因母插銷磨損後接觸不良~燒毀~ 買新頭更換~

拆開後 除了燒毀 銅綠嚴重...
直接剪掉 重接~

更新完畢後的公插...^^y

底部拆解後可明顯看到有一隻母插銷燒毀...

買了新的大同插銷~

做一下記號...(免得等等鎖錯邊)

拆下後的插銷(很明顯可以看到燒毀的那隻被我硬生折斷...不然拆不下來...

更新完畢後的新插銷接點~~~鎖緊~~~^^y

外部看到新插銷的樣子^^

完修囉~測試後可過電加熱..

直接放水加熱測試吧~~(我就不放衛生紙了.................QQ)

冒煙了....^^

水沸騰了.....^^

-------------------------
最後補充一下~ 聽說這電鍋的年紀 比我的年紀還大................@@"

网友A:
插銷這東西 還有的買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銷這東西 還有的買歐?

也是有的呢~
也還好有賣 才能成功修復呢~

网友B:
之前的記憶
修完電鍋插頭後
也要順便去看看牆壁上那個配合的插座與電線
那個牆壁插座通常情況也不太好 (所以會一併處理掉)

网友C:
順便放點 檸檬酸 把鍋底的鍋垢洗乾淨。

通電後,注意插頭是否有高熱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記憶
修完電鍋插頭後
也要順便去看看牆壁上那個配合的插座與電線

這是真的~

因為電阻變大 電流量增加

插座也是需要檢視的~~

不過因為這電鍋是同事的長輩 因損壞 而汰舊下來...

所以實際損壞狀況時不是在我家中發生~ 所以就沒特別提及插座一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順便放點 檸檬酸 把鍋底的鍋垢洗乾淨。

通電後,注意插頭是否有高熱的現象。 ...

單晶片~

不過不是有人說 檸檬酸洗鋁製品後 可能會有後續影響嗎??

這各我倒是沒有用來洗電鍋過~

我只用用來洗熱水瓶

插頭高熱現象確實需要注意呢~~(不過這電鍋從修好後又繼續服役到現在了QQ)

我和女兒們的早餐都靠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單晶片~

不過不是有人說 檸檬酸洗鋁製品後 可能會有後續影響嗎??

C大是怕電鍋腐蝕?還是怕吃進鋁離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記憶
修完電鍋插頭後
也要順便去看看牆壁上那個配合的插座與電線

沒錯!

常用大同電鍋,除了Chienlin大換的這兩個東西之外,市電插座也容易鬆脫發黑。

网友:
大同原廠的線,個人覺的太細了,之前有插頭側都熱到變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大是怕電鍋腐蝕?還是怕吃進鋁離子?

單晶片~

是之前同事好像跟我說 他用檸檬酸洗一個 好像鍋子有發生了一點變化..

(不過詳情如何 其實我沒有拿檸檬酸洗過電鍋 所以無法判別^^)

网友D:
其實如果有條件也可以找個夾力比較好的電鍋插頭
整條ˊ電源線自己做...
之前家裡電鍋電線也是會發燙,
但是找不到比較滿意的現成線組...

後來在淘寶買到Panasonic的電鍋插頭, 型號應該是WH4311的樣子...

線身用2CT 2.0mm2*2c的電纜線 + 一般橡膠插頭, 目前電鍋用起來電線基本上沒溫度了...

网友:
緊密的配合 ~ (接觸面積大) , 要比線徑來的重要 (合理範合內)

經驗告訴我 , 雖然線徑比安全規格大上好幾倍 , 但仍然有機會燒毀 (接頭部分)

接觸不良長時間的積熱下 , 才是造成燒毀真正的主因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是有的呢~
也還好有賣 才能成功修復呢~

請問您哪裡買的,小弟同事上次在老電器行買,1根50的樣子

网友:
我老媽一天到晚用電鍋...電線已經變成固定耗材。

新的用沒多久,插頭部份會積碳,沒多久電線發熱、再來就是斷線。

與電鍋連接的插銷頻繁使用也會漸漸積碳最後燒毀!

牆壁上雜牌插座發黑鬆脫...有點想換好一點的的。

畢竟每天都高功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您哪裡買的,小弟同事上次在老電器行買,1根50的樣子

changold2~
我是從沒屋頂買的唷~

keyword: 電鍋插銷 ... ^^||| (那時好像一組買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您哪裡買的,小弟同事上次在老電器行買,1根50的樣子

電源插銷
記得網拍有賣,價格不貴
而且還有不銹鋼材質的電源插銷可選購

网友F:
問一下,有人知道大同電鍋的出廠日期在哪看嗎?
家裏有一台白色的我很好奇他的年紀...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晶片~

是之前同事好像跟我說 他用檸檬酸洗一個 好像鍋子有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洗過,水跟檸檬酸的比例要控制好。

洗乾淨後,以後電鍋煮東西都用純水。經常使用也要刷洗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問一下,有人知道大同電鍋的出廠日期在哪看嗎?
家裏有一台白色的我很好奇他的年紀... ...

  底部那片圓形金屬板上啊!

  最早的銘板貼紙有底色, 後來的是無底紅字, 近十年的是無底黑字帶條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底部那片圓形金屬板上啊!

  最早的銘板貼紙有底色, 後來的是無底紅字, 近十年的是無底黑字帶條碼. ...

看不明白呢~上個圖,幫忙解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如果有條件也可以找個夾力比較好的電鍋插頭
整條ˊ電源線自己做...
之前家裡電鍋電線也是會發燙,

彈簧好像顛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明白呢~上個圖,幫忙解讀一下.

  82517661.

楼主:
我覺得 假如以電腦硬體編碼慣性來說~
可能表示的是1982年 51 週.......... @@?

不過電鍋不是電腦~ 搞不好單純就是82年QQ

网友:
樓主,你這台我也換過,這代的好像是沒有溫度保險絲的???沒有的話,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加囉~

网友H:
你所指的是否圖中紅圈那條彈簧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所指的是否圖中紅圈那條彈簧 ?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