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23TR 螢幕下方出現彩色橫條

楼主(2018-10-11):
TECO TL3223TR 使用七年左右,到兩週前,開始出現如下圖的彩色橫條

================================================================
================================================================

有電視訊號輸入時則不只有彩色橫條,還有出現疊影的狀況

有參考網路上,把背板拆開將主要的插槽,拆下簡單擦拭後在插回,但狀況還是相同
================================================================

================================================================
================================================================
================================================================
================================================================
================================================================
================================================================
================================================================
以上是電視背板拆開後的電路板狀況
而下面這張照片是爬文後,看到其他先進處理其他類似狀況的作法,將板子上的線路斷開,
可是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斷哪一段,也不知該怎麼量測,希望請各位前輩賜教,謝謝
(不敢確定自己家的電視的狀況是否與其處置方法一樣,所以才上來詢問確認)

网友A:
這型的都是面版GG~
三星屏就是傷心屏~
可以換一台了~

网友B:
沒用了

我已殺了好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的都是面版GG~
三星屏就是傷心屏~
可以換一台了~

了解了.....今天還打電話請東元的來看...

結果跟我說面板壞了...要一萬...

當下整個無言...這電視當初還買不到一萬了...

他乾脆跟我說3萬算了...哈哈(苦笑.....

再次謝謝回覆喔^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了

我已殺了好幾台

了解了...本來還想死馬當活馬醫,玩玩看

當個D.I.Y.經驗也好,這下來再拆後板把玩的機會都省了

謝謝回覆^_^

网友C:
拆到面板 看是否有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到面板 看是否有耳朵......

耳朵.....抱歉......太深了........

我不是很懂可以清楚點嗎? 真的聽不太懂......太菜........

謝謝您^_^

网友D:
報廢了面板 傷心屏。
這個型號  自己找一下   故障一堆。都是面板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廢了面板 傷心屏。
這個型號  自己找一下   故障一堆。都是面板掛點。

好的~~~其實有爬過了...只是還是帶著一絲希望,

想說可否自行修理省點錢...哈哈~~~

謝謝回應囉^O^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其實有爬過了...只是還是帶著一絲希望,

想說可否自行修理省點錢...哈哈~~~

那就拆面板,量一下側邊TAB電壓看看(最下面那個)。

TAB上COF型号請確定一下,是否為NT61203H-C5604A。

TAB測量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拆面板,量一下側邊TAB電壓看看(最下面那個)。

TAB上COF型号請確定一下,是否為NT61203H-C5604A。

謝謝傳送資訊,找個ˊ時間來實作看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