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卡帶隨身聽如何改機為電話錄音機RQ-L31

楼主(2018-10-12):
Panasonic RQ-L31可以改機嗎

Panasonic RQ-L31可以改機嗎
家中長輩有在用卡帶的電話錄音機型號是RQ-L11,我想他是改機好的多年前購置的不可考, 想說有點固障拖我買一台類似的,我心想這古董東西想說應該沒有我就上網找了一台RQ-L31想說一樣 結果功能正常卻不行用電話錄音 ,趴了很多文才知道原來這隨身聽需要改機才可以當電話錄音機,想求助前輩們有沒有這個改機的資訊,目前沒改機的情況是電源上了按錄音就一直轉沒有待機,改機過的是電話拿起來才錄音,掛電話就停了,感謝前輩們.

网友:
用電話答錄機,會不會較為方便,也有錄音功能

2018-10-12 11_15_56-WONDER 旺德 WD-TR04 數位式電話答密錄機 現場錄音 留言

楼主:
之前己購置一台數位式的了 長輩也不習慣操作方式(他說很難操作不會用) 他們還是習慣原來的 ,所以我只好找這個卡式的,沒想到  改機  天啊 拍賣上一台都上千元,想說即然己買一台RQ-L31了,求助網上前輩高手看可不可以協助我改機資訊焊點位置,感謝

网友:
  可見買錯了. 試著拆解 RQ-L11 & RQ-L31 比較一下電路有何差異, 或許可以找出改機的對策.

  若還是無法改機, 咱也找出了 <NT$500 的幾位賣家: 沒屋頂海產殼海產殼.

  若還要尋找, 請至各電商平臺鍵入 "panasonic rq", 且注意標題或內容有 "電話" 關鍵字, 才有電話錄音功能.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18-10-12 03:03 PM):
  若 RQ-L31 有 VAS (Voice Activated System, 自動音壓偵測之類), 可以去找一只 "電話拾音器" 各自貼上話機 及 插入錄音孔, 應亦可達到等效功能.

補充內容 (2018-10-12 10:22 PM):
  …上話機 及 插入紅色 MIC (Plug in power) 孔, 應亦可….

网友:
建議買台類似2樓前輩建議機種
樓主您應該沒看過朋友的故障機,RQ-L11是很簡單的錄放隨身聽,本身不支援外部訊號電力控制,所以您朋友的錄音機應該是更改外接電源,電源開關靠電話訊號啟動關閉,設備安裝好按下錄音鍵就放著,錄音帶滿了記得動手換捲新的

這個在30-40年前數位電子不發達的時代,抓猴界滿常用的

网友:
請您找找RQ-L51,這台有VOICE ACTIVATED SYSTEM,可以由麥克風啟動錄音功能

网友:
您的相片太糊了,請您改變喇叭下方VAS開關設定,試試能不能聲控錄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己購置一台數位式的了 長輩也不習慣操作方式(他說很難操作不會用) 他們還是習慣原來的 ,所以我只好找這 ...

改機不難,但是不止一千圓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重要資訊,changold2大大改變vas設定就可以聲控錄音了嗎?我來趴文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重要資訊,changold2大大改變vas設定就可以聲控錄音了嗎?我來趴文看看,謝謝

這台小弟沒用過,VAS功能是看這裡的
http://www.manualsdir.com/manual ... -rq-l51-rq-l31.html

楼主:
changold2前輩,RQ-L31也有VOICE ACTIVATED SYSTEM功能,可是他不是只插在耳機孔位而己嗎,不行待機,剛找的其他網頁介紹RQ-L31的http://www.pcstore.com.tw/go3cc/M12716519.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前輩,RQ-L31也有VOICE ACTIVATED SYSTEM功能,可是他不是只插在耳機孔位而己嗎,不行待機,剛找的其 ...

插在耳機孔位可以錄音嗎,您手上有機器的話,就給他試試看吧
人家賣場也寫了VAS聲控錄音功能,您就幫朋友玩玩看

能不能待機還是要有實機測試才知道,其實數位錄音機幾乎都可以錄上10-20小時,怕電池沒電買可以外接電源的就好,除非長輩有特殊原因怕其他人知道錄音內容,否則一次設定安裝好,等長輩需要播放時,再幫長輩挑出要聽那段就好

楼主:
數位錄音有待機功能,我們操作上我是覺的ok,可是長輩在外縣市而且因工作的需要他要錄音,,而RQ-L11他用好久了很習慣,卻不會用數位的,教了好多次 操作步驟也寫了,可是他們還是不習慣,我們不是時常回去而且他有可能在白天就要馬上題出來聽檔案的話是真的要用他習慣的比較方便,只是我好好奇為什麼RQ-L31那台不行再耳機孔上接電話待機錄音,改機真的很覆雜嗎?之前真的沒研究亂買以為可以

楼主:
http://www.homa.com.tw/DIY/RQ-L8.ASP 他的電話其實未改機前就是耳機孔而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數位錄音有待機功能,我們操作上我是覺的ok,可是長輩在外縣市而且因工作的需要他要錄音,,而RQ-L11他用好久了 ...

大哥,請您看使用說明書,小弟PO的就是

外接訊號(電話線)要插在MIC孔,不是EAR PHONE孔,插錯了當然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homa.com.tw/DIY/RQ-L8.ASP 他的電話其實未改機前就是耳機孔而己

這台只有EAR PHONE孔,改機就是切斷銅箔耳機訊號,線拉到內建麥克風點

楼主:
可是麥克風的孔我也試過了也不是不行待機,就是電話掛著他是停止的 ,一接電話機器就動作了,我晚點再試試了 感謝changold2哦.

网友:
Panasonic這種電話錄音有特定機種,並不是買來改的。

電話錄音機種外殼與一般機種共用,所以外形一模一樣,甚至耳機孔一樣標示成 EARPHONE,但實際上已經變成電話線插孔,隨貨會付一條電話轉接線,也就是這種機種只能用機上喇叭放音,無外接耳機功能。

在未插上電話線狀態下,就跟一般機種無異,可以現場錄音或是放音,插上電話線後,按下錄音鍵並不會馬上錄音,電話聽筒拿起來就會開始錄音,放下聽筒就會停止錄音,所以操作相當簡便,連撥號音都會錄進去。

在GOOGLE以「PANASONIC RQ-10 電話」就可以搜尋到很多網頁。

電話錄音機種並不是只把音源接進去而已,而是要判斷電話線狀態,還要耐得住振鈴的高電壓,輸入阻抗還要夠高,免得電話掛不斷,用一般機種應該不太好改,找RQ-L8、RQ-L10、RQ-L11等會比較容易。

网友:
4樓前輩真是內行,竟然提到一個N年前的老設備,電話拾音器
這個東西小弟已經超過30年沒看到了,外觀就像1個附吸盤的單耳耳機,吸在電話聽筒旁,就能感應聽筒訊號,又能隔離電話線40v電源跟震鈴電壓
樓主您要不要自製1個配合錄音機聲控錄音功能,否則還是要考慮買專用電話錄音機

网友:
我們家裡的電話是由電信局供電,電壓是48V/DC,當電話聽統拿起時,因電話機約300歐姆的負載加在線路上,所以線路電壓會降低至約3V/DC,電話自動錄音就是利用這個電壓變化設計的。
電路圖請參考,當然電路要隨您需求修改一下。

補充內容 (2018-10-13 10:37 AM):
自家用可做成外接盒式

网友A:
長輩既然喜歡用RQ-L11,你就拿他的錢,買一台新給他,舊的RQ-L11留著,有時間修好可以當備品。
http://www.pcstore.com.tw/ee7/M01144523.htm

這種卡式的,裏面的橡膠皮帶,用久了會斷掉,有拆解開來,先量一下大小。

网友:
同品牌卡帶隨身聽
類似型號,相關電路資料參考
看能不能啟發點創意

3.22 MB, 下載次數: 14

Panasonic RQ-L11GC

977.01 KB, 下載次數: 7

Panasonic RQ-L30

楼主:
各位大大都好利害我看到了好多資訊真的好強,只是好像很覆雜,我看了看看不出所以然,哈哈,我想就放生吧,不過前輩們真的好會找相關的,我就在上面找個類似的不太貴的先給他們將將用好了,希望可以應付,感謝各位的保貴資訊,謝謝各位,有你們真好.

网友B:
長明街買個小收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大約10圓錢,次級串聯到電話線路,就可以把話音的電流變換成電壓來錄音,以前skype還沒法跑手機時,國際Skype轉市話用過

网友C:
白癡的想法你聽看看,
1.一個微動開關放在掛電話的地方,讓話筒放下拿起可以碰觸,把錄音機的馬達線拉來這裡,平常錄音機是一直在錄音狀態只是馬達被微動開關切斷了所以卡帶不會轉,
2.把電話話筒實際就是喇叭的地方串一下電容把音頻分一些給錄音機的麥克風。

就這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癡的想法你聽看看,
1.一個微動開關放在掛電話的地方,讓話筒放下拿起可以碰觸,把錄音機的馬達線拉來這 ...

不是要電話錄音功能,是要『電話秘錄』功能,希望跟政治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要電話錄音功能,是要『電話秘錄』功能,希望跟政治無關。

學姊委託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明街買個小收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大約10圓錢,次級串聯到電話線路,就可以把話音的電流變換成電壓來錄音 ...

另外一個方法可以試試,找條不用的耳機,最好是大大圓圓那種米老鼠型的,耳機用膠帶緊貼在電話聽筒(貼耳朵那端),耳機插頭插錄音機mic孔,啟動聲控錄音功能,就是簡易版電話拾音器

网友E:
該稍停了
根本不用改機,只是不同用途須不同配件,配件另購。
針對電話可能須購買AC電源供應器(長時間使用),拾音器(可聲控),電話密錄器(接線)。

啦底賽N天 換我
RQ-L31 /RQ-L11(自動須改 MIC另引出與聲控) ,官方數據使用說明書 RQ--L31多了MIC插孔(免改),同樣電力 放音RQ-L11使用較長,輸出功率 RQ-L31較大,RQ-L31有二種磁帶速度,RQ-L31略重.....等
詳細資料參考使用說明(雙機)

VAS聲控功能頁(右上角)
VAS聲控系統功能(只適用於RQ-L31機型)
.當使用VAS(聲控錄音),將不會浪費磁帶。
...............................

RQ-L31主體(紅色插孔外接輸入MIC)

針對聲音(音頻)
左為拾音器(易受環境干擾)
右為接線式(只有線路音,展示機種雙功能(錄放)
喇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該稍停了
根本不用改機,只是不同用途須不同配件,配件另購。
針對電話可能須購買AC電源供應器(長時間使用) ...

不虧是痞酷論壇情報頭子~~老大的電話反制偵防就靠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該稍停了
根本不用改機,只是不同用途須不同配件,配件另購。
針對電話可能須購買AC電源供應器(長時間使用) ...

別高興太早,試過了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虧是痞酷論壇情報頭子~~老大的電話反制偵防就靠你了....

現在升級了有聲就錄有影動就存,高檔點三合一除影視外加不可見光外掛熱顯影,日夜視功能,外掛長距監聽....全自動。
目前追求合成孔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別高興太早,試過了沒?

upchome 大
確實很早就買了,93年購買你說呢?

當然我說了不算,驗證這部分就交給你,想試多消費順促進經濟發展現在還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upchome 大
確實很早就買了,93年購買你說呢?

接線式方案,串聯式有改並聯嗎(那是串聯接線方案)?

其實不須要拾音頭,20樓電路圖左邊,line 到 Mic那一段就是標準拾音電路。
如VAS可正確動作,很容易就可以並聯秘錄。

還有一個問題忘了講,跟據以前做過案子,很多電話線路有交流聲,電話機聽不太到,但不處理的話,錄音起來很大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該稍停了
根本不用改機,只是不同用途須不同配件,配件另購。
針對電話可能須購買AC電源供應器(長時間使用) ...

W大您的拾音器是自己做的嗎,小弟拆過套件附的,裡面構造就是1個線圈而已,所以一定要吸在電話聽筒旁才收得到訊號,他只能感應變動磁場,空氣中的聲音訊號是收不到的
如果是用耳機或喇叭代替,就收得到空氣中的聲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長輩既然喜歡用RQ-L11,你就拿他的錢,買一台新給他,舊的RQ-L11留著,有時間修好可以當備品。
http://www. ...

小弟覺得pchome這個商品會被投訴,L11應該沒有外接mic功能,說明抄到L31的了,而且L31要錄電話必須加裝W大展示的專用套件,也不是直接從2條電話線各拉一條線進mic孔就能錄

网友:
可以的話請樓主向朋友要來故障的電話錄音機跟附件,或許大家一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W大您的拾音器是自己做的嗎,小弟拆過套件附的,裡面構造就是1個線圈而已,所以一定要吸在電話聽筒旁才收 ...

changold2 大
愛開玩笑哪有可能自己做,當初配合政策,僅提供可行方案(用後滿意,不使用後設備歸我)。
跟你的聽(診)音器差不多差在機械與電子。
確實耳機就是拾音器,主要震動到足以推動啦叭產生回授(靈敏度,越微型越好,外觀須貼附),差異原是輸出需做輸入端。
拾音器配放大器偶而客串聽動力設備(異音)。
請樓主改難了,才提供似曾相似成品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小弟覺得pchome這個商品會被投訴,L11應該沒有外接mic功能,說明抄到L31的了,而且L31要錄電話必須加裝W ...

這個呢?L10、L11好像都是拉電話線進mic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BE%B5-100438305344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8C%84-10013409868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呢?L10、L11好像都是拉電話線進mic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E5%9C%8B%E9%9A%9B%E7%89% ...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 ... .html?page=2#manual

從原廠使用手冊看,耳機孔是插耳機用的,並不是耳機麥克風2用

網拍這個L10應該是有改機,用耳機孔代替MIC孔,畢竟標題主打就是電話密錄,買家不會這麼無聊拿來當隨身聽
L11這個比較詭異,除非電話線套件裡有直流隔離設計,48V電壓灌進MIC孔,難保不會燒電路,最好賣家能有實際操作記錄,不然保固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angold2 大
愛開玩笑哪有可能自己做,當初配合政策,僅提供可行方案(用後滿意,不使用後設備歸我)。
跟 ...

當初會拆拾音器也是意外,原本是老哥買了電話放大器套件,用了一陣子沒作用,後來看了電子電路圖集裡面的錄音機加裝收音機套件,做法就是拿個不用的錄音帶,拿掉帶子只剩殼,拾音頭位置挖大洞一點,拿條老阿公聽收音機用的單音耳機(就是特勤耳機的古早版),拿掉外殼塞在錄音帶殼拾音頭位置,錄音機按下撥放鍵,收音機打開調到要聽電台,錄音機就有收音機功能了

後來發現拿接小喇叭用的耦合變壓器代替耳機,效果更好,才想到拾音器原理應該一樣

楼主:
感謝各位老大,而且我獲得了好多資訊,沒想到古董還有那麼詳細的說明書,謝謝哦再來趴文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老大,而且我獲得了好多資訊,沒想到古董還有那麼詳細的說明書,謝謝哦再來趴文研究

請sogooder大拍一下RQ-L11改機的部分,如果改在機子內部就不用了。

楼主:
哈哈 ,我就是不會改機才來請教這裡的高人,還希望能給予指點指點,目前先購置便宜的替代,可是我的RQ-L31那台還在如有機會可以知道的話就來動手,謝謝你們哦...^.^

楼主:
舊的那台RQ-L11不行拆,長輩在用拆壞了我也就挫屎了,等拿回去他們替換了的話我有拿到那台RQ-L11的話就拆來看,拍給你們看哦,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舊的那台RQ-L11不行拆,長輩在用拆壞了我也就挫屎了,等拿回去他們替換了的話我有拿到那台RQ-L11的話就拆來看 ...

不用拆了,RQ-L11裡面裝的就是我給您的電路,只不過要依您的需求修改。(20樓的圖是外接盒用的,任何錄音機都可以用)

秘錄小板

補充內容 (2018-10-17 12:01 AM):
有點失言,希望您能拆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就是不會改機才來請教這裡的高人,還希望能給予指點指點,目前先購置便宜的替代,可是我的RQ-L31那台 ...

早就教您了,您不信也沒辦法,自己做用外接盒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的那台RQ-L11不行拆,長輩在用拆壞了我也就挫屎了,等拿回去他們替換了的話我有拿到那台RQ-L11的話就拆來看 ...

您要不要上網拍或通訊行(那種有做弱電工程的),找找電話錄音套件(不含錄音機的),應該不貴
或是您自帶錄音機,親自去通訊行試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了,RQ-L11裡面裝的就是我給您的電路,只不過要依您的需求修改。(20樓的圖是外接盒用的,任何錄音 ...

請教upchome大,20樓這個左邊的電路,應該也可以接電腦的mic,讓電腦錄音?
還是電阻值要改一下才行?

另外一個問題,從那可以知道自己的市內電話被有心人士監聽?
音量變小或第一聲鈴聲太短?

楼主:
感謝upchome大大真的都是能人和高手,感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upchome大,20樓這個左邊的電路,應該也可以接電腦的mic,讓電腦錄音?
還是電阻值要改一下才行?

以前用電腦錄音都是用專用的錄音卡,接電腦的mic可能要測一下。
另外市內電話如被專業人士監聽,是很難察覺的,音量、鈴聲都沒變化。

楼主(2018-11-14):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了,RQ-L11裡面裝的就是我給您的電路,只不過要依您的需求修改。(20樓的圖是外接盒用的,任何錄音 ...

可以請教upchome大大嗎,你有這秘錄小板的板號資訊嗎,這要怎麼找這種板呢?名稱是叫什麼呢,目前是想玩玩看自己改一台,露天買的那台有點怪怪的,想把rq-l31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upchome大大嗎,你有這秘錄小板的板號資訊嗎,這要怎麼找這種板呢?名稱是叫什麼呢,目前是想玩玩看 ...

沒見過有在賣秘錄小板的,建議自己做。
公佈電路圖已經就是擋人財路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