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識別

楼主(2018-10-12):
說來慚愧還電子科畢業的,
話說老師教的黑棕紅橙黃綠藍靛紫,金銀。標示電阻值

但這顆電阻值是多少我還真傻住了

网友A:
我猜是黃金橙不分,印刷錯誤啦

黑黃黃紅紅→3k3±2%
0 3 3 10^2 2%

黑橙橙紅紅→4k4

如果是
紅紅黃黃黑→2M24,黑的誤差是多少?
黃10^4

紅紅橙橙黑→223K
橙 10^3

再來是
紅紅黃金黑→22R4

可以請你量一下電阻嗎?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resistorcodes.html

网友B:
我老師教的是『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我們一定不同老師。
說笑的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黃金橙不分,印刷錯誤啦

黑黃黃紅紅→3k3±2%

數位電表量到2.8歐姆

可是我的數位三用表兩隻探棒相碰居然還有0.7歐姆,不是歸零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黃金橙不分,印刷錯誤啦

黑黃黃紅紅→3k3±2%

為什麼沒有 紅紅金金黑

网友:
紅紅金金黑

數字 數字 數字 倍數 誤差

0~9都有人佔了,金代表10?難道是0xA

网友C:
某些低阻抗電阻的第五碼是用來識別規格系列, 所以當它是四環電阻計算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某些低阻抗電阻的第五碼是用來識別規格系列, 所以當它是四環電阻計算就是了

那紅紅金金黑不就是紅紅金金

紅紅金金 2 2 10^-1 5% → 2Ω2 囉

看來他的電表是正確的,除了歸零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紅紅金金黑不就是紅紅金金

紅紅金金 2 2 10^-1 5% → 2Ω2 囉

正確 是紅紅金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師教的是『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我們一定不同老師。
說笑的莫怪。 ...

我老師教的是『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  金 銀』,我們也一定是不同老師。
我是教學生 黑0 棕1 紅2 橙3 黃4 綠5 藍6 紫7 灰8 白9  金0.1  銀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師教的是『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我們一定不同老師。
說笑的莫怪。 ...

拍謝!發出去了才看到色碼寫錯了,懶得改。
把彩虹顏色也加進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紅紅金金黑不就是紅紅金金

紅紅金金 2 2 10^-1 5% → 2Ω2 囉

請問這麼小的阻抗在電路裡有甚麼作用?
好像有跟沒有差不多,難道是當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麼小的阻抗在電路裡有甚麼作用?
好像有跟沒有差不多,難道是當保險絲? ...

是的,常當保險絲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謝!發出去了才看到色碼寫錯了,懶得改。
把彩虹顏色也加進來了

剛開始記的時,我也是這樣記的,後來,才慢慢改的,我也不是電子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麼小的阻抗在電路裡有甚麼作用?
好像有跟沒有差不多,難道是當保險絲? ...

有很多線路會用到歐姆值小的電阻,比如音響的單端推挽功率放大器,功率晶體的射極電阻約0.2~1Ω。

或是有過電流保護的電子電路,電流都經過這一電阻,保護電路偵測電阻兩端的電壓,比如設定不能超過1A電流,電阻值1Ω的電阻超過1V,表示電路的電流超過1A,保護的電子電路偵測超過1V自動切斷保護。

整流電路緩衝電阻,整流電路的濾波電容用超大,變壓器的性能很好內阻小瞬間能輸出大電流,插電後的瞬間充電容的電流超大,整流經過一電阻值小緩衝電阻,避免瞬間充電容的電流過大,燒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線路會用到歐姆值小的電阻,比如音響的單端推挽功率放大器,功率晶體的射極電阻約0.2~1Ω。

或是 ...

謝謝,再謝謝,又上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