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晶體規格及代用品?

楼主(2018-10-12):
請教圖片的電晶體規格或是有代用規格?

网友A:
想問你 你怎麼知道他是 電晶體 ????

為什麼 要代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你 你怎麼知道他是 電晶體 ????

為什麼 要代用 ?

J大

小弟也不確定是不是電晶體,只是電源板上另一邊有顆燒了一個洞,拍照這邊是沒燒的,找不到資料才上來詢問各位大大,請J大指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小弟也不確定是不是電晶體,只是電源板上另一邊有顆燒了一個洞,拍照這邊是沒燒的,找不到資料才 ...

SMD 的規格我也不是很清楚 , 感覺有點亂 !

就相同的號碼 , 有可能是不一樣的東西 , 你要自己會看電路 , 知道大概會用什麼元件 !

你打 SMD WR  可以找到一些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