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牛津 小老虎 點讀筆 有時候會叫有時候不會

楼主(2018-10-12):
這隻小朋友的點讀筆,不是完全故障
只是以前點一下故事書就會叫,現在則是要在故事書上面戳戳戳 甚至喬角度才會有聲音
感覺是讀取頭有問題,用手機相機看,讀取頭兩顆LED是都會發出紫色光
這樣是需要更換讀寫頭?還是要從電路板去查呢??
沒有什麼特殊工具的話,我怎麼知道點讀筆是否有讀取到故事書上面的訊息?
懇請有修過點讀筆的版友,給一點經驗方向~謝謝您

網路上可以找ˋ到這種便宜的讀寫頭,不知是否通用
沒有防呆,不曉得是正插 反插 都可以嗎?

网友:
  首先, 請確認是所有教材皆點讀困難? 還是部份段落?

  若為前者, 紅外線讀頭模組損壞可能性較高; 相對的, 問題在教材上的印刷隱藏碼 (Pattern) 質變, 不易反射紅外線讀碼, 不一定是點讀筆損壞.

  就算想換模組, 也請留意晶片相容性. 因廠商不同, 軟 (編碼 & 發聲資料庫) 硬體 (零組件規格參數) 有異.

网友:
點讀筆原理 是類似條碼(一維,二維)的方式

所以運作(讀取)不良...
你要找找看 你有沒有不同的書
或者不同的頁面(常點跟不常點)
來比較看看,是筆(讀取)有問題,還是書(條碼)有問題...

另外 電池 也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沒電了...

网友A:
我家裡也有兩隻巧虎筆~

不過據知 巧虎筆是靠 內頁夾層中掃到的代號 來判讀 應該撥放的部分~

可能要先確認是否好發在某些特定區域~

如前面幾位大大所說 應該要先多換幾頁 甚至別本書 試試看唷~

或許不是巧虎筆本身的問題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裡也有兩隻巧虎筆~

不過據知 巧虎筆是靠 內頁夾層中掃到的代號 來判讀 應該撥放的部分~

我的症狀是同一個地方,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要垂直 左斜 右斜  各種喬角度
大概10次才會成功2-3次
更換筆頭後,連紅外線光都沒有了 應該是腳位定義不同
不過上網搜尋 點讀筆頭  也只能買到這家松翰的零件
所以台灣小牛津的點讀筆頭,不用費心去對岸掏零件了T_T

既然不能換零件
我乾脆把點讀筆頭拆了
紅外線光有  那就是接收的問題
我把裡面的塑膠鏡面也拆掉  用空氣噴槍噴一噴  效果好很多
10次裡面應該可以成功8次
也算是某種程度完修了吧?
謝謝耐心討論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