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CAMRY EH101握力計的測量原理

楼主(2018-10-13):
各位前輩好
這是在下最近買來玩的握力計
裡面有一方型鋁條(應該是鋁吧,至少摸起來看起來都是)
當手持握把用力時
會使鋁條產生一個微幅彎曲的形變
然後就會出現讀數
拆開前我想說內部是不是用壓力感測器
但看起來似乎不是?
我看鋁條上面有兩個上膠處,之間有3條漆包線
但是鋁條和電路板之間卻是4線(黑紅黃綠)
還是上膠處裡面有甚麼小祕密?

能否請前輩們指點,感激~

网友:
原理:http://www.ni.com/tutorial/7138/zht/

就是惠斯登電橋電阻的應用 ,可用三用電表量出變化量,電路上先經過差動放大器再來轉換曲線與校正。

网友:
總覺得看起來像塑膠

网友:
誠如duke83大 解釋
兩坨膠封黏內貼有 "合金 (Bonded metallic) 應變規"
然後以惠斯登電橋計算微應變阻值轉換出量值

网友:
應變規的應用。
其實機械感測器裡面用很多類似的應變規進行 力、扭距(扭力)的量測。
廠商說明文件

网友:
一般俗稱Load Cell,在體重計/電子秤等需要測量重量/力量的場合使用也很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