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8H61-M LE 5V偵測過高維修

楼主(2018-10-13):
型號: ASUS P8H61-M LE

主角

型號

開機後出現錯誤訊息.說什麼你的POWER不穩定之類的.

原來系統偵測到5V 變成10V  乖乖-這還得了

使用電錶測量5V是正常的.是IO故障或偵測錯誤.先換IO的偵測電阻 40K與10K(IO 104腳)

放大圖 從104腳找出去 就能看到

更換完畢後.再開機-報錯消失

5V恢復正常.可是測試1分鐘就重新開機.又出現報錯訊息

接著將5V_IN 與12V_IN接在一起.熱機1分鐘左右.連12V都出現異常.看來非換IO不可了

更換IO

完修
熱機測試了三天暫時都正常...好了a471你可以帶贖金來認領了.把你的775換了吧

网友:
這下a471大  要再投資金下海囉!

班長 功夫了得……

网友A:
會不會是IO異常拖累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IO異常拖累電阻?

認同  我也是如此覺得.因為電阻本無罪.IO來相擾

网友B:
是~~我知道了,我還以為我的手指頭可以亮亮相.....出指相助

結果班長已經先完工了說~~~

到底是偵測電路出包還是I/O晶片壞啊??

网友C:
請問,將5V_IN 與12V_IN接在一起,是每台的 io 都可以這樣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將5V_IN 與12V_IN接在一起,是每台的 io 都可以這樣試嗎,

具體要看IO 的DATASHEET 如果這兩腳的取樣方式一樣.可以試試.不至於會有嚴重後果.是屬於一種欺騙IO的做法.但如果還是不行.就要更換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知道了,我還以為我的手指頭可以亮亮相.....出指相助

結果班長已經先完工了說~~~

是IO晶片故障喔

网友:
九成是io,造成的,和電阻無關

网友:
當然最簡單的是先換電阻,因為最好下手,不然銲io,對有點年紀的我們是眼力大作戰丫

网友:
我發現UEFI BIOS時代的板子I/O已經不是過去常見的華邦那些廠商的了

网友:
主板進步的速度太快了,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