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E5-572G LA-B702P 維修

楼主(2018-10-13):
最近板上好冷清,許多大大們應該都太忙了,都沒來維修文,小弟來充充場面好了

型號:Aspire E5-572G
板號:LA-B702P Rev 1.0
症狀:插電不充電、開機鍵無任何反應

測量時不方便拍照,所以不會有測量時的電壓、阻值照片,不過下面會描述。
時序沒有很懂,只是先測各電壓

測量:
1.測量待機 3V、5V,產生位置 PU401、PU402,皆無 (有問題)
2.往上測量 PU401、PU402 的第1腳位 3V5V EN,無 (有問題)
3.往上測量 3V5V EN 經過 PR409 由 EC ON 轉換而來,PR409 (EC ON → 3V5V EN),
   EC ON 由 EC KB9022Q D 第112腳發出,無 (有問題)
4.查EC條件,供電 PU301 ,第5腳位 ACOK 而來,ACOK→ R236( 3VLP → 3VALW_EC) (有供電 3.3V)
5.有無過隔離:有。電池那邊也有過
6.EC ON 發出條件我只知道 ACIN:有、SPOK:無 (PU401、402正常後才會發出) ,
   不確定的 (32K時鐘:0.6V有電壓差、EC_RST#:有、ON/OFFBTN#:有、LID SW#:有)請懂的人可以補充。
7.EC ON 正常,才有 3V5V EN,才有 3V 5V 待機電壓,才有SPOK

處理:
1.燒錄 KB9022QD 內建的128K,採用鍵盤接法,線長不能超過10公分。燒錄器為 RT809H,位置放在最後的八個腳位 (附件會提供備份檔),
有先使用 winhex 比較 原機、網抓。兩檔內容,有不一樣,先燒錄進去網抓的檔案,狀況一樣無 EC ON

※因為在電路圖第二頁看到,ENE KB9012/9022,不知是否通用,電路圖有標示 9012 的地方全都是空位符號 @,電路圖看不到需要補或拿掉的零件。
於是還是先試看看。

鍵盤接法

鍵盤接法

RT809H

RT809H

2.手上有 KB9012,將 原機 128K程序燒進去後,回焊後,EC ON 出現!3V 5V、SPOK 都有了。短接 ON/OFFBTN# ......無法觸發

測量:
1.短接ON/OFFBTN#,會有高、低、高跳變。
2.查PCH_RSMRST# 無,還是訂一下 KB9022

手上的KB9012雖然也是從包裝裡面拆出,可是查空後,顯示有資料,讀出確實也有資料
到貨的KB9022查空後,也不是空的,讀出來的資料開頭和 原機 的很像。
根據對岸說法,淘X上面的零件都是整新品居多,所以換了一、二顆EC、PCH、獨顯才修好的案例也有

KB9022QD

KB9022QD

處理:
回焊KB9022後,狀況一樣,各電壓都有,無法觸發,於是把PCH請下來了
土炮真的不好處理,失敗滿多次的

土炮BGA

土炮BGA

補充內容 (2018-10-13 09:03 PM):
所以EC、南橋 皆故障。BIOS原本的也有問題,後來是上淘X買來的,一刷就亮機

補充內容 (2021-8-28 01:54 PM):
第4點需要修正:+3VLP 是從 PU401 第5腳發出,透過 PR315 上拉 PU301 第 5腳的 ACIN

完成

完成

壓一塊

壓一塊

離線燒錄板

離線燒錄板

掉點

掉點

無作用腳

無作用腳

66.75 KB, 下載次數: 61

點位圖

2.8 MB, 下載次數: 66

電路圖

55.7 KB, 下載次數: 41

EC

3.59 MB, 下載次數: 67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