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牌 TC-27MPF 畫面跳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13):
國際牌 TC-27MPF 畫面跳動維修實例
使用者反應開機時畫面都會跳動,大概要等待30分鐘後才會正常
面版按鍵己故障,需使用遙控器開關機

機型:TC-27MPF
這台是外接變壓器,所以裡面沒有電源板
拜讀版上各前輩維修實例,熱機後才會正常的,問題大多出在電容身上
一看主機板.....電容數量真是多呀n_150|
右下角功率放大IC旁的電容有維修重焊的痕跡
一顆一顆換.....
把左下角AV input那區域的電容換掉就顯示正常了
但為求保險耐用,還是把板上的固態電容全換了
電容小/數量多,排列又密集,還要一顆顆排排站,真是累人
排的歪七扭八醜死了....算算換掉超過100顆電容n_157|
這邊手上剛好沒相同規格的電容,只好來搞個手牽手:on_163|
按鍵故障也一併換掉
這地線面積有夠大,還要動用熱風槍輔助才拆下
開機測試正常,可以準備交機囉~~~

网友A:
關於
       ...這邊手上剛好沒相同規格的電容,只好來搞個手牽手...

欸. うお..嗯.....  你用兩個100uF/16V 串接 取代 原來一個 100uF/35V ?

兩個100uF 串接電容值相當於 100uF * 1/2 = 5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這邊手上剛好沒相同規格的電容,只好來搞個手牽手...

唉呀!!糟糕,疏忽搞錯了,忘記容值會減少....感謝大大提醒,趕快去修正,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關於
       ...這邊手上剛好沒相同規格的電容,只好來搞個手牽手...

原來是這樣,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這樣,長知識了,

電阻-串聯阻質愈大..並連愈小

電容-串聯阻質愈小..並連愈大

网友C:
那是SMT形式的電解電容啦~~不是固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SMT形式的電解電容啦~~不是固態電容

哈哈...這案例瑕疪太多,以後改進

网友D:
電容 - 並聯 ~ 等效 容值 越大  , 串聯 等效 容值 越小
          並聯 ~ 等效 阻值 越小    串聯 等效 阻值 越大 (ESR)

電阻-   串聯~   等效 阻值 越大 ,
           並聯 ~ 等效 阻值 越小

讓我們   手牽手 (串連) , 肩並肩 (並聯)  共創連體嬰 ~~

网友E:
電容替換原則 : 耐壓值可大不可小,容值最好剛剛好(或者接近原來的容值) , 此次電容替換的兩值大有問題,提供參考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容替換原則 : 耐壓值可大不可小,容值最好剛剛好(或者接近原來的容值) , 此次電容替換的兩值大有問題,提供 ...

原來我沒誤會...我就在想,怎麼比原來的還低。

耐壓值至少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替換原則 : 耐壓值可大不可小,容值最好剛剛好(或者接近原來的容值) , 此次電容替換的兩值大有問題,提供 ...

感謝提醒
除了容值計算錯誤外,我也有注意到耐壓值比原來電容規格略小
在熱機時有另外量測該點電壓為9V
雖然電容串聯時的耐壓值不等於各電容耐壓值總合
但仍大於工作電壓
所以在熱機時才沒發現異常,會再去修正電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容 - 並聯 ~  等效 容值 越大  , 串聯  等效 容值 越小
          並聯 ~  等效 阻值 越小    串聯  等效 ...

好用~
沒有相同容量時,可以來個『丸子三兄弟』來串場測試一下。
[振華] 冰山金蝶 SF-500P14XE 500W 半模組化 維修紀錄

网友F:
請問EdwardHsu123 大
開機時畫面都會跳動,大概要等待30分鐘後才會正常
  熱機後才會正常的,問題大多出在電容身上

  那開機後正常.約20-30分鐘後才跳動的是出在哪個身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EdwardHsu123 大
開機時畫面都會跳動,大概要等待30分鐘後才會正常
  熱機後才會正常的,問題大多出在電 ...

一般也會建議先把板上的電容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EdwardHsu123 大
開機時畫面都會跳動,大概要等待30分鐘後才會正常
  熱機後才會正常的,問題大多出在電 ...

這個你自己可以用吹風機 , 加熱 元件 看看 問題出在哪 ?

通常是過熱的問題比較多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是SMT形式的電解電容啦~~不是固態電容

請教

不知SMT形式的電解電容啦 Vs 固態電容
分辨上,有沒有甚麼特徵或條件可依循 ?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

不知SMT形式的電解電容啦 Vs 固態電容

表面黏著SMT形式的電容就是沒有貫穿PCB焊接在PCB上頭,這只是一種元器件的安裝方式
,那要怎樣分辨SMT形式電容是哪種類型的?.......

電解電容的話~~容量大的(大顆的)依然會有破裂線刻痕存在
固態電容的話~~沒看過有破裂線刻痕的

最主要是電容包裝樣子不同,看久了你就會看得出電容是電解還是固態的內容物

這種東西早期剛應用在電腦上時很多人也以為是固態的,其實它是電解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