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先進 TL-24LF55無畫面

楼主(2018-10-13):
TL-24LF55無畫面

待機藍燈按電源熄滅,確定背光是正常,但是ON/OFF無輸出,
TL-24LF55可用TL-24LF500D
燒IC程式嗎?

网友:
歡迎你加入,技術維修區,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無圖 無真相

請看我簽名檔 <貼圖教學>

請依板規補上 主題廠牌 型號 故障情形

比我資深好幾年

网友:
可以燒~
二台差別應該就在外型吧~

网友:
簡易先檢查電容"容值"是否正常,輸出電壓上負載後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謝謝!
我想是AD板壞,ADJ 是正常 ,就ON/OFF無輸出
電源板5V,12V也有.AD板電源也無異常
ON/OFF腳都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