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pire 4320 鍵盤如何無傷拆卸

楼主(2018-10-14):
先看看銘牌

再看看重點位置

鍵盤上面的四個卡榫是固定的,並不像是只要往上推,鍵盤就可以拿出,這台是花了三百大洋跟朋友買的(A久了不好14)其他的毛病也都好處理,只是搞到最後怎麼發現整台機子就像暖爐似的熱烘烘的,仔細的聽了一下,原來是風扇沒在轉,想要拆卸處理卻遇到鍵盤拆不下來,這個用暴力維修法將四個卡榫直接切除的話,以後鍵盤可能會比較突起,想請教各位大大如何將鍵盤無傷拆卸,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97-1-1.html

原來是要先拆電源開關那片塑膠,是我太執著了,感謝指點。

楼主:
我們先看看圖,大家猜一下是怎完修的?

有沒有人直覺的猜到?沒錯,風扇不轉不外乎卡灰塵或是線路損壞,卡灰塵多少也會慢慢的轉,這個是完全不轉。
在看了維修影片之後,還是決定使用暴力維修法,因為你全部拆光光才看的到風扇,到時候也沒有辦法測試風扇的好壞。
上圖是已經完修的圖片,在剛剪開後蓋的那一剎那,我是有問候別人的衝動,因為.............線 沒 有 裝..............
在說下去會有毀謗的嫌疑,所以就不說了,能用就好,反正放在桌上也不差有沒有一個窟窿。

网友B:
ㄚ三哥 好像很暴力喔
自己用是沒差 因在底部沒看見
但還是建議要用拆的 又沒多少顆螺絲 只要注意長短位置

因暴力後沒底層保護 萬一一張小紙片被葉片吸住 還是會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ㄚ三哥 好像很暴力喔
自己用是沒差 因在底部沒看見
但還是建議要用拆的 又沒多少顆螺絲 只要注意長短位置

要全部拆光才看的到風扇,螺絲好多顆,長長短短的我怕鎖錯了,我拆到鍵盤下還看不到風扇就知道一定要拆光才動的到,有的風扇容易積塵,會影響轉速,這個仔細聽都聽不到風扇的聲音,心知不妙,直接破壞容易維修就好,後續有做防護措施(加冷氣機用的濾網),不會吸到紙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全部拆光才看的到風扇,螺絲好多顆,長長短短的我怕鎖錯了,我拆到鍵盤下還看不到風扇就知道一定要拆光 ...

阿三哥
螺絲鎖錯也沒關係、
只是塑膠凸一點點。
出風口的散熱器不知有無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三哥
螺絲鎖錯也沒關係、
只是塑膠凸一點點。

等我自己把東西裝好了之後,我就瞭解為什麼那個風扇的電源會沒有裝上,因為才拆到鍵盤,裝好了之後多了兩支螺絲....

這台的硬碟使用時數是16669,風扇葉片沒卡灰塵,使用環境應該很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