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背光IC OB3363QP的datasheet

楼主(2018-10-14):
請問有前輩找過OB3363QP這顆的datasheet嗎?

網路上有找到pinout,不過不太確定資料是否正確。感激不盡!

圖片資料來源:露天【尚敏】全新原裝 OB3363QP 33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remont-aud.net/forum/61-79779-1

你對看看是不是 ?

感謝j大,正確性應該蠻高的!

我量15腳是短路! IC拆下來依舊短路!

晚點上電量測VCC與對應電壓

楼主:
update:
故障狀況:D-sub能顯示,背光一閃一閃,邏輯板附近伴隨固定節奏的『激激聲』。

換掉adapter到Vcc的100uf 25v電解電容,Vcc從12v浮動上升為穩定19v。
邏輯板上的逼逼聲依舊存在,預備換掉附近的33uf 100v電容。

pin8:Vcc =19v(從DC變壓器獲得)
Pin 10: 2.0v
pin 12:3.2v
該顆IC應該是沒壞,希望不要拆面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date:
故障狀況:D-sub能顯示,背光一閃一閃,邏輯板附近伴隨固定節奏的『激激聲』。

連結給你的 IC 資料對嗎 ?

你要不要再開一版比較清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結給你的 IC 資料對嗎 ?

你要不要再開一版比較清楚 !

抱歉,本來是藉此帖發問,不要額外佔用論壇資源。

j大這樣建議,晚點換上電容後再發新帖。

btw...j大都這麼晚睡?還是因為被火車出軌事件嚇到?

我今天莫名其妙還沒五點就爬起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