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家用220V 電壓又被提出來談

楼主(2018-10-14):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421279?list=thumb

這個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提出來,不過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以前痞酷網也談過這個話題,用220V 是對的,尤其是吃電較兇的電器,像電鍋、吸塵器、電熱水瓶等等都是。
一個好的政策不一定能執行,這句話幾乎變成我的口頭禪了。

网友:
以前總是很單純的以為,應該不會有人自私到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制定一些方向,法規!

後來接觸了解政府標案之後,發現每一件案子都是針對特定對象量身打造。

一個政策能不能執行~不在好不好,而是取決於有多少利益!

以上圖片來自網路

网友A:
用110v就電線走火了,用220,燒到那邊去,
比較好奇,為什麼當初會用110v的電,而不是一開始就用220,
像日本為什麼用100v
國外都是220,
但是有時候想想,好像是為了安全吧,我猜的,我被110電到,會閃開,
以前有個同事,被電到,我就跟他說,退開就好了,他說,他被吸住了,因為是被220三相電到的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0v就電線走火了,用220,燒到那邊去,
比較好奇,為什麼當初會用110v的電,而不是一開始就用220,
像日 ...

你猜得沒錯,就是為了安全,日本才會定100v。
比110v更電不死。。。。

网友:
怕電死人或造成傷害,那就值得討論 ELB / CB 能不能發揮保護的效果

在場是不是有人小時候拿迴紋針插插座的?→過電流保護,瞬間短路保護
身體某處碰到破皮的電線,赤腳踩地方,開始抖了起來→漏電斷路

這兩種保護機制,已經是新建築的標準,還不足以從220v的電壓下保護使用者嗎?
不足的原因為何?

我想到的其中一個是過電流保護的漏洞:電器的耗電量在跳脫的範圍內,但是電器一直在升溫但又未到達過溫保護跳脫,導致附近的東西的東西起火
案例:除濕機上蓋著要乾燥的布料或其它,電暖爐也是
應對機制:居家煙霧警報器

還有其它的嗎?

网友:
據說日本用 100V 是因為保護政策主義,保護日本國內不要被外來的廠家分食市場,果然當時此政策很成功在二戰結束後讓日本的企業能夠蓬勃發展起來。
傳統的電器如馬達機電類對電壓的寬容度很小,所以 100V 的電器與 110V 不能混用即使電源插頭外型完全一樣,也讓民眾普遍認為日本製日本規格的品質比較好。

講到插頭的形式全世界間更是混亂也是完全無法統一,也是有大部分保護本位主義的存在。
220V 的用電安全因素在這些插頭插座的結構上也早就有考量進去,例如插座很深不易碰到接點或三端子插頭插進去時一定是先接通地線等等,所以實例證明 220 配電不會比較危險。
重點是 220V 要同時接觸到兩條 110V 的火線才會是 220V,在 220 的插座上接觸到一條火線還是 110 的電壓不會被電的比較嚴重。

想要將 110 與 220 整合在同一個插座上是件不容易的事,這要設計出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插座與插頭才行,但台灣這麼小的市場是否能達到經濟層面是個問題,且也沒看過國際間有哪國是這樣做且是成功的。
在很多年前我去過大陸內陸對其電源插座之混亂很有印象,不但插頭形式有很多種連電壓都有 110 、220 、240 這麼多種,所以當時有許多電源延長線上頭都有電壓表的存在,讓民眾不易燒壞電器。但這麼多年下來也已經全部改用 220V 再次的證明 220V 供電系統的優點。
還有交流頻率 50 與 60 赫芝也有差異存在,改用 220 供電後電廠是否像大部分歐系國家 220 供電使用 50Hz,但這是不可能的事要發電廠與變電所改就得全部汰換,這件事就足以動搖國本了。

我的看法最簡單的作法是請建商在新屋插座上多安裝幾個 220 專用插座,對房價沒影響也跟台電沒關係,再修改國家標準為高耗能電器(1000W 以上)一律使用 220 電源,並公布統一 220 的插頭插座形式。
這件事早在多年前就應該做了,配合政令宣導很快就能實施,一個經濟部相關局處就能處理,對民生經濟也沒衝擊與影響但能對用電安全與效率產生實質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0v就電線走火了,用220,燒到那邊去,
比較好奇,為什麼當初會用110v的電,而不是一開始就用220,
像日 ...

其實會電死人的是大電流,大電壓不一定電死人 !
像是電擊棒上萬伏特也只是電暈人,其設定通過人體的電流不至於會電死人,
又市電由110V改成220V也是對的,因為用電量大W數的電器會比較省電,
110V需要大電流推動的電器,改220V則只需較小電流即可推動,
國外有些國家的市電是110V和220V共存的,個人比較傾向這種需求,
台灣只要增設220V市電的普及,一樣在插孔座上作區分就可以,
而不是全面一次改用220V市電,那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畢竟,台灣整體來看貧困者仍佔多數,
如果每個國民收入都很高的話,那應該就不會有人去反對全面改市電為220V !

网友:
電線走火主要都是電流超額絕緣皮受熱熔化或是絕緣皮破損,內部導體短路同時加速線路及周遭可燃物體燃燒,所以跟所乘載電壓沒有絕對關聯,舉個例子,電腦power輸出低電壓,但如果輸出電流超過線路可承受的值,一樣整條線冒煙變紅直到斷電或燒斷為止

目前常見家電中,就純電阻電熱類電器,傳統感應馬達旋轉電器,傳統安定器日光燈,鎢絲燈泡等需要更換,其他電器大多小修改就可變成220V或是已經採通用電壓(例如常見的交換式電源供電裝置,充電器/電腦/電視等)
使用220V環境接地需要更確實,避免漏電發生感電意外,台灣家用單相三線式的220V碰到其中一條火線對地電位差為110V,要同時碰到兩條火線才是220V電位差

网友B:
省10億度電會很多嗎?

台電擬採用台科大電機系教授陳在相提出的技術改壓構想,將家庭插座改4孔插座,增設線路以提供220V電壓,藉由升壓降低線路損失,一年估可省下10億度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0v就電線走火了,用220,燒到那邊去,
比較好奇,為什麼當初會用110v的電,而不是一開始就用220,
像日 ...

聞說當初美國政府幫蔣老總統成立台灣政府,
美國要台灣買美國的發電廠和發電機. (美國和台灣的電壓一樣是用110V)

网友:
不管如何~~~學姊指示,如果政策通過~~痞酷電機有限公司立刻成立.......

网友:
變通的方法,規定一定功率以上電器(800或1000W)只能用220V,110V,220V插頭插座不能互通互插

改220V看到這裡好像只有2個好處
1.線路電流降低,減緩銅線老化
2.W=I^2/R,線損較低,尤其是電桶到電表這段,講白了就是電不夠

有人建議高壓直流電線損更低,可是要降壓時不是還要經過調變器變交流嗎,這樣不是反而浪費更多

避免電死人更重要的是強制拉地線,這個要動到建築法規

网友:
110V電壓是百年前台電剛成立制定的, 那時候的一般家庭只有安裝1~2琖電燈沒什麼電器設備,超有錢人才會買電扇及收音機這種奢侈品,一個月用電量可能幾度,低耗電的年代110V算很高電壓,那時候的人對電安全知識不足常有人被電到,有些人還認為為什麼不用2ˋ4v不會死電人,

要不要改220V其實不是很重要,現在一般家庭高耗電的冷氣都是220V,冰箱也可以220V,這些不會移動的電器設備使用固定220V插座,會隨時移動的的電器, 電扇,電腦,電視,音響,手機充電.........低耗電使用比較不會電死人的110V,電流很小輸送電線的耗損很低,說全部插座改220V會省10億度,這種講法有誇大

网友:
這題是無解 ,維持現狀=工業 家用以並存,差別意識形態(家用110V工業220V)難道都沒有嘛!喜歡哪個申請哪個台電110V-上萬V電都OK,電到你家自然動,端看你用途,當然計價自有不同。
高壓有高壓好處低壓有低壓好處。
高低壓考慮線徑又產生絕緣問題,可以確定高電壓會影響絕緣,低電壓須更大線徑。
不要忘了測量絕緣與漏電儀表,都是很少用到高電壓放電測內阻值與漏電數據。

這是有心人想替自己用電(似是而非)解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省10億度電會很多嗎?

台電擬採用台科大電機系教授陳在相提出的技術改壓構想,將家庭插座改4孔插座,增設 ...

全年用電量創歷年新高 夏季電力消費逐年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15003638-260410

---------------------------------------------
2017年全年用電量有2,614億度,10億度電大約只佔0.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年用電量創歷年新高 夏季電力消費逐年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15003638-260 ...

想省電就是別浪費電,要全民一起努力。預估一年省下的電,絕對超過10億度以上~~

网友:
獨立就好了~~~一場打下來死個幾十萬人,百業蕭條.....百廢待舉~~甚麼人口老化~生育率低

都解決了.....

网友D: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 nk/655859581469382/

220V 交流電會比110V更容易電死人嗎?

赤腳摸220V電線的其中一條火線露銅部時,麻痺感比110V大,常常會死亡。是真的嗎?還是誤解一場。

答案是「是誤解一場」是胡說八道的。
蛤,可是電工與老師都是這樣說的啊!

在台灣/美國/日本/韓國的220V與110V的L火線,摸起來完全一樣麻,不會更麻,也不會比110V更容易電死人。因為台灣的 220V的火線對大地電壓還是只有110V,所以比較不容易電死人。其實在變壓器上,總開關箱裡它們根本就是同一條線。

當然如果兩手各摸一條L火線的話,電壓則真的是220V

答案是 「是正確的」
在歐洲、中國、港澳,L線對大地電壓真的是230V ,電到一定會很麻,會使人暫停呼吸,線對線則是400V 會超級麻或立即心臟痙攣死人。但一切都看你當時皮膚電阻是1K 10K 100K 1M 還是 10M 歐姆。

真的嗎! 為什麼?

世界各國的 AC 供電採用的110/220/380/400V 電壓規格是怎麼來的,各有何優缺點。單相二相三相送電又是什麼?

世界各國的家庭供電,大致分成兩大陣營。
美系的110/220單相 220/380V三相
歐系的220單相,400V 三相

為何會分這樣,是誰決定的,各有何考慮,各有何優缺點。歷史上還有其它供電方式嗎?

百年前愛迪生改進了燈泡,它使用的供電系統則是DC 110V直流電,他用電刷使發電機的交流電變成直流電,來模仿鉛蓄電池的直流電。當時一個鉛蓄電池電壓是2V,經過近100年後汽車還是使用一樣的鉛蓄電池,電壓一樣是2V。

V (伏特)是電壓單位

我們小學課本說愛迪生發明電燈,其實是謊言。愛迪生只是買下英國人史磺(Joseph Swan)發明的電燈專利,及加拿大兩名技工的充氮氣專利,繼續改良燈絲材質使其壽命超過1200小時而已。至於後來的鎢絲燈泡則是匈牙利人約斯特(Sándor Just)跟克羅埃西人亞哈那曼(Franjo Hana)發明的。

一顆鉛蓄電池充飽時是2.25V ,但是放電平台的電壓是2V,使用2V電壓送電,電流量要很大,一個100W燈泡需要50A ,送電30m的話需要5mm直徑粗的銅線兩條,這是很不經濟的。

所以愛迪生公司很快就改用多顆電池串聯送電,一開始是用 6顆電池串聯成12V ,如此一來100W燈泡就只需要9A電流,只需2mm粗銅線送電即可,汽車出現時就延用這種12V系統,所以至今小汽車還是用12V鉛蓄電池。

後來發現12V,所需電流還是太大,所以就用12顆電池串成
24V。這樣一來100W燈泡就只要4.1A 電流,銅線只要1mm粗。所以至今卡車都是用24V當電源。

AT&T電話公司
因為耗電更大,所以用24顆電池串成48V供電,所以至今所有家用電話的電壓都是-48V 直流電,100年沒改。影響所及英國一開始使用電流時,街道上也是使用 40V AC交流電。

電話公司使用-48V以後,常常發生維修工被電話線電傷的狀況。所以美國8大家保險公司就聯合成立一個實驗室,就是UL的前身,專門研究電力安全。希望減少賠償成本。後來UL也接手各種安全規格實驗,直到今日美國政府採購與民間大廠都明文規定進口及美國本地生產的110V AC 電器,一定要有UL公司認證。

UL公司的第一筆生意就是負責研究到底幾伏特電壓才安全,才不會常常電死人。

UL研究的結論是,電死人與否與電壓關係不大,人會死是因為有超過40mA 的直流電流或20mA的交流電流通過心臟使其麻痺。

20mA=20/1000A=0.02A 安培

直流送電110V 後發展就中止了,因為外星人級的超級天才「特斯拉」橫空出現。特斯拉以實驗證明,他主張的110V AC 交流電才是人類的未來。他同時也是冷陰極管即日光燈的發明人,也就是俗稱的省電燈泡。直到今天,冷陰極管的發光效率還是比烏絲燈泡好10倍。不過LED燈泡的效率在2017年已經趕上冷陰極管。而且號稱壽命10倍長,但我完全不相信就是。

諷刺的是,愛迪生因嫉妒特斯拉的天份,設計將他趕走,還很不要臉的扣下事前答應要給它的研究成功獎金。FBI CIA還在大財團的指使下將特斯拉軟禁,逼他放棄交流電專利。要不然特斯拉可能會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第二名可能差它1000倍。

事後愛迪生堅持繼續努力推銷110V DC直流電供電系統與炭絲燈泡,為了競爭,努力抹黑AC交流電,還鼓勵用交流電殺死刑犯,想要拉黑,但DC直流供電已窮途末路,旋即被市場淘汰。

真理就是真理,世人很快發現特斯拉的110V 60Hz 交流電才是王道。為何選110V呢? 因為UL的實驗發現,大多數人兩手之間電阻如下:

乾燥時的電阻是約200萬歐姆 (2M Ohm)。
流汗時是約20萬歐姆(200K Ohm)。
刺入皮膚時電阻約5000歐姆(5K Ohm)

所以觸電時電流量是....
110V/2M Ohm=55uA 微麻
110V/200K Ohm=0.55mA 大麻
110V/5K Ohm=22mA 電死邊緣

110/220V 單相三線送電。
愛迪生公司改制後的西屋公司就制定AC 110V 60Hz為標準,也被美國國家標準局接受,所以美國的附庸國,英國、日本、韓國、台灣...都是使用110V 60Hz,但也有變體的電壓例如
台灣的電壓隨時代進展 110/115/117/220/380V
美國後來又改為 117/120/240V
日本國家標準是 100V
澳洲的標準是 240V 改為230V
英國的標準是 240改為 230V
歐盟的標準是 230/400V

後來熱水爐、冷氣發達,耗電很大,110V 在50A電流時只能輸送 5.5KW,實在太勉強,所以美國就增加了220V輸配電規格,這個220V不是單獨的送電系統,而是用兩個相位相反即相差180°的110V組成,中間有一條共用的中性線。如此一來任一條火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 nk/655859581469382/

220V 交流電會比110V更容易電死人嗎?
赤腳摸220V電線的其中一條火線露銅部時,麻痺感比110V大,常常會死亡。是真的嗎?還是誤解一場。

答案是「是誤解一場」是胡說八道的。
蛤,可是電工與老師都是這樣說的啊!
在台灣/美國/日本/韓國的220V與110V的L火線,摸起來完全一樣麻,不會更麻,也不會比110V更容易電死人。因為台灣的 220V的火線對大地電壓還是只有110V,所以比較不容易電死人。其實在變壓器上,總開關箱裡它們根本就是同一條線。 ...

這就是所謂的「所知障」或「鬼擋牆」或「鬼遮眼」,
在110/220V單向三線式電壓/電流/電阻 裡繞半天卻轉不出來....
認為單向三線式220V由兩條110V組成,因為220V兩條都110V,風險就和110V電壓相同?

是要算電人的機率,不是計算電人的功率
是要算電人的機率,不是計算電人的功率
是要算電人的機率,不是計算電人的功率

會電人主要是電線破皮裸露,比方說,電線破皮後接觸到金屬機殼,摸到機殼就被電到了!

在完全相同的情境下:
單向三線式的220V是由2條110V火線組成,2條火線當中只要任一條電線破皮都會電到人。
單向三線式的110V由1條110V火線+1條水線組成,電線破皮有1/2的機率是水線不會電人。

110V電線破皮只有220V的一半機率會電人,電人機率少了50%,你說該不該維持110V電壓?

至於電到人會死或會麻?是和人體接地的阻抗和電流經過的路徑有關,
若只經過體表、乾腳踩地阻抗高,就可能只是會麻,
若是經過內臟、濕腳踩地阻抗低,就可能會被電死,都要看運氣。

流言終結者:電器掉入裝滿水的浴缸時,真的能夠把人電死嗎?(流言證實)
美國電壓是110V跟台灣一樣...,110V照樣會電死人!

网友:
以前小時候用舌尖碰過006P 9V電池的正負兩端,那時舌尖就有刺痛感,因為潮濕讓阻抗下降,其電流值足夠刺激神經末梢。再後來有用過"千人震"電子套件裝在糖果紙盒想捉弄同學,利用電晶體及變壓器繞組的振盪,使其二次側產生約AC80V的電壓,然後透過紙盒外的鋁箔紙讓拿起來的人經由手部形成通路,並造成刺痛感,這種就是利用電壓來產生足夠電流以刺激神經末梢

网友E:
這算是2難嗎
綜合各項討論
1.維持現有電力架構,+110V,0V,-110V,被電到也是110V,不過在220V下被電到機會增加
2.改用0V,110V,220V,不論110V或220V,被電機會都一樣,可是被220V電到掛點機會增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算是2難嗎
綜合各項討論
1.維持現有電力架構,+110V,0V,-110V,被電到也是110V,不過在220V下被電到機 ...

最新說法是插鼻孔就可以了~~~喵大夫快去找一下醫學論文,看看這麼偉大的發現是誰發明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新說法是插鼻孔就可以了~~~喵大夫快去找一下醫學論文,看看這麼偉大的發現是誰發明的 ...

小智啦,是時候贊助火箭隊去抓皮卡丘了

小智:皮卡丘,十萬伏特
皮卡丘:皮(鼻)~卡(孔)~丘(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智啦,是時候贊助火箭隊去抓皮卡丘了

小智:皮卡丘,十萬伏特

哈哈哈~~~~~

這種事情啊麻煩的就是以前沒搞好變成歷史共業,假如真要搞!~~那就好好規劃一次弄好~~
二十年大概就能轉換完成85%....從法規面、實務上、相關配件規範等等都準備好

新建案當然簡單,既存建築最好趁機連屋內配線、設置都重新弄好,才會安全有保障...

說道這~~~來個題外話

一般建築屋內插座迴路不是起於開關箱內的分路開關麻,看幾條有迴路...就幾個開關,
每迴路串還是並!?~著幾組插座構成一個完整插座迴路......那插座背面通常都有預留串
/並的孔,讓單心電線剝皮後直接插入即可.....可是我朋友卻跟我說他家的插座是L、N
線個別是由三條電線絞在一起後由第三條線插入電源插座面板的孔中

正常舉例~~
L=紅色,兩條
N=白色,兩條
G=綠色,兩條
代表這個插座不是末端,必須連接下一個插座...紅\白一組進、一組出,綠色接地也是

他的意思是紅+紅+黑(假設啦)三條絞在一起,黑插入插座L;白+白+白三條絞一起插入插座N
幹嘛三條絞一起阿?

他問說怎麼不分別插上對應的插座面板孔就好了還這樣搞...

网友:
[小物] 「鼻型插座」上市 滿足插鼻孔的衝動?
https://solomo.xinmedia.com/japan/7657-hot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是我朋友卻跟我說他家的插座是L、N
線個別是由三條電線絞在一起後由第三條線插入電源插座面板的孔中

朋友的意思應該是三條同色線絞在一起,其中一條短的再插到插座,這種做法我遇過,有些新建案插座迴路是配5.5平方的線,不方便直接插在插座接線孔,所以用絞接方式連接一段單心線再接到插座,即使是2.0單心線配線也可以這樣做,實際接觸效果比瞬插方式牢靠,迴路中其中一個插座拆除不會影響往下插座供電,唯一的缺點是很費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的意思應該是三條同色線絞在一起,其中一條短的再插到插座,這種做法我遇過,有些新建案插座迴路是配 ...

我想我懂你意思了.....
1.可能他牆壁內插座迴路的線徑比較粗,無法直接插在插座總成
2.施工的師父認為進出兩組線絞在一起卡贏靠插座卡榫串接的方式
避免造成迴路中某段落接觸不良生熱或者影響整個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