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32W6000D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10-14):
奇美CHIMEI TL-32W6000D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32W6000D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W6000D
TL-32W6050D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這顆AS15-G異常燙手.

拆下.

由於之前庫存還有不少AS15-G.直接換上.

調諧器.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這是高雄的第四台節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高雄的第四台節目嗎,

中華電信MOD

网友B:
好奇問一下大大~LCD太重~有辦法改LED嗎?還是均光性會不好?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問一下大大~LCD太重~有辦法改LED嗎?還是均光性會不好?謝謝大大

可以啊!兩種方式:

1.直接換LED面板.

2.LCD冷陰極管換LED燈條.一般直下式較適用.

PS:當然還是要有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問一下大大~LCD太重~有辦法改LED嗎?還是均光性會不好?謝謝大大

不過.最近蠻流行LED面板換LCD面板.

因為LED面板故障率實在太高了.還是換LCD面板凍卡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過.最近蠻流行LED面板換LCD面板.

因為LED面板故障率實在太高了.還是換LCD面板凍卡久. ...

這就難懂了~LED面板可以換?我有一台42的LCD面板破(被我兒子丟破)…到現在還躺著呢~

网友C:
應該是LED燈的壽命問題~~別把亮度開太亮也沒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難懂了~LED面板可以換?我有一台42的LCD面板破(被我兒子丟破)…到現在還躺著呢~ ...

LCD可換LED.自然LED也可換L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LED燈的壽命問題~~別把亮度開太亮也沒用嗎?

不光是LED燈問題.整塊都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光是LED燈問題.整塊都有問題.

哪家廠商這麼厲害開發出這種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廠商這麼厲害開發出這種商品.....

每一家都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過.最近蠻流行LED面板換LCD面板.

因為LED面板故障率實在太高了.還是換LCD面板凍卡久. ...

1.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經由你的說明, 讓我們知道CCFL燈管背光用得比LED背光久.
2. 我在台北民權橋旁,遇到一位維修電視的老師傅, 老師傅說, CCFL燈管背光可以用很久, 不容易壞.
3. 我的經驗也是CCFL燈管背光可以用很久, 不容易壞.
4. 我長期有在觀察PIGOO網, 維修LED背光比維修CCFL燈管多.
5. 大概從2011年、2012年左右, 新出廠的液晶電視及螢幕開始採用LED背光,大家都說LED背光的電視及螢幕, 畫ˊ質比較好,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經過了6、7年的實戰之後,  也證明LED背光比較容易壞(相對於CCFL背光).
6. 結論:CCFL背光及LED背光各有優缺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經由你的說明, 讓我們知道CCFL燈管背光用得比LED背光久.
2. 我在台北民權橋旁,遇 ...

以前電化製品講求的是耐用(耗電),現在強調的是節能(省電),耐用不敢強調,不過這個和廠商的利潤有關,利 潤低東西設計不可能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經由你的說明, 讓我們知道CCFL燈管背光用得比LED背光久.
2. 我在台北民權橋旁,遇 ...

以前電化製品講求的是耐用(耗電),現在強調的是節能(省電),耐用不敢強調,不過這個和廠商的利潤有關,利 潤低東西設計不可能那用,你想看看,民航飛機的駕駛艙的螢幕故障率會高嗎

网友:
那就製造更多垃圾了~~~~

网友:
壓低成本造成.只要加多一些燈珠.降低電流.就不容易壞了

网友:
內建計時器越來越精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