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應仙姊的弘騰SMD機器照片

楼主(2018-10-14):
弘騰SMD9206

以前公司結束營業留下來的

网友A:
妖怪大  你好
這台要如何操作呢?
我還搞不定它耶!!!

這些風嘴好像都是拆多腳怪。

网友B:
吹頭也太齊全了吧!
當年買齊價錢不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妖怪大  你好
這台要如何操作呢?
我還搞不定它耶!!!

仙姊:

加溫管線&出風管都先接上。

打開主電源(加熱管開關先關閉)。

這時應該有風吹出來。

調整風量大小(看是否有變化)。

確定送風馬達都正常後,再開啟加溫管開關。

溫度調整先調在一半。

然後拿起握把,先把頭髮吹乾(誤........)

不是啦,是試看看有沒有熱風吹出來。

有!就完全正常。

至於調溫,調風,就看被拆物大小(溫度高比較容易拆,但動作要快,不然PCB容易上下剝離凸起。

適合拆這種兩面或四面都有腳的
(圖片來自網路)

BGA封裝的比較不適合,不然就是不裝吹嘴直接繞圓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頭也太齊全了吧!
當年買齊價錢不斐.

的確,當初購入每個都2K起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仙姊:

加溫管線&出風管都先接上。

謝謝妖怪大,

我是用自製風嘴,
溫度調整先調在一半,
(擔心調太大,怕燒壞)
但貼片電阻毫無動靜,
可能風嘴太長,
下次直吹看看..
機器熱風及出風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確,當初購入每個都2K起跳

好專業的設備,用得到這裡的幾乎都有相當功力和經驗,請問當初為何會想收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專業的設備,用得到這裡的幾乎都有相當功力和經驗,請問當初為何會想收起來 ...

不瞞您說,當初行業是比較冷門一點,越來越落寞,客戶本身獲利也降低!

光做維修,會餓死!且蠻多客製晶片,根本無法取得,年年虧損之下(股東開會決議)只好結束營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妖怪大,

我是用自製風嘴,

仙姊

妳可以再做個實驗,用妳的目前的方式,然後準備一張紙,風嘴距離1~2公分對著紙吹,

估計5~10秒內紙應該會燒焦,如果沒有!可能妳溫度調太低!

不然用這一台來吹貼片電阻,是殺雞用牛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仙姊

妳可以再做個實驗,用妳的目前的方式,然後準備一張紙,風嘴距離1~2公分對著紙吹,

寄啊   喜歡做實驗…
把不可能的事化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