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臨時配個 IoT 溫度計如何

楼主(2018-10-14):
一直聽說大同電鍋耐用, 應該跟設計和用料有關, 比較 "特殊" 的是煮飯要用不鏽鋼內鍋, 不能直接放放水放米入鍋內煮飯, 跟以往用過的電飯鍋或者那些經驗完全不一樣.

為了參考它的設計或原理, 人家送了兩個用過的或壞掉的,  橘色的是壞的, 綠色是好的, 都缺電源線. 本來拆了就為了研究了它的設計, 基本上兩個鍋的雙金屬片, 就是煮飯用的那個按壓的溫度開關組件, 結構幾乎100%相同, 但是仔細看看, 線路和指示燈用料其實有差別, 估計出產年分和設計不同. 橘色那個沒有溫度保險絲, 不明白它的最終保險裝置是怎樣的.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先看橘色的大同電鍋, 型號 TAC-8HK, 兩個氖泡顯示燈都不亮, 發熱線都是好的, 沒有短路, 面板都沒了. 應該是被人拆過的. 有個開關的物體被腐蝕壞了, 但肯定失去了通電的功能. 試試看插電, 不用按下煮飯的開關就開始熱了. 拔電拔插頭再從底座的供電插銷量一下, 不管煮飯的開關有沒有按下去, 都有阻值 16-20歐姆 (不穩定大概是表筆接觸電阻影響讀數), 但是肯定是有問題, 因為不按電鍋也加熱, 肯定燒焦米飯, 可能就是遭淘汰的原因, 不過主人說它有個好處是綠色那個沒有的, 用戶可以選擇保溫與否.

開肚子, 看看接點, 橘色的那顆明顯煮飯的開關接點跳開行程不足, 可能是8字那鐵片生鏽引起彈力衰退導致的. 綠色那個很健康, 跳開的距離有5mm以上. 根據接線畫了一下實物連接圖, 轉化成容易理解的電路圖, 證明兩種設計是不一樣的, 橘色的那顆正常情況下插電後用戶可選擇保溫與否, 綠色的是插電後固定保溫一直有火力.

橘色的鍋, 接點很靠近, 幾乎看不到有縫隙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綠色的鍋, 接點離開很夠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TAC-10S綠色

電路圖,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8HK橘色 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8HK橘色 TAC-10S綠色

電路圖,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8HK橘色 TAC-10S綠色

大同電鍋電路圖 TAC-8HK橘色 TAC-10S綠色

至於橘色的兩個氖燈都不亮, 看來是兩隻電阻被烤到脫了皮, 完全開路, 據說原廠用100K的. 本來想把氖泡換成LED, 不過沒閒, 就隨便找到兩支270K的電阻試試看, 氖泡是好的, 改機一下電阻移到靠近氖泡的接腳, 算算功率, 1/4W的電阻有10倍以上的裕量, 正常有亮了, 就此打住.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實驗270K電阻可行不, 看來OK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勇敢的給它改下去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大同電鍋TAC-8HK橘色

橘色的那顆, 煮飯的開關接點跳開行程不足, 想辦法掰一下弄一下, 勉強看到有2mm 的距離, 上電乾燒幾分鐘是可以跳開了, 不過不清楚溫度設定變化如何, 準備裝個 IoT 溫度計......待續.....

网友:
幹掉醬太壽司
有溫昇曲線profile能源監控 雙科技加持航太F1天上地下無敵求敗的 米其林3星米飯 要出現了 !!

网友A:
期待IoT 溫度計續集

如果還能包含data logger功能
記錄整個加溫過程資料
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B:
說大同電鍋耐用我並不覺得,那是因為一開始只有大同做電鍋,我從國小時代就幫家裡跟鄰居修電鍋,最常見的問題就是電鍋端的插頭燒黑或斷線。

早期那種無溫度保險絲機種,真的是完全沒保護措施,有溫度保險絲機種也是很後來的事。

大同電鍋常見的缺點:
1. 可插拔式電源線,電鍋端很容易故障。
2. 千年不變的溫度跳馬,機件全部裸露很容易因高溫而氧化生鏽變黑,導致溫控不準確。
3. 容易故障斷線的加熱片。

後來的萬國、歌林改良這些缺點:
1. 固定式電源線,電鍋端不會有燒黑斷線問題,淋到湯水也不會有觸電的危險。
2. 磁鋼式溫度感知器,感溫可靠不必調整。
3. 電熱管式加熱,電熱管用鉚壓方式或直接鑄造在外鍋上,傳熱直接也不易故障。

早期我也都是使用大同電鍋,後來用了歌林之後才發現有這種改良做法,前幾年又買了萬國電鍋,算是使用過最滿意的。

网友B:
比較 "特殊" 的是煮飯要用不鏽鋼內鍋, 不能直接放放水放米入鍋內煮飯, 跟以往用過的電飯鍋或者那些經驗完全不一樣.
------------------------------------------------------------
各種廠牌電鍋不都是這樣使用?難道有直接用外鍋煮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較 "特殊" 的是煮飯要用不鏽鋼內鍋, 不能直接放放水放米入鍋內煮飯, 跟以往用過的電飯鍋或者那些經驗完全 ...

樓主應該是要表達 跟電子鍋的方法不同吧
電鍋也有喔

電鍋有分乾式與濕式
乾式 就是外鍋不必加水  跟電子鍋一樣 外鍋不必加水  如: 國際
濕式 就是外鍋要加水 如 : 大同  萬國

濕式電鍋要用白鐵鍋煮東西要注意喔  白鐵鍋底要有凹溝喔  如沒凹溝式平底的白鐵鍋要在電鍋先放上鐵網稍稍墊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 "特殊" 的是煮飯要用不鏽鋼內鍋, 不能直接放放水放米入鍋內煮飯, 跟以往用過的電飯鍋或者那些經驗完全 ...

有看過內鍋炒菜的

也有些營業用的大鍋,有直接用外鍋煮飯的 (嚴格說不是電鍋,是瓦斯行加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應該是要表達 跟電子鍋的方法不同吧
電鍋也有喔

濕式電鍋要用白鐵鍋煮東西要注意喔
白鐵鍋底要有凹溝喔
如沒凹溝式平底的白鐵鍋要在電鍋先放上鐵網稍稍墊高喔

請問
這是什麼訣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IoT 溫度計續集

如果還能包含data logger功能

有的, 只是還沒實測這類鍋
https://thingspeak.com/channels/2307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大同電鍋耐用我並不覺得,那是因為一開始只有大同做電鍋,我從國小時代就幫家裡跟鄰居修電鍋,最常見的問 ...

1800元用十多年很划算了
不像快煮壺800用兩年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濕式電鍋要用白鐵鍋煮東西要注意喔
白鐵鍋底要有凹溝喔
如沒凹溝式平底的白鐵鍋要在電鍋先放上鐵網稍 ...

回覆 #8

沒錯 有營業用的50人份瓦斯鍋  也有家庭用10人份的瓦斯鍋   如 : 林內牌的

至於濕式電鍋用白鐵鍋要用有凹槽的  小弟認為是跟底部密合度有關 至使溫度會發生差異而不準

再來就是經驗談了
一般人都會用濕式電鍋燉煮東西吧 不用顧火 又很快
有次要燉東西拿一個五金行的白鐵鍋用燉煮  結果把白鐵鍋內的湯水都快煮乾了  才拿電鍋所附的內鍋來看 有凹槽 五金行買的沒凹槽都平底
才去問公司為何會快煮乾了才跳  公司回答說 白鐵的平底鍋要放鐵網墊高
以後都有墊高 就都正常了
至於真正原因  不知 猜測應予密合度致使溫度發生變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