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葉風扇 SKJ-CR305WD 閃藍燈不開機

楼主(2018-10-14):
第一次修到無葉電風扇,感覺很新奇,就要來玩看看

症狀是:開機後,面板藍燈ˊ持續閃爍,但是沒有風吹出,控制VR也沒有風吹出
費了一番心力,打開之後,看到一塊電路板,所以這應該算是DC扇嗎?所以就沒有所謂傳統啟動電容問題對吧?

做過的努力:
1.面板開關測量正常
2.VR轉動也有變化
3.板子上面保險絲有通路
4.常見的25V 470U更換,沒效
5.變壓器AC 出來還有9V左右
6.電路進來4顆M7 二極體正常(橋式)
7.更換了25V 470U那顆  就順便量了一下DC,發現這邊就已經沒了電壓

接下來應該朝哪裡努力呢?
上面晶體好多顆,如果一一查DATASHEET 比對電壓  也頗有難度
懇請版友提供經驗指導下一步方向

网友A:
輸出馬達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馬達有電壓嗎?

沒有  輸出馬達紅白藍三線  紅白DC 沒有電壓

网友A:
紅圈是AC 110V進?
綠圈是接什麼?
黃圈是接馬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是AC 110V進?
綠圈是接什麼?
黃圈是接馬達吧?

拍賽 我發現這張圖,上面兩條線都是一樣pin腳,我接錯了。
圖中右側才是應該接紅黑 110v進
中間是接紅紅,是接到一個同步馬達,這個馬達也故障了 所以我就先拔掉

网友B:
看起來的確是無刷馬達驅動的架構,如果110v直接進,照理說在兩個並排較大電容會量到一個不小的直流電壓,要小心不要觸電了,斷電時也要注意有沒有殘留電壓

另外一個綠色直立小電容那裏則是控制電路的電源迴路區,也可以從小電容檢查有無低壓直流輸出

网友C:
1. 二極體,2 三隻腳的穩壓器 3,溫壓器前的二級體(如果有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的確是無刷馬達驅動的架構,如果110v直接進,照理說在兩個並排較大電容會量到一個不小的直流電壓,要 ...

謝謝港都郎仔大的提醒
真的被電到  我只是用手抓電路板邊框而已...
110v開機後,綠色小電容(25v 470u)量不到直流電壓,正在這個地方努力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二極體,2 三隻腳的穩壓器 3,溫壓器前的二級體(如果有的話)

把焊點都補一補後,25V 470U電容部分恢復12V
不過在補焊點的時候,不曉得版子上面塗了什麼,加熱有種塑膠的臭味=.=

6支積納二極體也都正常
馬達紅白藍對G依舊沒有電壓 而且量測的時候會跳來跳去
有時候會看到7V 6.9V 6.8V 6.7V 一直往下跳 然後要再量又完全沒有了,很怪

馬達前6個電晶體 SVF2N60MJ 量起來不太一樣
可能要拆下來量比較才比較準
再來可能就是把200V 68U兩顆大電容也換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焊點都補一補後,25V 470U電容部分恢復12V
不過在補焊點的時候,不曉得版子上面塗了什麼,加熱有種塑膠 ...

第一次遇到這種板子上面有塗料的  加熱解焊過程中好臭,不曉得可否用什麼東西先洗一下?

請下六支SVF2N60MJ 的確有一隻不合群 (如圖)
量測結果和其他人不同 (還好有六隻可以比對)
應該就是兇手之一  希望共犯不要太多人
今天先去電料行看看有沒有,沒有就等對岸1週後買來更換再來回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遇到這種板子上面有塗料的  加熱解焊過程中好臭,不曉得可否用什麼東西先洗一下?

請下六支SVF2N60 ...

測量這種電子元件 , 有時也不是用比對的就可以正確找出問題來 !!

1. 你瞭解這是什麼元件 ??
2. 這元件有什麼特性 ?
3. 如何判定元件的好瓌 ?

我知道看 Datasheet  是很累人的事 ~ 尤其是那些豆芽 !
但是.............................. 還是要看  看圖說故事也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量這種電子元件 , 有時也不是用比對的就可以正確找出問題來 !!

1. 你瞭解這是什麼元件 ??

謝謝J大
1.請問找datasheet,是GOOGLE 型號+datasheet嗎?
像這顆SVF2N60MJ+datasheet就只會找到單一一份pdf
以前有時候有些型號或找到好多種,不曉得確切是哪一種

2.我查到了這篇舊文章,我不確定理解是否正確,請幫我看看
a.這顆從datasheet第一頁,就說明是N-MOS (由左至右 G D S)
b.數位電表,二極檔位,紅接S→ 黑接D,數值約0.56v (反之紅D黑S不能有數值)
c.三隻腳接觸放電
d.數位電表,二極檔位,紅改接G 黑改接S (充電)
e.數位電表,二極檔位,紅接S 黑接D 或是 紅接D 黑接S 都要有數值,但已經不是0.56
經過這些步驟 可以判斷這顆N-MOS正常

SVF2N60_C171705 (1).pdf

519.03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
1.請問找datasheet,是GOOGLE 型號+datasheet嗎?
像這顆SVF2N60MJ+datasheet就只會找到單一一份p ...

所以還要配合看電路 , 大概知道這會是什麼元件 !

如此就可以過濾掉一些不可能出現在這裡的元件 !!

那你有照著這樣子做嗎 ?

結果呢 ??

要自己瞭解為什麼要這麼做 , 用意何在 ~

這才叫學習啊 !!

P.S

要注意元件的符號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二極體,2 三隻腳的穩壓器 3,溫壓器前的二級體(如果有的話)

感謝y大 J大 大俠等多位熱心版友精準提示,拆下來的6個SVF2N60MJ (N通道 MOS)
有一個明顯故障,更換後,順便更換新的200V 68U(剩下60u)

已經完修 \*^0^*/
btw 這台真的很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