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升壓220V插座形式之思考

楼主(2018-10-15):
台電丟出升壓這個訊息,一時之間在各網站廣為討論,台科大陳在相教授提出的四孔式插座兼容110V/220V,但插座樣式似乎跟舊有的110V插頭不相容,較大的體積一個出線盒可能只允許一個4孔插座,似乎是個過渡期替代方案,將來220V電器普及後是否又要改革一次?至於插座後方配線在技術上完全沒問題可以不必討論,現階段當務之急應該是訂出220V插座樣式標準,以避免110V誤插220V事故。

其實日本早有100V/200V混合插座方案,是採一個面板兩插座,一個100V一個200V,100V跟舊有的一模一樣,200V插孔位置不同可以防止誤插,過渡期是如此,將來可以不必考慮100V電器時將插座換成兩個都是200V插座,可用200V插座數增加了電器不必再改一次,這種模式台灣也可以借鏡。

1. 台灣現有雙插座:

2. 假設新的220V插頭是將原本L線插孔轉90度,在過渡期一個面板配置110V、220V插座各一:
左邊是110V插座,右邊是220V插座。

3. 幾十年後或許110V電器都被淘汰了,那時插座就可以換成雙220V插座:

所以重點是220V插座標準要先訂出來,接下來修訂室內配線規則法規,這次升壓或許會成功。

网友A:
台灣家庭吃大電流的都嘛220V....冷氣、儲熱式熱水器這類

小家電汰換速度快~~~除了廚房家電外,應該二十五年內一個家庭
所有電器都能轉換到220V...

牆壁內管線不是還得多一條電線?...兩個L...湊220V、一個N水線搭出原有110V,一條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壁內管線不是還得多一條電線?...兩個L...湊220V、一個N水線搭出原有110V,一條接地

有可能要增加兩條線,110V跟220V迴路各自獨立,漏電斷路器安裝才不會有問題,除非又去搞個特殊規格漏電斷路器,要不然共用中性線不可行。

其實這個議題重點應該是220V電器插頭的標準化,有了法令依據廠商有有辦法遵循,也才有人會在台灣販賣220V插頭的小家電。

冷氣、電熱水器本來就是使用220V為主,但那是固定式設備,配好線不太會去移動。
大家從事電器行業,很可能在工作桌附近早已配置220V插座,但那不是一個標準,大都是拿現有110V插座來代用,不小心會插錯,或是用接線端子排,解決了誤插危險卻損失了便利性。

因此制定出台灣220V插座標準才是當務之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要增加兩條線,110V跟220V迴路各自獨立,漏電斷路器安裝才不會有問題,除非又去搞個特殊規格漏電斷 ...

嗯~~
主要是過渡時期內110/220V迴路必須獨立並存.....不共用

還有插頭與相關配電設備的規格制訂...

ㄟ!~~那個誰快去設計研發阿~~搶先註冊專利先......然後準備開個相關設備供應商
以後賣插頭和配電箱相關零配件也很能賺阿......

网友:
最大的疑問?
美國與日本都沒有要改掉不用 110 為何台灣要改?

想要改用 220 的人自己拉線改插座或請水電工來做就可以了,220 插座我喜歡英國式的上頭還帶一個開關安全又實用。
家裡可以多準備幾個可以自己裝配的插頭,電器買回來不是家裡用的形式就自己剪掉更換簡單又省事。

如果是電力供給的問題省家庭這微薄的幾度電根本是杯水車薪,要從高耗能的夕陽工業輔導轉換跑道或乾脆停工下手。

网友:
有啊 台灣220V標準插座早就有了,家用最常見就是冷氣,不然電工考試法規怎麼考的,更不用說現在室內配線。
只是多用於大功率設備,大多基於安全不用活動式而是專用獨立固定式接線。
想要營業或特殊用途就申請工業用電就這麼簡單,百分之百又外掛小型變電站(變壓器)小型用電活動設備相容110V台灣規格太多了。
唯一改變110V二線改成三線(多接地),舊式二線式仍可相容。
好無聊不知道在炒甚麼?

网友:
目前看過插座有雙電壓的獨立系統活動式發電機有
左邊幾乎活動式發電機都會有的輸出DC12V,外八形式插座
中間輸出AC220/110插座(四孔環形雙電壓)卻不是台規,有220V以上大多功率較大。
右側 輸出AC110V二個標準台規(台規220V形式二合一)附接地插座,一個三孔環形插座(似左邊AC220/110插座卻不相容)。
四種形式都有防呆,孔位不合大概怕誤插
看看世界各國接頭插座,只能說大家都想壟斷。

网友B:
順道看看各國常見的插座型式
電壓 100/110/220/230/240 各式各樣

一般常見的壁插,單向,非動力型

网友:
我們來自創個八腳的.....多功能腳位

网友C:
我測試家裡的110v插座,1200w吹風機開啟後電壓下降105v, 電壓降不會增加吹風機的耗電量,只影響吹風機的效能,但是降5V效能影響有限感覺不出,一般低耗電的電器設備,手機充電,音響,電視,電扇,日光燈...影響非常微小,改220v一般家庭一年能省多少電很懷疑,高耗電的冷氣原本就220v。

我是不反電改220電壓,從新蓋房子開始,pvc管線多拉一條220V電線,任何插座槽裡面有端子座提供110v及220v電壓,以後依需要可以輕易改110V或220V插座,洗衣機,微波爐,電子鍋,電冰箱,冷氣機........高耗電電器會放置的地方插座規劃有220V插座,新房子重新買電器設備就買220V,舊的110v家電設備插座也可改110v,這些設備都不會移動固定的插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順道看看各國常見的插座型式
電壓 100/110/220/230/240 各式各樣

以前我看到了這些特殊的插座 ~

心裡就只有一個想法 ~

就是防止一般人去使用它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測試家裡的110v插座,1200w吹風機開啟後電壓下降105v, 電壓降不會增加吹風機的耗電量,只影響吹風機的效 ...

在家裡,電路裡降5V,效能就差很多啊!

在線路裡浪費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家裡,電路裡降5V,效能就差很多啊!

在線路裡浪費掉了!!

請問小莉莉是否願意把110V吹風機及插座改成220V電壓?

我是沒興趣花大錢省小錢,把吹風機及插座修改成220V電壓,我每天只用約10分鐘的吹風機, 10分鐘1200W約0.5元的電費,0.5元的5/110的耗損我不在乎,修改投資的費用這輩子賺不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小莉莉是否願意把110V吹風機及插座改成220V電壓?

我是沒興趣花大錢省小錢,把吹風機及插座修改成22 ...

把插座修改成220V電壓,
大多是在長時間耗電大的電器用的,
每天只用約10分鐘的吹風機,或許就不用了,

這除非是新蓋的房子拉線時,
就先預留220v的線路和插頭,
舊房子要拉線改插頭也是很麻煩,
要買到220v的家用電器更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看到了這些特殊的插座 ~

心裡就只有一個想法 ~

因為日常110V用習慣了
看見少用陌生的另類型態
當然要留意一下規格,不然貿然結合,還真會蹦出天雷地火 (大多220V之規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家裡,電路裡降5V,效能就差很多啊!

在線路裡浪費掉了!!

開1200W吹風機降5V,只有開吹風機的迴路會降5V,
其他沒有和吹風機插座串來串去的迴路並不會降5V。

因為線徑多粗要看電流多大? 220V電流較小就會用較細的線,省些銅線的錢,
改用220V迴路後,若線徑也改較細,恐怕220V吹風機同樣會降5V或10V。

像大陸220V延長線的線徑較細,就最好不要在台灣用...

再來就是電人的風險,
一般電線出問題是先破皮,再斷掉,還沒斷掉前電器同樣可用,但不知電線已破皮會漏電...

220V兩條火線,不管哪一條電線破皮都會電人,
110V一條火線一條水線,若水線那條破皮不會電人, 比220V少了50%被電機率!

220V的雙孔插座,手賤拿金屬針戳孔,不管哪毎孔都會電人,
110V的雙孔插座,手賤拿金屬針戳孔,有1/2機率戳到水線,不會被電到。
若110V/220V插座都3孔有地線孔, 110V戳到帶電孔的機率是1/3, 220V機率是2/3。

我國原本是110V,若全面改為220V,意外被電到的機率也會x2倍。嚇到了沒?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開1200W吹風機降5V,只有開吹風機的迴路會降5V,
其他沒有和吹風機插座串來串去的迴路並不會降5V。

220V兩條火線,不管哪一條電線破皮都會電人

您可能對 AC 220V 的電壓有所誤解,
220V電壓是一條火線220V和一條中性線,
和台灣的110V一樣, 一條火線110V和一條中性線

我猜若果改供 220V 電壓,
並不是像現在台灣獨有的 +110V火線和 -110V火線=220V,
一正一負兩線之間的電位差就會是220V, 台灣的220V 是沒有中性線.

网友:
台灣的家用單相三線系統,為兩條火線(不同相位)與一條中性線,任一火線對中性線為110V,兩條火線間為220V,所以220V碰到任意一條線,經人體接地都會被110V觸電,如果兩條一起碰到,無論人體有無接地,就是被220V觸電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V兩條火線,不管哪一條電線破皮都會電人

您可能對 AC 220V 的電壓有所誤解,
220V電壓是一條火線220V和一條中性線,
和台灣的110V一樣, 一條火線110V和一條中性線

我猜若果改供 220V 電壓,
並不是像現在台灣獨有的 +110V火線和 -110V火線=220V,
一正一負兩線之間的電位差就會是220V, 台灣的220V 是沒有中性線.

沒有誤解!

若220V , 2條110V火線,任一條的110V火線都會電人,220V電線破皮機率是110V x2倍的風險
若220V , 1條220V火線,一條0V水線不電人,電線破皮機率相同,但220V電壓高,同樣是x2倍致死風險

那些扯到110V升壓為220V沒增加風險的,是把這兩種混在一起...
扯到2條110V火線的220V,只講我國火線是110V,並不是220V,卻不講2條火線破皮電人機率是110V x2倍,。
扯到1條220V火線的220V,又只講火線破皮機率相同=被電機率相同,卻不講220V比110V電死機率高了2倍。

所以,某些搞不清楚狀況,感覺220V比110V數字大就比較危險的直覺才是正確的!

网友H:
感覺是怕電力不夠用,怕缺電才點出來的,不太像是韓國為了工業升級才推動的,
現在絕大部分的家庭本來都有220V的電,只不過搭配使用的電器不多。
政府上下若真有心,可以把220V的電器降個貨物稅之類的,少個5%或10%
民眾有感,自然會多安裝220V的線路插座,等到用的人多了,再登高一呼,不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覺是怕電力不夠用,怕缺電才點出來的,不太像是韓國為了工業升級才推動的,
現在絕大部分的家庭本來都有2 ...

非常好的想法,可惜現在的政府沒時間等那麼久。

网友:
擠牙膏   牙膏剩底了都沒了還以為能擠多少

更改家用供電 只會讓一般用戶更混亂(老人/不熟用電知識與規格的人)
應該推動高效率家電跟老舊電器汰換
還有工廠端
我們工廠段的設備低效率問題的用戶端私人線路配電亂象太多了

在來說說電死人的的問題

要電到人   首先人必須要碰到導體   或是發生漏電
那們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應該是  不要碰到導體跟避免漏電

而不是優先用低壓供電來避免感電   (浴室環境/醫療設備 接觸性儀器等跟人很接近竟或是需要在容易感電感電環境下運作的 才不得已用低壓供電   其實電池供電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