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 infocus XT-50IP800 螢幕黑一半

楼主(2018-10-15):
這是姊姊家中的鴻海50吋液晶電視,最近突然出現這種狀況
剛開機時,螢幕正常顯示,大約20秒左右,螢幕就黑一半了(聲音正常)
重複開機都是這種狀況,老灰狼不是很懂液晶電視,上網爬文查了一下
好像是背光LED燈故障了(不是很確定)
在考慮送修之前,想先請教各位痞酷大神幾個問題..謝謝

1.請教這種狀況是否背光LED燈條故障了,自己若想更換,有沒有風險?
2.LED燈條是否上下各1條,網拍上有原廠跟代用品有差別嗎?
3.這款電視,還有其他通病嗎?,是否還值得維修?..感謝賜教

1.銘牌

2.剛開機畫面

3.故障情況

4.故障情況

网友A:
如果要自己更換背光不是不可以,只是這台面板很容易就不小心弄破了,還有這台是側光式燈條是在側邊只有一條而已

网友B:
這台要自己換燈條難度頗高阿~
導光板類的就有5-6片,一滑手就會全散掉~

网友C:
四年機器了還保固內?

送修後對方一定會說面板故障~~得換新面板,他們會幫你換被光燈條??

找鄭大等大師們幫你換算了~~~卡緊

网友D:
沒過保就凹經銷商修吧,大尺寸機DIY不容易啊

网友E:
如果要自修理的話,建議先上下燈條的電線先互調,開機後看看是不是會變成上方點燈而下方熄滅。若確認不是燈條的問題的話,買一塊通用型點燈板裝上去會比較快喔~~~以上意見供您參考~~

网友F:
一般液晶電視不是3年保嗎?
現在有改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自己更換背光不是不可以,只是這台面板很容易就不小心弄破了,還有這台是側光式燈條是在側邊只有一條 ...

有在想自己換...但是沒經驗...就怕搞破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要自己換燈條難度頗高阿~
導光板類的就有5-6片,一滑手就會全散掉~

感謝賜教~~沒經驗...就怕搞破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年機器了還保固內?

送修後對方一定會說面板故障~~得換新面板,他們會幫你換被光燈條??

應該過保了...有考慮直接送到鄭老師那裡...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過保就凹經銷商修吧,大尺寸機DIY不容易啊

過保了...大尺寸機DIY...有點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自修理的話,建議先上下燈條的電線先互調,開機後看看是不是會變成上方點燈而下方熄滅。若確認不是燈 ...

2樓漢克大說...這台是側光式燈條是在側邊只有一條而已
原則上..還是會考慮原機修復...畢竟不是自己的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液晶電視不是3年保嗎?
現在有改變嗎?

寄啊...你累了嗎
2014到現在....已經4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啊...你累了嗎
2014到現在....已經4年了

前面的大老都說未過保、
才覺得很奇怪……
沒把握  還是給專業的、
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過保了...有考慮直接送到鄭老師那裡...比較保險

蝦米保險!?~~~你送去請他幫你好好整理理,會耗損的電容換掉你又可以繼續看好多年~~

別讓郭董知道鄭老大在擋他財路~~~

网友G:
鴻海InFocus 50吋電視 XT-50IP800 XT-50IN800 EM-50BT15 LED電視燈條 代用燈條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495864283

【尚敏】全新原裝 鴻海 InFocus 50吋電視 XT-50IP800 LED電視燈條(原裝燈條)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7954702916#info

DIY可以買2條上下一組換掉又可撐3~4年

參考範例~
HERAN HD-50DD1 (EC)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聽說面板是群創同型號,差別在於燈條插座不一樣而已

補充內容 (2018-10-16 01:17 AM):
http://kawasaki000.pixnet.net/bl ... F%E3%80%81%E6%9C%89

网友:
引用 网友G:
鴻海InFocus 50吋電視 XT-50IP800 XT-50IN800 EM-50BT15 LED電視燈條 代用燈條
https://goods.ruten.com.t ...

w大~
infocus的燈條跟HERAN的不一樣啦~
只有一組而已沒有上下組燈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液晶電視不是3年保嗎?
現在有改變嗎?

那家的電視常常是申請寬頻附帶買的,一年保固,我就在朋友的回收場裡看過有曲面的,症狀是右邊垂直條紋,朋友一直想要,我說我沒裝備修.............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寶貴的意見...待與姐姐商討之後再行處理..
後續再與大家分享...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