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洗衣機底盤破裂拆除詢問

楼主(2018-10-15):
大家好,這幾天突然覺得洗衣機很髒,就手癢自己拆,結果底盤跟軸卡死,施力過猛下底盤就裂了
想說既然都裂了就先將內桶拿下來再說,結果剩下的底盤碎片拆不下來,就上來問問了
目前是過噴WD40等待一小時後拆除無效
浸泡加入白醋的熱水也無效
吹風機烘過也無效

覺得只要碎片拆下來,買新的底盤換上就可以繼續用
請問大家除了買新的洗衣機外有什麼好建議可將碎片移除的
以下是照片

网友:
1.以您的慘狀,請考慮用逼猴拉
2.底盤可單買嗎

楼主:
我就是用逼猴逼到裂掉,底盤看到拍賣上有

楼主:
照片中的碎片無法用逼猴,夾的地方不夠,頂多兩爪可以,但是逼緊後會偏一邊

楼主:
想說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碎片切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說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碎片切開

用 H 型的 拔軸器 試試 !

网友:
在四邊平的的地方跟底盤的間隙用電鑽鑽一個洞~四邊四個洞~
這個我有鑽過~
然後就用鐵錘撞幾下底盤~
再用逼猴拉拉看~

再用逼猴時~中間螺絲孔~最好加個外六角螺絲頂住~
不然到時候孔洞被逼猴頂到螺絲不好鎖進去~

不過看你的照片上的孔~應該不好鎖了~
可以用電鑽將最上面一圈鑽大一點~

聽說可以泡藥水~
但跟本不知道要泡什麼藥水~

网友:
不然就用砂輪機切條縫,再用大支一字起子翹開

网友:
鹽酸可以腐蝕鋁合金、
但要擔心軸心的鏽蝕、
或許試用虎鉗夾住、
再利用工具切割或鑽破…

网友:
若內部沒有膠類密封件 (純多樣合金零件組裝品)
試試熱脹冷縮原理

對著目標物用高溫熱風槍 或 瓦斯噴燈 加熱 (相對原理,泡完熱水後,用冷凍噴劑,噴軸結合處,讓它縮)
然後瞬間泡冰水急速降溫
讓結合處因涨縮差異產生剝離,再輕敲拆卸

网友:
用噴燈加熱.熱脹原理試看看

楼主:
噴燈噴在軸跟底盤碎片的接縫處嗎?噴完後要立刻灑水或是噴wd40降溫嗎?

网友:
四周加熱後慢慢敲敲看心軸有無滑動

楼主:
感謝各位
終於拆下來了
用電鑽鑽孔然後用斬仔(忘記中文叫什麼了)斬開,掉下來1/3剩下2/3居然還牢牢的黏在軸上,最後是用鐵鎚敲下來,難怪逼猴逼不出來

楼主:
大家好,原本以為拍買上面有,結果尺寸都差一點,請問高雄有哪些比較好的殺肉場可以推薦的,想去找找,或是有人知道我這個型號的底盤要去哪裡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原本以為拍買上面有,結果尺寸都差一點,請問高雄有哪些比較好的殺肉場可以推薦的,想去找找,或是 ...

哈!至少你也要給個型號不然怎猜哪塊底盤
我個人猜想是韓製OEM款式
再來分是大塊跟小塊,看板主這麼賣力拆
應該大公斤洗衣機屬於大塊底盤尺寸不難找
三角跟六角形是通用

網拍記得有人賣新品三角形的,舊品記得也有才對

楼主:
不好意思,完全沒注意到沒註明型號

十公斤大小的洗衣機
型號是taw-a100f
廠牌是大同

不是很確定有沒有量測錯誤,我量測是將殘骸拼湊回去用皮尺量
怕因為殘骸有裂痕或是變形而有誤差

量測的尺寸
以六角形來量測兩對應兩點的螺絲孔中心距離為27cm
以三角形來測量相鄰兩點的螺絲孔中心距離23.5c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完全沒注意到沒註明型號

十公斤大小的洗衣機

去資源回收場
找大同10公斤洗衣桶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完全沒注意到沒註明型號

十公斤大小的洗衣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8967650250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9177101447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238607172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1873131413
依經驗10公斤以上韓製沒意外都通用,把你尺寸跟對方核對一下應該無誤
若要改三角形把你塑膠底座三角點孔距量一下應該跟賣家一樣

補充內容 (2018-10-17 12:59 PM):
第四網址新品但不建議購買,因為比較薄還要加厚墊片螺母才鎖的緊(除非他有附)
PS:過來人

補充內容 (2018-10-17 01:01 PM):
如果在台中也可以來跟我拿一塊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我去回收場找了一塊堪用的了,真是多災多難的洗衣機經驗...好不容易弄完了,一直出問題,洗好裝回去時居然發現洗衣盤的螺絲不見了,看來又要跑一趟回收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我去回收場找了一塊堪用的了,真是多災多難的洗衣機經驗...好不容易弄完了,一直出問題, ...

不是職業維修者
缺件少螺絲或忘了怎麼裝,常常發生
因為有時一拆開,修復過程很長 (小弟有拆開一兩年後才回裝的)惡例)
所以後來動手時,大多相機拍一拍相關照片供日後參考
卸下的物件也要打包放在一起
免得日後零件回不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