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電瓶充電器BC1215A, 元件詢問

楼主(2018-10-15):
手上有顆20多年前買的電瓶充電器. 因為用得非常少(偶而接接車用型 電動打氣機,在車庫裡接AC110V),所以機況還很OK

在兩三年前,換一次裡面的全部電解電容.使用到現在...!

最近,他沒辦法過電了,想自己修修看.

目前遇到幾個問想請教

1.它橋式怪怪的看起來只接三支腳?(沒看過這種接法)
   正常的嗎?

2.X和Y電容 規格

3.突波吸收器 規格(電容還是電阻?)

网友:
這些零件在小家電裡很常見啊;
你可能很少拆電器…

楼主:
那那個橋式整流器的接法到底是?

网友A:
整流有分半橋與全橋,半橋也是能用。這個如果只接3腳話,可能是半橋或是拿來當正半波導通用。

ps: 橋整就是裏面4顆diode的組成應用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有分半橋與全橋,半橋也是能用。這個如果只接3腳話,可能是半橋或是拿來當正半波導通用。

ps: 橋整就 ...

OK,好的,謝謝!我還想說是不是哪裡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好的,謝謝!我還想說是不是哪裡爆掉了!

感覺是有暴漿電容的痕跡。

楼主:
我的問題二和三,有人願意解答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二和三,有人願意解答嗎? 謝謝!

我找到我的問題三了
叫做"功率型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104表示 25度C時 10歐姆 ,最大電流4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二和三,有人願意解答嗎? 謝謝!

問題1  續2# ,,  此處是  半波兼有倍壓整流
問題2   Y電容 是有方形的,雖然少見 ;  例如 RIFY
http://www.kemet.com/Lists/Produ ... _PME271Y_Y2_250.pdf

RIFA

RIFA

X,Y電容等級  你拿這關鍵字 搜尋就有很都資料
https://www.flying1688.com/news_detail_98.htm

問題3  不是突波吸收器  ; NTC  Thermistor    負溫度係數(NTC)熱敏電阻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熱敏電阻

网友:
先拉回 主題吧!!!  ...沒辦法過電...
請先 量測 兩顆 大電容 總電壓 是否 =~300 Vdc

*** 如果你沒甚麼電學基礎, 量測維修一次側AC 是危險的行為 , 安全第一建議你放棄維修 ***

网友:
可能是倍壓整流的接法

网友:
橋式整流只用到內部的兩顆二極體,再與 C6 & C7 形成倍壓整流
R1 是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用來降低啟動電流

請檢測  C6 & C7
如果各有84V (輸入電壓*0.707)以上,那麼
電源輸入=>保險絲=>R1=>整流器=>高壓電容,這一段即屬正常
X電容  Y電容
基本上跟電路不動作是無關的

网友:
雄爸 解釋的好 樓主應該朝這方向去維修

楼主:
先說結論 , 最後它竟然可以用了!
我其實不知道它是怎樣好的!

1.我只拆下來測前半邊的元件來測.都是好的.
2.只換了新的黑色的二極體(舊的用三用電表測也都是好的)
3.電路板背面大部分的接點都重新補錫(原本在外觀上沒有鬆動或是吃錫不夠)
4.清除補錫後的銲油.

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