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C 110V 倍壓 供 AC 220V LED燈具驅動 電路圖 是否正確~

楼主(2018-10-16):
參考了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1 #54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3

220V的LED吸頂燈改110V #35 #41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14

220V LED驅動器 改110V倍壓驅動 #1 #3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49

OSRAM 20W 3U省電燈泡拆解與電路 #1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72

繪製出的電路圖大概是這樣~
(小弟不是電子相關科系 若有繪錯 請見諒)

但是讓我困惑的是...

看了這麼多實例 倍壓後 推動小電流的LED 都沒問題~

經過倍壓後出來的 不是DC嗎???...(記得不知道在哪篇有看到過 把兩顆電容想像成是串聯的電池....那應該就是DC呀)

直接上到 LED燈具的 AC 220V 驅動...

是可以運作的?

還是說只有電機類會受影響??

這部分求開釋..........................

网友:
整流參考

參考

网友A:
AC -> 整流 -> DC

DC -> 整流 -> DC

网友B:
這篇你參考一下,透過LR8輸出固定20mA。

38大也是用倍壓電路實現。

窮人量身定制的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by peter54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你參考一下,透過LR8輸出固定20mA。

38大也是用倍壓電路實現。

感謝您~

窮人量身定制的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7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72&pid=772175

算是一語驚醒我................

我的圖 輸出端 DC 220 算是個錯誤...

應該是 DC 300- 350....

然~ 也不是直接串上原本LED的220V 驅動板~

而是應該接到原本LED 220V驅動板的 整流後 (也就是輸出端應該也是原本的DC300-350的需求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 整流 -> DC

DC -> 整流 -> DC

喔喔喔~

draciulaxx 大 也算點醒我~

即便他原本需求是AC 220V

若是提供 DC 220V  到輸入端~

即便經過整流 還是一樣是DC~~~

感謝您幫我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窮人量身定制的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7

你的圖為『雙倍壓電路』,得到DC220V。

38大是採三倍壓電路獲得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為『雙倍壓電路』,得到DC220V。

38大是採三倍壓電路獲得300V。

喔喔喔喔~

感謝peter指點~~~~

所以 假如是38大的圖~

中間110V 那邊 假如搭上去~

假如是這樣的電路~

D3 D4 是否會失效~

也就是形成DC 220?

還是說 D3 D4 仍為有效~

仍可形成 DC 300 -34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喔喔~

感謝peter指點~~~~

中間的switch切換是否能變成整流電路或是倍壓電路,我不確定。

針對倍壓電路,我提供你實習課的電路圖:

晚點補圖...

网友B:
突然好想念38大...念到你耳朵癢起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好想念38大...念到你耳朵癢起來XD

非常感謝peter~

不過至少在各位大大指點之下~

大概知道該如何做了

非常感謝^^y

楼主:
再者是想請教一下 再倍壓電路中~

C1 & C2 兩顆電容~

200V 以上 耐壓 (這部分能理解~)

但 uF 的選擇 主要會差異在哪兒呢?

因為就電路來看 好像這兩個電容的uF數 是否不是重點?

是要做濾波? 還是...

-------------

若依 peter 提供的參考文件說明

電容的容值用 15uF (算大嗎??)

(懇請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者是想請教一下 再倍壓電路中~

C1 & C2 兩顆電容~

這是jeanshyean大分享的網站!很好用!

你可以點擊circuit/Diode/Voltage Multipliers/Volteage Doubler(有兩個,任選一個)

修改容值觀察輸出波形,不要太小,輸入100uf觀察,ripple不會太大!

分析電路

我記得實習課本後面有介紹元件耐壓的標準與容值的解釋。

晚點傳檔案...

楼主:
感謝peter 提供這麼好的地方~~

經過線上跑 發現電容的容值 好像都不會有甚麼影響耶...@@"

但這個網站真的很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 提供這麼好的地方~~

經過線上跑 發現電容的容值 好像都不會有甚麼影響耶...@@"

電容值的大小是會嚴重影響輸出電壓的變動量(漣波變大),主因你的模擬線路未接上負載所致.

楼主:
順便驗證了一下38大的電路~~

Switch off

Switch 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值的大小是會嚴重影響輸出電壓的變動量(漣波變大),主因你的模擬線路未接上負載所致. ...

感謝 ciko大點出的重點!!!

掛負載!!!!

仔細想想 容值就像充電容量..

瞬間的充放電....

所以容值越大 瞬間的整體充電 跟整體放電量................

會影響電壓的變動量...!!!!!

(我研究一下如何模擬掛負載 來觀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ciko大點出的重點!!!

電容是濾波功能15uF算很小,只適合小電流的電路,這個電路是半波倍壓整流,只有每半波時間充濾波電容,交流整流後的半波脈動直流電壓,需要靠濾波電容轉成較平順的純直流,負載大電容小蓮波很大

圖的a和b是二極體導通充電容時間 ,接近峰值時二極體導通充濾波電容,半波峰值到下一接近峰值的其他時間,都由充飽電的濾波電容供電輸出給負載,紅線是輸出電壓,電容越大紅線曲線越平順 ,負載大電容太小峰值後紅線的曲線會快速往下,還沒到下個峰值充電,電容電壓已經放光了,蓮波很大

楼主:
模擬掛上 220V 30W Lamp

模擬電路圖如下~~~ 果然有顯著的差異~

(圖是為了看出剛啟動時的漣波差異性~ 所以15uF 會看到電壓未達220V 是因為截圖時間點的關係^^)

漣波的差異性很大...

所以假如就此處來看 果然如peter兄提供的實習講義上文字所說 電容應選擇較大容值者 較佳~

15uF

150uF

4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是濾波功能15uF算很小,只適合小電流的電路,這個電路是半波倍壓整流,只有每半波時間充濾波電容,交 ...

感謝阿明指點~

所以說~

負載若與充電速度無法平衡~

就會產生電壓不足的現象 ~~

(筆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明指點~

所以說~

負載加倍容量就要加倍,充飽的電容,容量要足夠讓電壓維持到下波的峰值充電,假如容量不夠電壓會下降,還有濾波電容容易壞,因為電容快速充飽又急速放光電,( 上面錯誤修正這個電路全波倍壓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負載加倍容量就要加倍,充飽的電容,容量要足夠讓電壓維持到下波的峰值充電,假如容量不夠電壓會下降,還 ...

感謝阿明兄~

剛剛也才正在查 全波倍壓跟半波倍壓~

正想詢問~ 我這應該是全波倍壓.....~

不過阿明兄真的講到重點~

就跟電池一樣~ 時常"深度放電再充電" 電池很快就會over..

電容肯定也是相同~

非常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明兄~

剛剛也才正在查 全波倍壓跟半波倍壓~

每一電容只半波充電,正負兩個濾波電容合成全波,圖這樣上面及下面兩濾波電容的電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明兄~

剛剛也才正在查 全波倍壓跟半波倍壓~

沒有深度放電會壞這種說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沒有深度放電會壞這種說法

不是深度放電, 是急速放光電 ,  這個倍壓整流電路 ,假如用很小電容一定影響壽命  , 因為電解電容放完電後 ,會被充極性相反的電壓 ,因為另一端還有電流流入  , 往另一端電壓充電  , 不曉得你聽懂我解釋 , 聽不懂我可以再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深度放電會壞這種說法

感謝指正^^~

(我只是想說 可以用一般鋰電池的概念來表示類似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深度放電, 是急速放光電 ,  這個倍壓整流電路 ,假如用很小電容一定影響壽命  , 因為電解電容放完電後 ...

感謝阿明兄~

基本意思是能夠理解的..

但電容和鋰電池最大的不同是~

鋰電池有所謂儲存的特性~

電容是 快充 快放....係以短暫充放的原則 ........

(其實意思能懂 但不太知道該如何以 文字 敘述來表達)

不過感謝阿明兄 及 jojoling 的指點呢~~~

网友F:
基本上改倍壓,用原機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的兩倍就足夠
例如原機使用33uF/400V,倍壓整流電容就選68uF/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改倍壓,用原機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的兩倍就足夠
例如原機使用33uF/400V,倍壓整流電容就選68uF/200V ...

感謝港都郎仔的好方法~

(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