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香蕉接頭踩雷紀錄,,我要飆高音~~

楼主(2018-10-16):
香蕉接頭唄~有甚麼好說!?
偏偏還能埋地雷~~
今天我踩雷了!!在此留下紀錄,大家多注意些。
摘要心得: 彈片是環籠型可以轉動, 既然可以轉動那就有虛位接觸不良。

一般最最最便宜的香蕉接頭大概就下面這種四葉外撐彈片。

市面也不知何時多了這種八葉外撐彈片。

今天就是這個八葉外撐彈片型款埋地雷,
細究原因它彈片是環籠型可以轉動, 既然可以轉動那就有虛位接觸不良。
這種情況有時正常有時在不經意間就有虛位接觸不良。

<正常>

<虛位接觸不良>

血淚心得:
         彈片是環籠型可以轉動, 既然可以轉動那就有虛位接觸不良的機會。

一頭霧水的踩雷過程太悲情不說了
現在的我~~~ 就…就…就…就… 要飆高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LBNJUOU5w

网友:
官感良好,試用落漆... ...

网友:
賽門哥~感謝分享您的慘痛經驗。

网友:
感謝 賽門哥 的慘痛經驗

网友:
玩無電源收音機遇到過,後來用都先焊錫不讓他轉

网友:
真假,我也有幾條這種頭耶。

网友:
基本款還是比較經得起考驗。

网友:
這個接頭我也吃過虧,後來都把旋轉的部位焊死.也就可以繼續用了.

网友A:
沒插入母座無法卡緊,設計盲點,其實可以夾不轉動的中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插入母座無法卡緊,設計盲點,其實可以夾不轉動的中心即可。

插入母座(博士端子)後, 可以由彈片夾持力感覺到 香蕉接頭彈片與母座之間是有夾緊的 ;
問題在於香蕉接頭本身(插入母座後) : 彈片 與 接頭中柱 是轉動的 !!

這問題當初只用 其他探棒量測整個線組時,
因為習慣上,手持探棒量測行為時 , 會習慣性施力壓著,使  彈片與接頭中柱 一併受力獲得較好的接觸效果,
因而認定 線組是好的 ;

然後電路持續怪異表現 : 懷疑電表, 懷疑電路 , 懷疑川習同學吵架影響台電 ...
量著量著, 開始懷疑人生..

网友:
電路變數已經很多了~

再給你多加變數中的變數 !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母座(博士端子)後, 可以由彈片夾持力感覺到 香蕉接頭彈片與母座之間是有夾緊的 ;
問題在於香蕉接頭 ...

懷疑人生,是否活在一堆設計不良的產品當中嗎?

假創新真抄襲的產品,到處都是,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母座(博士端子)後, 可以由彈片夾持力感覺到 香蕉接頭彈片與母座之間是有夾緊的 ;
問題在於香蕉接頭 ...

真的!一路查完...搞的自己精神耗弱。

网友:
這種端子及線材,不能不慎甕,以免誤判。

网友:
我也用過這種頭~但問題是後面線材與接頭連接部份是靠一顆螺絲卡緊線材地方.
用久了線材會接觸不良~後來通通焊死~不讓它搞怪....

网友B:
兩個插頭都能轉耶。
便宜的轉轉的鍍金,是上次為了拿m8/m328晶體測試器量測線上ESR功能而做的。
那個好貨是緊緊的,雖然它也可以活動。這是我跟ciko老師請教6位半電表該用何種線材當測試線,老師用的感覺不錯也推薦的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兩個插頭都能轉耶。
便宜的轉轉的鍍金,是上次為了拿m8/m328晶體測試器量測線上ESR功能而做的。
那個好貨是 ...

看人使用....
當然有時候,東西好用,後來就有真貨假貨問題...

經驗就是累積而來,很多時候我們會猛然回首想起來
啊,這個問題曾經在課本中看過或老師講過或者現在
網路訊息發達在那裏看過(LINE,FB,網頁,....等等)

只要是經驗豐富(不管是維修經驗或研發經驗)都會知道
出了一些怪問題,往往就是一般人(沒有太多實務經驗的)
一開始不會想到的地方...

网友B:
我想起來了,有時需要夾它,我都整個夾上去夾滿夾緊,難怪沒碰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來了,有時需要夾它,我都整個夾上去夾滿夾緊,難怪沒碰到問題。

整個夾上去夾滿夾緊,該是籠環彈片 外側與 博士端子 接觸的緊實感
這裡對我而言有個思考上的陷阱: 上述接觸緊實 是否代表插頭與母座結合是可以信賴的?

我的問題是在  籠環彈片 內側與 本體端子中軸接觸 , 大概是未緊實 (當轉動有鬆弛)

除非能夠籠環彈片外圈受力使內徑收縮壓觸本體端子中軸

若我來想設計上的改善 就是 籠環彈片做剖溝成C形環柱

网友:
這個問題剛好也有一個影片完全再說同一件事情
是我常追的youtuber 給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這個我也吃過虧!買了一堆外觀很水的鍍金頭,真的量到最後就像塞門哥說的:開始懷疑人生了!

最後還是統統焊死它,才不再搞怪!才是夢醒時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個夾上去夾滿夾緊,該是籠環彈片 外側與 博士端子 接觸的緊實感
這裡對我而言有個思考上的陷阱: 上述接 ...

籠環的長度和柱子的長度配合才是設計和製造的重點,磷銅片的回彈係數很高,靠圓孔內壁壓住籠環的軸向花鼓片,使總長增加,頭尾抵住柱子,這樣接觸壓力最大,但是磷銅片的應力最小,不會接近塑形變形區,保證耐用

网友:
香蕉插頭有些品質不太好,接觸不良的情況也偶爾會遇到

网友C:
这个头是不会转动的,可以考虑看看,而且还是低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是不会转动的,可以考虑看看,而且还是低熱的

电阻箱发错了,不懂删除。。请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是不会转动的,可以考虑看看,而且还是低熱的

VHP202Z 不錯

這個型號的電阻 再配合適當的補償電路就是個穩定的基準了

頭倒是很意外

這種的很常見

BNC轉香蕉插頭  也有插座

很常用的配件    經常需要它

沒有留意過其他特性
還沒想過它的熱電特性

网友:
其實  這個爛插頭配的線跟 夾子挺不錯的
看似是矽膠線

這種燈籠插   的品質有好有壞
使用前真的要多注意

買過一來就鬆鬆的  會開路的
或是鍍鎳層分開  手被割到過
電鍍層很粗糙  爛貨
容易被壓斷的       金屬剖面很多雜質的  劣質金屬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