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O 免治馬桶 TFC712 有人知道要去那買 MP24Z 3Y14R 24V step motor...

楼主(2018-10-16):
問題: 噴頭會伸出,但只會流水,不能噴水
拆開後,發現 MP24Z 3Y14R 24V step motor 壞了,但上網查不到這個馬達

我試著將噴頭的內部轉個角度再裝回去,就可以噴水了,下圖有個同心圓,可以改變角度

所以我確定是這個馬達壞了,不能改變角度去控制噴水
但現在問題來了,要上那去買這個馬達??
有大大知道嗎?

補充內容 (2018-10-17 06:43 PM):
型號錯了,應該是 TCF712

网友:
淘寶網找一找

网友A:
好像沒三菱的,還有它的耳朵都長的不一樣,要比對

後來發現,都沒有 24V 的,都是12V

网友B:
google ://mp24z 24v jp 在日文網站可以找到很多 修免治馬桶的文章

我稍微看一下,因為水讓馬達內生銹卡死,他們的做法就是將馬達細部分解~~

如果真的要找馬達,看有沒有故障的免治馬桶可以拆吧

taobao 上的都 12v 不是 24v ,這馬達還有用在 冷氣的室內機,用在免治的只有日本~~

楼主:
查到了台灣 toto 可以買整個噴頭 NTD:2200
https://www.twtoto.com.tw/servic ... p=1&key=TCF712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mp24z 24v jp 在日文網站可以找到很多 修免治馬桶的文章

我稍微看一下,因為水讓馬達內生銹卡 ...

這個用修的應該撐不久,機構都進水了這很難根除。
等我換好後,再來拆馬達看看內部機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沒三菱的,還有它的耳朵都長的不一樣,要比對

後來發現,都沒有 24V 的,都是12V

這些空調用的應該不能防水,不能用

能防水的我只有查到 nidec的,但是12V的
https://www.nidec-sankyo.co.jp/cmi/product/stp_g_01.html

网友C:
好像12V也可以用, 記得它每相恆流驅動的自動限流的, 目的是高速反應, 看看IC確認一下.
自己拿米袋, 厚的PP膠片做一片防水墊片, 鎖回去之前塗滿凡士林, 對馬達的防水功效不錯的,

网友A:
恭喜!不然TOTO技巧性的說沒料件,你就只能買整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12V也可以用, 記得它每相恆流驅動的自動限流的, 目的是高速反應, 看看IC確認一下.
自己拿米袋, 厚的PP ...

看到這一篇有說到24V加到 12V step motor的影響,主要是散熱的問題(電流多了4倍)。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above-power-supply

這一篇有主機板的照片,但都封膠了,也不清楚驅動IC是個,是否有限流? 是否有PWM? 不過我有示波器,也許可以量一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4555387&p=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這一篇有說到24V加到 12V step motor的影響,主要是散熱的問題(電流多了4倍)。

https://electronics ...

step motor 是用在定位,不會一直趨動,就是因為能定位,才能移動噴嘴的位置。

如果真的能找到 12v 的試試無仿~~ 幾秒鐘,功率非常低,不大會燒,怕的是推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 motor 是用在定位,不會一直趨動,就是因為能定位,才能移動噴嘴的位置。

如果真的能找到 12v 的試 ...

去 toto 買了整組噴頭回來,花了 NTD:2200

拆下我需要的馬達,其他先留著
馬達是 MP24Z 8307 R 24VDC Nidec Sankyo INDONESIA  和原本的不同廠

直接裝上馬達,就ok了n_034|

舊的拆開裡面都是鐵銹,整個卡死

清完後的樣子,應該是不能用了,無法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不然TOTO技巧性的說沒料件,你就只能買整台新的了

toto 只要有料就會賣,不會問是否是水貨 or 公司貨...

网友D:
日本的廁所不跟浴室在一起,所以防水方面沒要求那麼嚴格吧.
如果這是台灣TOTO買的,廠商應該知道台灣與日本的差異,做好防水才是.如果沒做,應該算是設計不良吧.

网友E:
步進馬達基本上也是無刷馬達.沒什麼碳刷接點問題.
應該把生鏽卡死清除後,再點潤滑油就還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進馬達基本上也是無刷馬達.沒什麼碳刷接點問題.
應該把生鏽卡死清除後,再點潤滑油就還能用了. ...

+1

另外可試試
除垢+烘乾+上油,應該有機會復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 toto 買了整組噴頭回來,花了 NTD:2200

既然樓主換過馬達即可完修
顯示電路控制板沒壞,真正問題是馬達卡死

要不要依 15樓
th27a大的建議
試試將步進馬達內生鏽卡垢部分
除垢+烘乾+上油,或許有機會復原當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廁所不跟浴室在一起,所以防水方面沒要求那麼嚴格吧.
如果這是台灣TOTO買的,廠商應該知道台灣與日本的 ...

為什麼馬達會進水? 這個問題我想了一下
首先看下圖,這是新的馬達
這個馬達只能簡單的防水,軸和外殼做的蠻密的,但不防鏽

這是生鏽的馬達,軸和外殼的接觸部分全鏽光了,只要一有水就進去了

再看看噴頭的內部,下圖是舊的,中間可以轉,有內部有橡皮做防水,照片看不到。
我後來也換上新的噴頭了,因為我認為這才是兇手。

舊的噴頭在使用時會有水慢慢的由中間的內心圓跑出來,但新的我目前沒看到,我猜想是噴頭的內部防水失效後,水會在使用時慢慢的跑來,而因為馬達外殼不防鏽,就慢慢的生鏽,我家的在使用了2年半後,終於壞了,我看也難找到合適的外殼

我在想水質若好一點,應該可以使橡皮不要卡太多東西,可以用久一點才漏水
再來是橡皮不防水了,要如何讓馬達本身防鏽,也可以用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樓主換過馬達即可完修
顯示電路控制板沒壞,真正問題是馬達卡死

收到,只是外殼鏽的太嚴重,不知要如何補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馬達會進水? 這個問題我想了一下
首先看下圖,這是新的馬達
這個馬達只能簡單的防水,軸和外殼做的 ...

噴點防水漆~
把隙縫填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只是外殼鏽的太嚴重,不知要如何補強

沒銹穿的話
應該都是皮肉傷,鋼刷刷除銹材後,噴上薄漆保護 (或自行電鍍上一層抗氧化金屬)

銹到穿孔見客
但不影響機械動作的話
將穿孔位置用,金屬用矽膠糊上即可防水

网友:
不知版主能否,可以在將絴細將tfc-712如何拆下的細節及注意事項,告知我這個新手,我家的也有同樣之狀況,如有一步一步之拆解圖就太好了,希望能請大大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