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ED02 求程序 (有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8-10-16):
請問先進有誰有備份此程序(歌林KLT-32ED02) 是否可分享
此機為有待燈無法開機,身邊剛好有一塊一樣的AD板 換上後可開機有畫面了 但畫面上下顛倒(機種板本不對)於是進入工模調整 確沒有倒屏這個選項  接下來只好把原來的AD板上的25Q32拆下來裝在這塊板上(板本不對這塊)結果不開機 iC 25Q32 經一番對調及重刷測試 確定為程序問題 煩請有此機種程序的先進幫忙一下 謝謝

网友:
你試試看 這個好像可以用在
KLT-32ED02 & KLT-32ED03

測試可以麻煩再回報一下

楼主:
謝謝hbin5616大大提供,但這個解壓失敗,是否有解決方法

楼主:
報告測試結果:用USB軟體更新或重新刷機 此程序可開機也有影但一樣倒屏 還是謝謝大大提供 不知各位先進還有程序可提供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測試結果:用USB軟體更新或重新刷機 此程序可開機也有影但一樣倒屏 還是謝謝大大提供 不知各位先進還有 ...

不然你再試試這三個版本的看看吧~~
畢竟是人家給我的
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夠使用
壓縮相容性我有向下條了

你之後求程序面板型號最好一併貼上
這樣才知道你的機器是要配哪一版的程序才能夠正常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hbin5616大大提供,但這個解壓失敗,是否有解決方法

我忘記條相容性了抱歉了 我是用winrar5.4的版本 所以你winrar不能用太舊版的

楼主:
hbin5616大大你好 您先前给的程序我有解開了,也有回報測試結果,再一次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hbin5616大大你好 您先前给的程序我有解開了,也有回報測試結果,再一次謝謝您 ...

好的 我有放另外3個版本你在測測看

网友:
大大你測是我另外放上的3個程序是否能夠正常執行顯示呢?

楼主:
測試結果都不行 都是跟最之前的一樣(倒屏)有的只是變動工模的數值(倒屏+花屏)

网友:
昨天剛好遇到一台一樣的狀況,用大大提供的第一個程序軟體
使用後一切都恢復正常,感謝大大提供的軟體,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