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插座,110v三腳的,到底長短孔哪一個是火線

楼主(2018-10-16):
最近看到這種,跟以前看過的不同的,蒙了

网友:
圓孔----------地線
短孔----------火線
長孔----------水線

网友:
越不容易touch 的就是火線,所以短的是火線(安全上羅輯)

网友:
長孔:中性線 N
短孔:火線    L
圓孔:接地線 G

有時水電工亂接,有可能出現N、L相反。

网友A:
背面插線孔上面都會有標示 ~

長的會標 W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面插線孔上面都會有標示 ~

長的會標 W  ~

W的意思是什麼?是指wide嗎?

楼主:
水墊公, 原來真的是水墊公傑作, 怪不得開關切斷了電器內部還是帶電.....地線也是沒有實際接到大地, 電箱盡頭就沒了, 裝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的意思是什麼?是指wide嗎?

應該没錯~

讓你不用翻過來看,就知道哪個是長孔 , 哪個是短孔 !!

一般我們都是 長孔接 (N)  , 短的接 (L) ~ 插頭也有分 !

不過很多都沒有 ~ 所以就算插座是對的 , 但還是有可能 L . N 相反 !

网友:
這傢伙肯定沒證照或者放在學校還沒領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墊公, 原來真的是水墊公傑作, 怪不得開關切斷了電器內部還是帶電.....地線也是沒有實際接到大地, 電箱盡 ...

台灣很多 接地(G) 都是沒接的 , 有把 L N 有正確分清楚的 , 就算很 OK 了~

网友C:
去年才把家裡的插座全量過一遍,超過一半以上長短孔接反,自己重新將水火線調回來,真懷疑當初建商找的水電包商有無證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才把家裡的插座全量過一遍,超過一半以上長短孔接反,自己重新將水火線調回來,真懷疑當初建商找的水電包 ...

當然有照

只是插的時候是有洞就插,還是看過再插

我以前買房時,末裝璜前,每個孔都對

裝璜後,被動過的插座,一樣有一半都錯了。

就機率而言,有洞就插,基本上會錯一半。

网友:
用安全角度想...
有大小(長短)之分,那愈危險就要愈小(火線)

莫明奇妙記憶法
長地短火
是男人就要"長的"...
短了,可能會整個"XX"火
(這裏用 火跟地來對照會電到不會電到,標準上是水線不是地線)

長水短火 也可以, 長的才"美"(水)

標準很重要,但也要遵循才有用...
很多水電工也不懂,亂接一通,一般電器也不會出太大問題
插座火線水線亂亂接,通常(電器)壞了,使用者還要自認倒楣...

註: 以前經驗(超過五年了),三孔插座,在台灣大陸火線位置不同
剛剛上網查下,大陸現在口訣是 左零右火,如果地線在下方就跟台灣三孔位置一樣
但是有一種插座地線在上方,三孔插上去(地線在上方)火線水線(零線)就換過來了...

每個人專業不同,但基本(用電)常識/知識懂愈多還是有好處
感謝有痞酷網園地造福大家

网友:
這種連座2孔式的很容易壞。3孔的還不知耐用度。

网友:
好厲害!長知識了。感謝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的意思是什麼?是指wide嗎?

W = Wide(寬) = Water(水) =水線,很好記!

另外還有個是方向問題,水線該在上還是在下?
可能火取其輕,火線在上, 水取其重,水線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 = Wide(寬) = Water(水) =水線,很好記!

另外還有個是方向問題,水線該在上還是在下?

火線沒規定位置
面板  上下可以對調

网友:
引用 网友D:
W = Wide(寬) = Water(水) =水線,很好記!

另外還有個是方向問題,水線該在上還是在下?

以前師傅教我,長孔W=White ,插白色N相中性線就對了。
安裝確實上短(火)下長(水)為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