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行動電源如何拆

楼主(2018-10-16):
正面

正面

正面

POWER 案鍵塌陷
想拆,但是打不開,想請各位大大怎麼拆

按鈕下陷

按鈕下陷

楼主:
請教有經驗的先進怎麼拆??

网友A:
要先判斷是卡筍還是融接,融接的爆力上
卡筍要看那一面能拆,是正面,還是背面?

從能拆那面的長邊中間,插入pick 或不用的信用卡,然後轉90,鬆開卡筍

然後再從空細插入更多的卡片,撐住空間,一個一個卡筍鬆開

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google 看有沒有拆機照片,這樣就更清楚從那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先判斷是卡筍還是融接,融接的爆力上
卡筍要看那一面能拆,是正面,還是背面?

可能不太好拆,看照片,樓主應該有試過用一字起子撬開法了

网友:
1.螺絲固定型:六個面稍微巡視一下~是否有可能有"貼紙覆蓋的螺絲"...(很多充電孔那面會有螺絲)
---不過您的看起來可能不屬於此類型 還是檢視一下囉

2.熔接/膠合型:真的就是暴力拆解~ 可用鋸的 但很難組回去了............

3.卡榫型:就是跟拆一般的殼有點類似~ 找長邊中央下手~ 掰出一個小缺口後 陸續找到卡榫 撬開...
(建議先從沒有接頭的那邊開始,因為接近接頭處 通常會比較難下手啊)

网友:
多拍幾張圖...
上下前後左右...
才看得出來

有可能是膠合的(很難開,不想讓你開...之類)
上蓋(長條黑色反光那塊)推推看,拉拉看,旁敲側擊...

网友:
拆過一些都是像這樣黏膠
吹風機吹一下或許會有點幫助

网友:
客戶在做超音波熔接設備,像這類小電器現在都是熔接,只能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太好拆,看照片,樓主應該有試過用一字起子撬開法了

恩恩~~四邊都用螺絲起子扳過了

网友:
有些是超音波熔接+卡榫雙重固定,主要避免跌落外殼散開,但拆也比較有難度

网友:
說穿了這叫拋棄式產品,也就是故障就是要換新的,這樣商人才能賺更多錢.

网友:
我記得有一位版大是用一字起字後端的膠柄來敲打,我有試過 挺管用的,大人可以試試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四邊都用螺絲起子扳過了

假如用了各方法也拆不開,
建議還是用鋸細心的鋸吧,
還原時可用混合膠粘回原狀.

网友:
用虎鉗去夾,試著用不同的夾點總會找到開口裂縫較大之處,再用翹棒伸進去慢慢撬開,如果原先有用高周波或膠水黏合也是能夠對付。
虎鉗的夾口可以貼橡皮條以保護塑膠殼的外觀,如果外殼有用螺絲鎖住也要先找到。

以前都用塑膠榔頭來敲開這類物品,但常常施力不當而損壞內部零組件,用虎鉗相對安全且保險的多手也不易受傷。

网友:
用虎鉗夾,真是好方法,以前拆得一蹋糊塗,下次來試試。

网友:
除非是贈品,不然買3C產品時,都嘛先去谷哥有沒有拆解文再下手~~

网友:
我就記得我有一顆長相有點相似~

背後是有3顆螺絲的唷~

您再確認一下吧~

有時候打不開 只是因為還沒找到螺絲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