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舊蛇吞象 KYP-250 改裝 可調電源 0-25V 0-7A

楼主(2018-10-17):
手上一個舊蛇吞象 KYP-250 電源,用也不是,不用也不對,來個改裝讓他發揮功用。
第一個想到改成可調電源,就開始爬文看論壇,搞了2個星期才成功,分享給大家看看。

先看外觀(當然是清潔過的,不然會嚇死)

拆機看看

開機量一下電壓   12V 正常, 5V 異常只剩3.1V   ,5VSB 也不對。

拆機就看到電容不行了,都爆了。

就拆下壞電容,先換上一個好電容,先修好再來改。

修好後再來改,主要是改 494 的部分,也怕改錯所以拆下的零件要記錄,怕改不回去。

終於有改好,絕對不會告訴你電路板拆下翻過去不下50次。
順便將風扇加油修好,原本都卡死了。

電壓可以 0V 起調,15V , 25V 最高

裝殼試機

量一下電流,用機車大燈(20w)當負載
電流也可調(限流)

再用汽車大燈(110w)當負載

好了,謝謝收看~~

网友A:
大大還滿厲害的....
小弟正在從 畫零件庫→電路圖→洗板子出來焊接
麻煩是要改的POWER 都不是TL494架構
所以只能從零 全部自己做出來

网友B:
怎麼改的可以貼出來,讓有興趣的會員參考。

网友C:
12V電供,很想知道如何改成輸出到24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電供,很想知道如何改成輸出到24V!!

12V開關式電供,本來就可以輸出到12V以上,改變負回饋就好,不過可能要修改保護機置及加PWM控制器獨立電源(輔助電源),而修改電壓與原設計相差太多時會有掉負載和爆功率管的情形。
有興趣的話可以做一個實驗,找一個電供,去掉負回饋,上電,會揪~~~蹦。(要有心理準備)

這是別人的改機說明,還請kxmil大指正

200.37 KB, 下載次數: 9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V電供,很想知道如何改成輸出到24V!!

以原本電路架構靠脈寬控制可以到20V應該沒問題,修改二次側整流迴路,把原本全波整流改成橋式整流,輸出可達35~40V沒問題。

网友F:
那兩個可變電阻感覺就超過電源的價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兩個可變電阻感覺就超過電源的價值

電壓/流,使用範圍多變時
那兩個多轉可變電阻
會轉到起肖 (修好很多組固定店共,應該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還滿厲害的....
小弟正在從 畫零件庫→電路圖→洗板子出來焊接
麻煩是要改的POWER 都不是TL494架構

只是爬文照改,加上一點勇敢,我絕對不會告訴你我被電到幾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開關式電供,本來就可以輸出到12V以上,改變負回饋就好,不過可能要修改保護機置及加PWM控制器獨立電 ...

大家分享參考而已,我也是黑白舞,修改保護電路是這次重點,我改的這個power,PWM控制器(494)沒有另外加電就可以動,也算是剛好比較簡單的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原本電路架構靠脈寬控制可以到20V應該沒問題,修改二次側整流迴路,把原本全波整流改成橋式整流,輸出 ...

我改的這個沒有去動二次側整流迴路,就照網路上的圖來改,也是看自己power體質,能到多少就多少V,完全是看運氣的,剛好這顆能到24.9V ,有超過24V 我就覺得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兩個可變電阻感覺就超過電源的價值

狼大,看到你的留言,我飯都噴出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壓/流,使用範圍多變時
那兩個多轉可變電阻
會轉到起肖 (修好很多組固定店共,應該很不錯) ...

真的,上面那兩個旋鈕又細細小小的,金屬柄滑滑的很難捏很難轉。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pigoo.com/thread-65543-1-1.html

這篇也可以參考

感謝幫忙提供資料,我這顆POWER 是沒有393 的,所以更簡單一點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改的可以貼出來,讓有興趣的會員參考。

首先先找到網路上的電路圖,可能找不到正好是你的power的電路圖,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494晶片方案的power ,494的改法是大同小異的。

~~版權宣告~~
以下的電路圖是由網站 "數碼之家"   http://bbs.mydigit.cn/   出來的
版權所有是po的樓主,請勿用於商業用途
感謝前輩的付出,提供電路圖分享給大家

第一張是簡化過的電路圖,大家先將494的部分弄好,先改成可調電壓
以圖上為例是改動pin 1 & pin2 分流電阻加上可變電阻,先確認可以調電壓再走下一步

確認電壓可調後再改電流部分,電流是改動pin 15 & pin 16
有些power 可能是不同組的比較器,請依自己手上的power 追一下線路

改電流的部分我卡關很久,一下看錯電阻,一下焊錯線...
或是改了可調電流的範圍很小,轉一下就變最大電流,在這裡吃了不少苦頭
後來找到另一張電路圖有比較好理解

紅圈中的檢流電阻是關鍵,因為最上面的電路圖沒有畫到這部分
所以不易理解,最後我是靠這張電路圖才改出來

pin 3 是接保護電路的地方,所以把pin 3 斷開就失去保護了,大家試驗時這裡可以先斷開,
盡量拆除不需要的零件,電路比較好追也比較簡單,像是3.3v 5.0v 的電路都拆拆掉,
我們要用的是12v 的部分,記得12v 部分的電容要換成 35v 以上的,不然改好調壓後,
可變電阻給他一轉很高興,電壓直直上升,電容就爆了(忘記耐壓要加大)。

网友:
小弟也改過兩個(未改電流),
一號機0~15V,
二號機0~24V,
改這真的是來練練手,
又拆又焊又開孔,
沒事又被電到該該叫,
一台用到好最少要佔掉一週的下班時間,
我的二號機接12V電動起子後自爆了,
不過要亂修東西還是有一台可調電源方便多了.
真的要用去買台二手的電供實際一點,
我的一號機面版是用光碟機的外殼去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找到網路上的電路圖,可能找不到正好是你的power的電路圖,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494晶片方案 ...

可能要 用個限壓的ZENER 從輸出拉到電壓回授 做OVER 電容耐壓保護
我是考慮到 將來老化的 VR 接觸不良 OPEN時

网友:
改可調式POWER當練功是可以,改好之後功力會大增,實際使用還是以類比可調電源供應器比較理想,電源比較純淨之外也比較穩定,這種ATX改的在不同負載條件之下穩定度很難預料,甚至會出現「死亡嘯叫」後陣亡,畢竟原本是以固定電壓設計,太寬的工作範圍不是原設計的考量。

所以在改過幾個之後,現在都把它當作多組式固定電源使用,需要調電壓跟限流的用途就使用類比可調電源供應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3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