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902 啟動困難 !

楼主(2018-10-17):
看到了起動困難 ~ 不免就會直接連想到電容的問題 !!

這算是老機種了 , 也是老毛病 !

拆開外殼~ 我太久沒拆了 , 拆了半天才打開 !!

這設計是有一點考驗人性 , 因為它的腳座跟外殼是有關聯的 , 看起來好像無關 , 但實際上就是有關係 !!

非要先把腳座拆下才能打的開後殼 ~ Orz !

右上 那顆 頭好壯壯 , 但下面卻流了一堆 .................

這 2 顆 左邊 那顆 上面下面 都不行  右邊那顆上面不行 ! (有鐵片檔住 ,要先移除)
這一顆 直接火山爆發了~

重點反而是在拆外殼 ~ 哈哈 !

以上電容全是 470UF 16V 的 !! 換完後~ 啟動起來 順暢 ! 爽快 !

网友A:
只換電容算是軟妹子,有一段時間出品的螢幕和電視都是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換電容算是軟妹子,有一段時間出品的螢幕和電視都是爆電容。

現在我也不行了 ~ (眼睛啦 ~)

也只能搞一些軟的 ~

硬的咬不動了 ~

网友B:
這整合板和HannStar JC-199A是一樣的
建議:後面焊點全面補焊,電解電容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整合板和HannStar JC-199A是一樣的
建議:後面焊點全面補焊,電解電容全換掉! ...

感謝你的建議 !!

這台已經有點年紀了~

面板也開始有些部分出現白霧了 ~

想說換個 電容 撐一下, 不能用就換了唄 !!

网友C:
這台我家原本有兩台,所以修過幾次,這台除了電容之外,它的電路板全板焊點都焊的很差,我都是把舊錫吸掉,重新再焊一次,很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家原本有兩台,所以修過幾次,這台除了電容之外,它的電路板全板焊點都焊的很差,我都是把舊錫吸掉, ...

老機台了`就繼續撐著為我這個老人家服務 !!

网友D:
這片板子焊點不好+1
能全面重新補焊最好

楼主:
真有傳說中的一樣糟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我也不行了 ~ (眼睛啦 ~)

也只能搞一些軟的 ~

眼睛不行了

螢幕看太久 ?
搞壞視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片板子焊點不好+1
能全面重新補焊最好

焊點不好

請教
是焊料品質不佳問題 ?
還是有虛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睛不行了

螢幕看太久 ?

你這樣子說 ~ 好像是我 愛情 動作片 看太多 ~

是人老了啦~ 自然眼睛就老化了 (老花了)

愛情 動作片 要是這個看太多 , 應該不只眼睛會出問題 !

哈 , 哈 ....

楼主:
這個我就不清楚這塊板子是什麼方面的問題 !

不過照維修的情形來看 ~ 應該是偏重於 "焊料品質不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這樣子說 ~ 好像是我 愛情 動作片 看太多 ~

是人老了啦~ 自然眼睛就老化了 (老花了)

非也
小弟沒想歪喔

以前想說環保愛地球
資訊閱讀管道盡量無紙化,大量透過螢幕讀取
減少紙張實體列印量
也減少砍伐樹木來造紙,倡議環保口號

但多年實行下來,發現視力也變差了
才又走回頭路(開始印紙張資料出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也
小弟沒想歪喔

跟你開個玩笑啦 !

地球終將毀滅 !
回到原始生活 ~
才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

网友:
焊料不佳,,會不會是無鉛錫??
PCB 文字印著 2005.05.18
剛好是歐盟RoHS 正式2006.07導入的前一年,
稍次的製造商
焊接條件與焊料品質都還跌跌撞撞。

网友:
無鉛料開始初期,材料穩定性不佳,容易錫裂/脫焊等等
無鉛/有鉛焊接溫度不同,迴焊升溫沒抓好,可靠度也試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