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機風扇故障

楼主(2018-10-17):
小弟投影機掛了  送到奧圖碼修  他說機種太古老沒料件可以換了  就寄回給小弟

小弟想做最後掙扎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  小弟感激不盡

機種 奧圖碼HD33  症狀是不定時(30-60分鐘)會跳出風扇錯誤的訊息然後強制關機(風扇會轉)

小弟在網路上看到偏方 https://www.znds.com/tv-1033470-1-1.html

本來想依樣畫葫蘆  但是拆開後發現  風扇電路板跟偏方長得不一樣

一樣有J1J2兩個號碼都是000  小弟還是把J2拔掉但沒焊回J1裝機回去後風扇就不動了

下圖是風扇型號

想請問如果小弟去買一樣型號的風扇裝回去有希望修好嗎  以上再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去買一樣型號的風扇裝回去有希望修好嗎?
這個沒有人有肯定答案,有的話也是不一定,一個風扇並不太貴,買一個來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這棵風扇有轉速輸出功能
如果主板電路沒壞
換同規格的風扇應該就搞定了

网友A:
那個偏方看似是修改風扇上轉速偵測的電路~建議還是換顆風扇比較實在,免得騙過了投影機的保護措施~反而燒了其它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偏方看似是修改風扇上轉速偵測的電路~建議還是換顆風扇比較實在,免得騙過了投影機的保護措施~反而燒 ...

這個應該也不算騙 ~

風扇有 4 組線圈  , 2個為一組 !

這應該是改成另一組輸出而已 !!

要是真的是風扇問題 , 直接換不是更好解決問題 ?

如果是投影機那邊的問題可能就.................

网友:
既然你的投影機可以點亮一段時間才出現風扇錯誤..是風扇的問題機率應該很高..換掉試試吧..

网友:
建議您可以先清潔這顆風扇的各機構,用一般清潔相機的空氣吹球就可以了,然後沒通電的狀態下用手轉轉看
風扇,看是否有運轉不順暢的狀況發生。這款是VAPO的構造,有可能是這個構造故障造成運轉偏心或是卡死,謝謝。

网友:
https://www.ebay.com/itm/NEW-ORI ... lable-/172933474494

問賣家有沒有掏寶可購買,應該會比較省一些。

楼主(2018-11-17):
感謝大位大大的回覆  因小弟找不到同型號的風扇(露天跟光華)

樓上大大貼的一顆要600  HD33裡面有兩顆  最重要的是小弟英文破  沒辦法跟賣家溝通

所以目前小弟是用自己想出來的偏方試驗中  小弟想的偏方如下

風扇用的12V小弟外接變壓器 強制給12V讓兩顆風扇全速運轉

因風扇運轉都是正常的  所以小弟猜想應該是風扇電路透過偵測線

告訴投影機風扇異常  造成投影機關機  所以小弟把其中一顆的偵測線剪斷

把另一顆風扇偵測線並過去(應該不至於兩顆風扇都有問題)

想藉此騙投影機風扇是正常的  如果小弟想法正確

這方法有二分之一的成功率可以騙過投影機

目前試驗第三天中   以上是目前小弟用的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