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jason680大的開關選擇電壓變壓器及測試110V輸入至220V...

楼主(2018-10-19):
[size=3

在”台中 廣德明電機訂做EI 隔離變壓器 傳統電源變壓器 訂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61
經先進前輩們熱烈,充分的討論,收穫良多,個人覺得jason680大的建議方式,自己使用很方便,當然要是幫客戶安裝,不須多此一舉,剛好在回收場撿到一顆220=>220V線徑0.9MM重約4.6公斤,就來玩玩給大家參考,如不想自己繞,其實應可訂製再自己配線組裝,但還得請老大問看。

1.拆開變壓器,取出繞線座

2.花19元在菜市場買了收納盒。

1.要分成2個空間,把外側兩邊切下,留中間兩格還可用。

4把間格座固定在.線座兩側線頭端(不受矽鋼片限制)。

5.先繞1次側,每層銅線全用膠帶絕緣(用得不多,想把凡立水省了)。

6.一次側兩格繞好,絕緣膠帶纏好,再繞法拉第接地。

7.繞2次側的一邊

8.總算繞好了

9. 法拉第接地的線頭

10.裝矽鋼片。

11.焊上各繞組線頭

12.木材墊高

13腳座

14.本來的PBC板摔壞了一角,裝開關(15A大電流),端子座

15背面

16.測4個繞組電壓

17.平衡電阻0.1歐姆1W(3A-XX)用1歐姆1/8W 10個併(手邊沒有用替代,jason680大教的)

18.裝上

19.接端子

20.線路圖(借用jason680大的)

21.底部矽鋼片間,放一片絕緣塑膠板。

22.測試:110=>110V空載。

23.負載60W鎢絲燈泡。

24.用110V輸入接220=>110V負載60W得59V  21.5W

25.220=>110V負載60W

26.裝提把

27.法拉第接地鎖在木頭上

參考”台中 廣德明電機訂做EI 隔離變壓器 傳統電源變壓器 訂製”可更詳細

网友A:
康大!可試一組110v輸入330v輸出嗎?

网友B:
太棒, 有完整DIY實作,還有詳實圖片...

關於切換開關,容易不小心按到或電壓設錯,
造成輸入端或後端輸出設備損壞問題,
之前也有討論過,如果可以加上保護蓋,
對於便利設定與安全性,都能兼顧到...

類似的 保護蓋 (方形硬盒按鈕保護罩16mm...)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182239656

另外, 如果只有110V,要實驗/量測 三用隔離變壓器所有功能
1. 220V隔離
   220V <=> 220V
2. 110V隔離
  110V <=> 110V
3. 兩者互轉
  220V <=> 110V
  110V <=> 220V

在沒有220V供電(插座)之下,只需再拿另一顆 三用隔離變壓器 即可有220V電源

110V <=[三用隔離變壓器]=> 220V  <=[三用隔離變壓器]=> 110V或220V

用兩顆 就可以 做出三用隔離變壓器所有功能(測試)...
實驗時要多點耐心,斷電後切換電壓,再確認無誤,再行復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大!可試一組110v輸入330v輸出嗎?

理論上沒問題,只是實用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 有完整DIY實作,還有詳實圖片...

關於切換開關,容易不小心按到或電壓設錯,

我的想法與習慣,高電流電壓切換,最好不要使用中,養成習慣即可,自己使用應無問題。燒錢就會得到經驗。

网友A:
請教康大有試:220v=220v用110v輸入的數據嗎?  Y三大在9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extra=&page=4

楼主:
歐喔.....真的阿三大說的沒試,會補上

网友C:
看起來自製的變壓器銅鐵損有比較大,圖 22 的空載測試一次輸入電流是 0.27A,但功率只有顯示 6W,不知是哪個數值比較正確?最好以電表再驗證ㄧ下。
如果手邊有台中廣德明出品的人也能來測看看,看是否空載的電流有必較小?

這顆變壓器的矽鋼片是拆開再裝回去的可能間隙比較大,好像也沒泡過凡利水也有差。
最好還是再做一下全載或半載功率測試才能知道這顆變壓器能否長時間使用,也才好了解其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大!可試一組110v輸入330v輸出嗎?

請參考低壓的標準電壓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 ... 00050007900-09004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自製的變壓器銅鐵損有比較大,圖 22 的空載測試一次輸入電流是 0.27A,但功率只有顯示 6W,不知是哪 ...

這個表我也覺得很怪,119VX0.27=32.13W差距還蠻大,線再插上小變壓器110V=6VDC如下圖

得0.12A  2.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康大有試:220v=220v用110v輸入的數據嗎?  Y三大在9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220v=220v用110v輸入的數據

110v輸入110=110V負載60W得輸入119V  0.59A  63.7W

110v輸入220=220V負載60W得輸入117V  0.49A  57W

110v輸入220=220V負載60W**電壓電流表**接在變壓器後負載燈泡前得114V  0.48A  55W

网友:
原來沒330是380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自製的變壓器銅鐵損有比較大,圖 22 的空載測試一次輸入電流是 0.27A,但功率只有顯示 6W,不知是哪 ...

duke83老師我用電表量測如下;11.2MA要拆除時又慢慢降至10.5MA

串聯原本的電壓電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自製的變壓器銅鐵損有比較大,圖 22 的空載測試一次輸入電流是 0.27A,但功率只有顯示 6W,不知是哪 ...

手繞的線圈可能繞的比較鬆散,縱使圈數一樣,但線的總長度會比較長,這樣功耗就會增加,還有鐵蕊手插後要敲緊,可以買的到0.35的是最好了,鐵損可以大大降低。

网友:
老舊鐵心有鐵心老化問題,鐵損不能與現代高品級鐵心對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duke83老師我用電表量測如下;11.2MA要拆除時又慢慢降至10.5MA

看起來 LCD 多功能表頭的誤差相當大,跟測量方法與是不是 ture RMS 很有關係,此變壓器空載時也呈現出電感性負載對表頭的誤差都是考驗。
使用三用電表的電流檔時要注意電表內部的串連電阻,小電流檔時此電阻比較大,大電流檔內阻就會很小,如改用勾表就無此內阻的誤差了。
因為變壓器的一次側串連了此電表內部的檢流電阻所以此數值也不準,請改用大電流檔再量一次但電表解析度會不足,或是串連一個 0.1 歐姆電阻再改用 ACV 來量此電阻上的電壓,經過換算後就能夠知道較為精確的空載電流了,也可以使用指針電表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 LCD 多功能表頭的誤差相當大,跟測量方法與是不是 ture RMS 很有關係,此變壓器空載時也呈現出電 ...

我用0.1電阻,前後端電壓差不到1V,市電也在1V之內亂跳,感覺壓差大約0.4-0.6之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0.1電阻,前後端電壓差不到1V,市電也在1V之內亂跳,感覺壓差大約0.4-0.6之間。

你應該是量錯了,電表兩端要接電阻兩端才對,此時不管市電 AC 電壓如何跳動,電表上的電壓讀數都應該是穩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是量錯了,電表兩端要接電阻兩端才對,此時不管市電 AC 電壓如何跳動,電表上的電壓讀數都應該是穩 ...

量好了,在0.05--0.06間跳動;請問老師要怎摸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好了,在0.05--0.06間跳動;請問老師要怎摸算?

你忘記歐姆定律了嗎?

50mV / 0.1R = 0.5A,奇怪怎麼會這麼大?電阻是 1R 還是 0.1R ?
再拿指針錶來量ㄧ下電流再行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忘記歐姆定律了嗎?

50mV / 0.1R = 0.5A,奇怪怎麼會這麼大?電阻是 1R 還是 0.1R ?

0.1歐姆沒錯,兩台指針表找不到AC電流檔,應無此功能

這台台式表,量電流沒反應,顯示10MA,量保險絲50K,應是燒了,量電壓25.92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0.1歐姆沒錯,兩台指針表找不到AC電流檔,應無此功能

忘記了不是所有的指針錶都有 ACA 的功能,應該說只有少數才有。且沒想到你還有一台六位半的電表,這台的讀數值得讓人相信。
25.92mV 就是 259.2mA 的空載電流沒錯與最早的 LCD 多功能表的數值相差不多。

我很少用電表的電流檔來量電流,都是使用檢流電阻與電壓表來換算電流值,這種測量方式相對比較準確一方面也不會燒電表內部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記了不是所有的指針錶都有 ACA 的功能,應該說只有少數才有。且沒想到你還有一台六位半的電表,這台的 ...

換保險絲,量電流257.0747MA確定電流無誤,換算0.257AX110V=28.27W,我覺得LCD 多功能表,為何會顯示6W,插上小變壓器110V=6VDC顯示0.12A  2.9W ,怎麼覺得LCD 多功能表的W比較合理。

加負載60W=0.57985AX110=63W也很合理

空載半小時,溫升3.4度C正常嗎?

10:35開始25.2度C

11:05約30分鐘28.6度C

网友:
NO LOAD的電流是多少?基本上應該都很低(0.0?A)除非是框架太小又需要大瓦數,才會用比較大的線徑,同時減少圈數,這樣NO LOAD的電流就會增加,有電流就會有熱量,如果只是測試用,可以不用太在意溫升,但是如果是長期在線使用,一定要按照公式來算線徑及圈數,但是太久沒用了(30年了),現在要我算線徑及圈數我是沒法算的,您明天回覆我提醒我一下,我到前面三樓以前住的地方找以前的資料,提供給您參考一下,不過都是自偶式的,因為我只是測試用,只需要正確的電壓而已。

沒注意到您有寫了,257MA有點高了,如果不需要太高的瓦數,可以減少線徑而增加圈數,NO LOAD的電流就會降下來。

這個是 0 100 110 230的自偶,市電接在0 110時的電流,請參考。

网友D:
以下是以前設計的資料,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因為線徑過大,最後使用0.9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以前設計的資料,大家參考一下

感謝ㄚ三哥提供寶貴資料,請問你那有隔離式的嗎?我這邊只有小型電源供應,大型的全是自繞的,如果有人把大型如:台中 廣德明電機訂做EI 隔離變壓器,數據測量出來比較,就能解惑了。
謝謝您,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以前設計的資料,大家參考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您,線徑換算電流的公式,有找到嗎?以前看到的資料,粗估1MM平方2.5A不知正確數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ㄚ三哥提供寶貴資料,請問你那有隔離式的嗎?我這邊只有小型電源供應,大型的全是自繞的,如果有人把 ...

我沒隔離式的變壓器,您要找看看誰有跟買的,請他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您,線徑換算電流的公式,有找到嗎?以前看到的資料,粗估1MM平方2.5A不知正確數值如何 ...

線徑換算的公式我也有點模糊了,我們用一陽(第二張圖片)來回憶一下,一陽兩個字算是第一行
第二行115V/14V/6A,是指輸入115V輸出14V/6A,後面86X24雙,是指EI為86,寬度為24(單位m/m),雙是指框架中間有隔離或是為雙層抽屜式的框架。

第四行是EI的換算公式,根號根號裡面的84=14V*6A就是輸出的VA,磁損=1.19跟鐵損=5.73要查表,那張表是以前用傳真機熱感式印的,現在已無法分辨。

第五第六行是線逕的換算公式,大致就是 (根號 電流/3.3)*1.128(這個怎麼來的我也忘了反正就是乘1.128)就是大約的線徑

第七行我忘了,到底是要算什麼,請知道的分享一下。

第八行是要算一次側圈數的公式

第九行是算二次側圈數的公式

大略是這樣子,像是再來有注明一次側太肥,有可能就要用小一點的線逕把圈數增加,或者是用同樣的EI然後用大一些的寬度(要看有無框架)來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 有完整DIY實作,還有詳實圖片...

關於切換開關,容易不小心按到或電壓設錯,

無意中看到"交流電壓表 AC110V 220V 兩線直測 防震 防水氣 LED錶頭 底板固定型 0.56"裝上覺得蠻好,也可避免電壓出錯。

110V輸入110V輸出。

220V輸出。

開220V輸入110V 輸出59V。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意中看到"交流電壓表 AC110V 220V 兩線直測 防震 防水氣 LED錶頭 底板固定型 0.56"裝上覺得蠻好,也可 ...

贊 贊 贊 給你三個贊...

有了第一步實做,慢慢再加更多東西,愈做愈好,造服有需要的痞酷友

東西很重,不然請學姐起個團,應該也不錯...

離 W大 家中近的,三用變壓器自取團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換保險絲,量電流257.0747MA確定電流無誤,換算0.257AX110V=28.27W,我覺得LCD 多功能表,為何會顯示6W, ...

關於 變壓器空載溫升現象

小弟有一個市購變壓器
用途 : 將AC 110 轉成 220V 來給家電使用 (與規格標示反向,不知是否有誤 :-)

印象中,空載時手摸變壓器外部,是有熱度的
家電還沒工作,光變壓器上電就消耗28W
不知是否誤用原設計用途  ? (原標示降壓用,卻拿來升壓用)

(康大參考看看,實際科學原理有請其他前輩接力釋疑)
下列是簡易的資訊紀錄

產品外觀 / 銘版 / 型號 (TC-2000 , AC 220 to 110 V ,2000W)

空載時
用變電家 功率監視顯示器

簡易查看相關數據
輸入變壓器電壓顯示 115.8 V

輸入變壓器電源頻率 60 Hz

輸入變壓器功因 0.53 pf

變壓器空載消耗功率 28 W

變壓器空載消耗電流 0.47 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關於 變壓器空載溫升現象

小弟有一個市購變壓器

感謝提供資料,我個人認為隔離變壓器空載耗能問題,如不是使用在長時間上,只要不差太多(產生震動或聲音),較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