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S3400 開機無畫面,有背光!

楼主(2018-10-19):
LG 42LS3400 開機無畫面有聲音,背光有亮!
故障畫面
電視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故障點在 T-COM
T-COM 左邊
T-COM 右邊
檢查 T-COM , 紅框處的電容/電阻有短路現象!
這些零件都跟" VDD "有關,導致無電壓輸出~
經檢查發現是 C111 電容故障造成的短路~
拆除後故障排除, VDD 有電壓輸出了~
完修~
獻醜了~

网友A:
能抓到真好...通常都一串連再一起要慢慢拆 看看哪顆..運氣真好

网友B:
請教z9g7m0兄, 您說經檢查發現是 C111 電容故障造成的短路,  如果我們將 C111 電容破壞掉而排出短路, 但先不焊上新電容, 這樣液晶螢幕畫面會正常顯示嗎?
(我的想法是電容短路比較嚴重, 先要排出; 至於有無焊上新電容,只是跟系統的穩定度有關,  有時不焊上新電容也OK?  但最好還是規規矩矩焊上新電容. 不知我的觀念有無錯誤, 請z9g7m0兄給我指導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抓到真好...通常都一串連再一起要慢慢拆 看看哪顆..運氣真好

您說中了... 我就是拆到最後一顆才抓到問題點...

网友B:
請請教z9g7m0兄, 因為我是非本科, 我不太會查線路.
我想了一個土方法, 試著要找出本案例是哪一個電容出問題:
我使用三用電表的嗶嗶檔, 用紅色及黑色探棒去接觸每一個電容的兩端,
只要三用電表一直嗶嗶叫, 這個電容一定有問題, 這樣我就知道本案例是 C111 電容短路(因為只要電容短路, 用三用電表的嗶嗶檔去測電容, 三用電表會嗶嗶叫).
我想的方法是否可行, 也請z9g7m0兄給我指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z9g7m0兄, 您說經檢查發現是 C111 電容故障造成的短路,  如果我們將 C111 電容破壞掉而排出短路, 但先 ...

我拆掉 C111 後短路現象排除顯示正常了,就沒補上新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請教z9g7m0兄, 因為我是非本科, 我不太會查線路.
我想了一個土方法, 試著要找出本案例是哪一個電容出問 ...

通常 逼逼檔 我是拿來 REMEX 到 電音 開趴 用的...
以上純屬唬爛,請勿模仿~
用指針的三用電表歐補檔去測量比較有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抓到真好...通常都一串連再一起要慢慢拆 看看哪顆..運氣真好

我連 TPS65178 也拆下來量~
因為發燙所以也拆下來,拆下來後發現短路還是在~
又默默的回焊回去,還好沒搞死 TPS65178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掉 C111 後短路現象排除顯示正常了,就沒補上新電容!

感謝z9g7m0兄的說明, 讓我們學到一個有用的知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連 TPS65178 也拆下來量~
因為發燙所以也拆下來,拆下來後發現短路還是在~
又默默的回焊回去, ...

您也太厲害了,這顆拆下來,小弟鐵定焊不回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連 TPS65178 也拆下來量~
因為發燙所以也拆下來,拆下來後發現短路還是在~
又默默的回焊回去, ...

請問z9g7m0 大
   約幾度算過熱..40-50度算異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z9g7m0 大
   約幾度算過熱..40-50度算異常嗎?

我的是摸不住的燙... 我沒測幾度...

网友:
好工夫,佩服!

网友:
別太相信峰鳴檔,數位電表在30-50歐姆就逼了,最好用二極體檔或歐姆檔,不然很容易誤判

网友:
技術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