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原來探棒也是消耗品

楼主(2018-10-19):
小弟會例行公事檢查車子電瓶電壓跟發電機電壓,避免無預警顧路

上次檢查

11V,不要嚇我,發電機跟電瓶可是很貴的

換個電表

12.96V,還比較像話

把數位表探棒裝到類比表

13V,看來要買新探棒了

网友:
12.9v對嗎?
冷車的話,電池應該會降到12.6v

探棒壞掉,大概是香蕉頭那邊有問題,或者是探筆線頭的部份折斷了
我是剪掉香蕉頭,量一下是哪邊不通,到表筆還通的話,那就換一個香蕉頭就好了
如果反之,就丟掉囉

网友:
我都壞筆端

网友A:
通常都是探棒收納時拉緊彎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探棒收納時拉緊彎折造成的

有的是銅線氧化硬化,整條夫夫去

最近遇到的案例:米老鼠(三孔)電源線
某一天突然rc充電器不工作了………經過幾番找原因,就是電源線
開始拆線:對半剪,兩邊三對三都不通,傻眼了 = =
結果:我把米老鼠頭拆出來,自己焊接一條pvc外皮 2c 1.25mm2的控制電纜,完修 XD

网友:
喵喵大、
探棒自己買材料做比較實在、
因為現成探棒用的線材銅芯很細、
不小心就會量不到數值。

网友:
有時候,會不小心摔到

网友:
偷偷說我在ciko老師的工作室看到的。
柯老師在這些使用的測試線,他會訂在牆上的掛架,
然後平常時收藏是掛在那的。
避免平常去凹折到。

网友:
在 ebay 買了兩套 (四條) ,
今天收到, 舊的一條線芯氧化,
一條被我扯到才兩條線芯相聯連, 兩條也是紅色線.

网友:
指針錶附的線真的很不耐用即使是日本表附的也好不了多少,以前我也常常將膠皮割開重新焊接過過再用,想一想一台指針錶才賣你多少錢這條線還要送你其成本只能盡量壓低。
只有美國表附贈的錶線品質才能有比較好,但是常常去買一條正品的大牌子錶線其價格很可能會超過一台普通的電表不管是指針或數字的,但如果有常需要量大電流或低電阻需求的人這點錢不能省。

或是也可以自行 DIY 測試線會好用且便宜許多,線材可以用耐高溫又軟的矽膠線紅黑色都能零買到,測棒用玻纖或炭纖管結合鍍金測試探針來做。
下圖就是我自行 DIY 的差動同軸探棒,專門配合四線式歐姆表來量低電阻,也能搭配數位式 LCR 電橋來量零件。

左邊的鍍金探頭是雙層同軸的原先此探頭是用來測試高頻信號的高頻探頭,探棒本身是碳纖管再包覆銅箔以隔離人手握住時對測量的干擾而其外皮就是熱縮套管,線材是工程用剩的平衡式音頻訊號線,而黃色那個探棒是裡面有串一個電容器專門用來給數位式 LCR 電橋來量電池交流內阻用的。

网友:
量測前可以先用歐姆檔確認探棒的狀況

网友B:
可以將 壞掉的線剝開看看

其實原裝探棒
只是剛好
想要好用往往居要另外買
或是再自行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將 壞掉的線剝開看看

小弟實測3組有問題探棒,幾乎都有170歐姆以上電阻,現在的問題有2
1.探棒都是一體成形,拆開就毀了,所以不知要如何抓問題點,是電線彎折氧化,還是線跟棒焊接不良
2.自製探棒棒身跟探針選用跟組合,畢竟沒做過,萬一量市電量到一半探棒分屍了,隔天社會版大概就有小弟名字了

网友:
我都直接一刀劃開
就會看到斷的點
再焊起來用熱縮套管束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實測3組有問題探棒,幾乎都有170歐姆以上電阻,現在的問題有2
1.探棒都是一體成形,拆開就毀了,所以 ...

1.探棒都是一體成形,拆開就毀了,所以不知要如何抓問題點,是電線彎折氧化,還是線跟棒焊接不良

我想要你動手剖開故帳品是因為依我的經驗這類故障品所使用的導體線芯太細   而且絕緣層是故意加厚的

2.自製探棒棒身跟探針選用跟組合,畢竟沒做過,萬一量市電量到一半探棒分屍了,隔天社會版大概就有小弟名字了

我後來想想也是      買現成的吧

网友:
找不良探棒的斷點很簡單啊,把被測探棒當成電阻用歐姆檔與鱷魚夾連接起來。
在可疑之處扭捏搖晃幾下看阻值有變化時就是那個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導線與探棒或插頭連接之處。

不過修過的探棒最好不要去量市電這種高電壓,可能會因為修理方法不好造成絕緣變差而導致漏電而被電擊就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