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F-L148MS風扇修理

楼主(2018-10-19):
同事家工廠給工人吃午餐時吹的,症狀上電不反應
外觀

居然有電路圖

拆開來,真是噁心,都是蟑螂屎,按鍵開關全生鏽不導通

電路跟殼洗乾淨,按鍵開關換新

上電有反應了,功能正常,組裝交機

网友A:
根據太子爺說法~~這種都是開關用腳踩踩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據太子爺說法~~這種都是開關用腳踩踩壞的...

這種開關還能換,如果遇到薄膜式開關才會想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開關還能換,如果遇到薄膜式開關才會想哭

這台很值錢維修價值高阿~~

网友C:
哇! 看起來好乾淨喔 ! 部拎部拎的很清爽。

洗香香之後,判若兩人
是沙拉脫泡泡浴洗禮過的效果嗎 ?
還是有什麼洗浴18招秘方 ?

网友:
恭喜完修________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開關還能換,如果遇到薄膜式開關才會想哭

零件是從一台馬達故障的直流變頻電扇上殺肉,沒花半毛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很值錢維修價值高阿~~

同事家人當初直接打電話叫電器行送3隻電扇過來,電器行看到機會送最貴的來,以使用環境來說,應該用最便宜的機械控制型,因為使用環境是廚房兼飯廳,又一次開3桌,沒有隨時清理環境,到處都是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看起來好乾淨喔 ! 部拎部拎的很清爽。

洗香香之後,判若兩人

用廢牙刷沾洗碗精洗的,當然要同事自己動手,都給他修感情的了,還凹小弟洗電路像話嗎

网友:
有看過一種這種按鍵,是可以拆開清除裏面的積碳,清完再扣上,免解拆又可重覆使用。

這種不能重覆使用按鍵,有便宜的也有貴的,換下來真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家人當初直接打電話叫電器行送3隻電扇過來,電器行看到機會送最貴的來,以使用環境來說,應該用最便 ...

電器行當然這樣賺~~~以前我們村子那間更狠,凡叫修CRT的一律強制更新成LCD~

當然還是會收費啦~~~強買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