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zx800d畫面油畫請教

楼主(2018-10-19):
電視有兩個問題:
1.開機後,約10s內即關機,更換top264vg ic後即正常開關機
2.但目前遇到第二個問題,畫面都會油畫,以將lvds線用酒精擦拭無效,請問該往哪方面查?

网友:
畫面看起來,很漂亮

楼主:
黑色地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36&extra=

謝謝提供資料,這塊沒找到as15g

网友:
你得邏輯板問題,換這個零件,需要程序。
你還是買版換一下吧。

网友:
看一下這顆,是什麼

楼主:
開機,電源板電容溫度是否正常

楼主:
工作溫度42度

网友B:
修好了沒?
該結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沒?
該結案了

還在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電源板電容溫度是否正常

油畫問題不該執著在電源板上,甚而懷疑大電容溫度
方向先理出來才有辦法動手處理

网友:
1.倍頻板輸出入排線金手指擦拭清潔

2.邏輯板輸出排線拆下2端金手指擦拭清潔

3.動態背光控制排線拔除不要裝上

若以上對策都無效,就是邏輯板上某零件異常,考量零件難查難覓得來更換。
買一片更換似乎比較省時省力

奇美群創V546H1-CS2控制板邏輯板TL-42ZX800D- M35-D064376 V420H2-LS2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2825929811

補充內容 (2018-10-30 09:22 AM):
4.做一次回復原廠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