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戶的狗兒們都不見了

楼主(2018-10-20):
各位會員晚安︰
原本門戶有6隻正方形的公狗,上面3隻都是G狗,下面的左邊是S狗,中間是P狗,右邊是C狗。
前幾天有跟大家報告說過狗糧被倒扣很嚴重的事,所以又暫時做一些改變,我把門戶的狗兒們全部關閉,請大家暫時都到論壇裡面去餵食狗兒,讓我看看報表的變化再說。

就麻煩大家了。
感謝

网友A:
噯~~ 平常都是到門戶和導讀刷新的, 這下都沒了.. 要再習慣一下
P狗,這隻很皮 又不見了 ( 11:10 PM )

楼主:
為什麼要把門戶的狗兒們全部移走?給大家看這個月的報表︰

18日那天我多加1隻狗兒,把曝光這一欄拉到13xxx,19日增加到14xxx,今天因為還沒結果,要明天才看的見數據。

大家再看紅星那一欄,這個月到今天為止,已經被扣了2251次廢票,光是18日一天被扣了321次,19日被扣206次,很離譜吧!這些都是做白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被扣的這麼嚴重,不過我想了想還是有些脈絡可尋,痞酷網的流量都集中在論壇,裡面的狗兒都是長條形的,但是在門戶的狗兒是正方形的,所以他們是給我兩種代碼,當初把各家狗兒集中放在門戶是讓大家方便餵食,但是門戶其實並沒有什麼流量,結果門戶變成"沒有什麼流量卻有很多餵食量"的不合理現象,為了證明我想的是否正確,所以我先把門戶的狗兒全部移走,請大家改到論壇餵食,這當然造成大家餵食不方便,請大家體諒一下,畢竟造成這麼多無效票更令人不捨,我再觀察一陣子報表再做調整,這段期間就請大家都在論壇餵食。

如果大家有其它想法,歡迎一起討論,因為我也不是很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噯~~ 平常都是到門戶和導讀刷新的, 這下都沒了..
P狗,這隻很皮 又不見了 ( 11:10 PM ) ...

我沒有動導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動導讀啊!

導讀本來就沒狗 , 我只是要說 平常都先去那兩處看看刷刷有無發回文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讀本來就沒狗 , 我只是要說 平常都先去那兩處看看刷刷有無發回文的更新 ...

果然英雄所見略同,我早就想在導讀裡面放狗了,不過Discuz 並沒有提供這個功能,這要改程式,魔大.........。

网友B:
這樣要記得之前按的類型,避免按到同類的狗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要記得之前按的類型,避免按到同類的狗狗。

1樓、2樓、3樓是G狗看守,4樓是S狗,5樓是P狗,6樓是C狗,7樓是Y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1樓、2樓、3樓是G狗看守,4樓是S狗,5樓是P狗,6樓是C狗,7樓是Y狗。

我在論壇文章內只有看到G、S、P、最下面是SPC擠在一起。

有點想寫一個腳本來自動點擊。不同類型狗狗就要有等待一些時間才能點擊。

网友:
同型不能同時按 那不同型是否可同時按

网友C:
印象中G狗一段時間間隔內只能餵一隻;
版面上有放三隻G狗, 如果酷友進畫面後直接依序餵食這三隻G狗可能會被歸入無效的.
但進畫面後依序餵一隻G狗,一隻S狗,一隻P狗和一隻C狗則是最佳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G狗一段時間間隔內只能餵一隻;
版面上有放三隻G狗, 如果酷友進畫面後直接依序餵食這三隻G狗可能會被 ...

標準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G狗一段時間間隔內只能餵一隻;
版面上有放三隻G狗, 如果酷友進畫面後直接依序餵食這三隻G狗可能會被 ...

lazy 所言無誤~

對同一種狗來說~

同一個IP 短時間內重複點擊 就會被系統判別為 有疑慮的無效票..

最好就是 短時間內 每種狗可同時餵 同樣的狗 避免同時餵食 ..

若同IP 或瀏覽器(可能有cookie)在.......

在同隻狗想在次餵食 最好間格上一段時間囉...

不然也會被系統判定為無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G狗一段時間間隔內只能餵一隻;
版面上有放三隻G狗, 如果酷友進畫面後直接依序餵食這三隻G狗可能會被 ...

呃.. 目前知道G狗相同的一天點一次(第二次無效) 但不同的也不能同時點..? X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 目前知道G狗相同的一天點一次(第二次無效) 但不同的也不能同時點..? XD ...

是的, 不同的G狗也不能同時餵食(或短時間內餵食)

所聽過的說法是 G公司認為網友在飼養時應該是認真一次餵食一隻, 同時還要注意狗狗的體態.
如果短時間內餵食很多隻就是不仔細觀察狗狗的狀況, 算是來騙飼料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不同的G狗也不能同時餵食(或短時間內餵食)

所聽過的說法是 G公司認為網友在飼養時應該是認真一次 ...

lazy說的完全正確~

各家放養公司的目的~

希望所有餵狗的朋友~

是真的對那隻狗有興趣~

而且必須認真且慢慢品味箇中滋味..

所以他們並不接受 同時對於很多隻狗有興趣~

同時間餵養 短時間豢養

必須在單一時間長度內 忠於餵養某一隻狗...

認真感受那隻狗帶給你的體驗...@@

网友:
"認真感受那隻狗帶給你的體驗...@@"

  呃....   是.. 小的太貪心了...

以後會認真感受每隻狗狗的感覺的...

网友E:
有點疑問,可以請問痞友,在點公狗的時候,是真的對內容有興趣才點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點疑問,可以請問痞友,在點公狗的時候,是真的對內容有興趣才點的嗎? ...

大部份都不是啊~
是餵狗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點疑問,可以請問痞友,在點公狗的時候,是真的對內容有興趣才點的嗎? ...

應該說大部份都是情義相挺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說大部份都是情義相挺才是

原来如此n_116|

最近才發現,原先右下角都會有一個小視窗,顯示公狗是否有達標。
但這幾天再逛的時候,好像都沒看到。是我的電腦問題?還是被移掉了呢??

另外,公狗只有分三大類,google、pchome、酷比。
所以只要各點1次後,開出的頁面,等個3分鐘後再關,就算ok了,對吧。
那要是google有出現2個,但內容不一樣,這樣有效值是算1個?還是2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點疑問,可以請問痞友,在點公狗的時候,是真的對內容有興趣才點的嗎? ...

當然是啦。

例如我很討厭某間公司.... 於是要看看裡面賣甚麼,當然就進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