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zio M420SL-TW 摸著修... 也麻煩幫我解答一些問題

楼主(2018-10-21):
Vizio M420SL-TW 一台, 開機只亮螢幕下方「VIZIO」的Logo, 連背光都沒有; 約一分鐘後自動回復待機狀態(Logo 變紅色)...
開背蓋。 剛開機時電源板還量得到12V, 5V電壓(插座邊印有正常電壓值), 可是背光都不亮; 一分鐘後, 提供主板和邏輯板的電壓都沒了...

問題應該出在電源板上吧!
AC 正常, 也有量到24VDC, 沒有線路圖, 只好沿初、次級沿線四處看看零件... 都沒異狀哩! 沒辦法, 只好土法煉鋼---用起子背輕輕敲打... 沒反應!

再來就用摳的... 看看是不是接觸不良? 哈! 摳到 J111(黃色圈圈) 竟然背光亮了! 以為這條跳線接沒焊好, 重焊... 再開機... 沒用! 卻發現摸一下亮, 再摸竟然關機! 這.....???
真是有趣了, 沿線查看哪個元件有這怪怪觸控功能? 還是人體導地也可以使元件復活? 於是一路摸到電源板背面的這顆IC--- SSC9522S 的第一腳!

快查 datasheet 說明是顆LLC Current-Resonant Off-Line Switching Control IC,  可以安排" Brown-in and Brown-out Function" 這是蝦米? 有個應用線路如下

看了半天, datasheet 好像有個重點: (我只是說「好像」唷!)
● When the VSEN pin voltage is more than VSEN(ON) = 1.42 V, the IC starts.
● When the VSEN pin voltage is less than VSEN(OFF) = 1.16 V, the IC stops switching operation.
似乎因為開機時第一支腳 <1.16 V 所以 IC不作動, 摸了它一下改變(增加)了電壓, 也啟動燈管的電源? 那麼線路板上跟第一支腳V(sen)串在一起的R105~R109 (也就是應用線路的R1~R3) 的數值可能有變化, 才導致IC不作動, 燈管不亮對吧? 我真的不知道... 也許這顆IC用久也會老化, 敏感度降低?
我量了一量這五顆1204(1.2M)的電阻, 其實數值都差不多。

不管了, 直接短路一顆看看... 嘿! 開機了!

其實我也擔心這樣亂摸亂搞會不會出事? 連續開機試了六個鐘頭好像很正常。麻煩大家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說真的, 上面很多東西是我不懂亂寫, 還請大家指正。謝謝!

网友:
又摸又敲就能修好電視 你也太神了吧

网友:
你說的那個是重點没錯啦 !

但是............................. 你這樣子做不是很正確 !! (失去了保護作用)

你應該要查出為什麼這裡的電壓會低於 1.16V  ??
如果你測量那些阻值沒變的話 ! 那一定是你的電壓太低了!
依圖來看 PIN 1 上接的 電容 很可疑需要檢查 !!
整流後的電壓是否正常 ?? 太低有可能是 C1 電容問題 !!

网友:
第一隻腳旁的SMD電容C120可能有問題~

网友:
太神了,摸著摸著,就修好了,

网友A:
摸來摸去還不會被電到,真是絕緣體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來摸去還不會被電到,真是絕緣體阿!

沒摸到AC咩......或者是他拿別人的手指摸

网友:
R105~R109 電阻值高 放高壓也容易壞   重新量測 重新焊好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教哦!我會再把 pin 1 端的電阻、電容詳細檢查一下。我不是愛用摸的, 實在是不得已 ... 業餘的只能土法煉鋼呀!

fireway 兄, 您知道c120... 是不是有線路圖呀? 能不能參考參考?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教哦!我會再把 pin 1 端的電阻、電容詳細檢查一下。我不是愛用摸的, 實在是不得已 ... 業餘的 ...

我是看您貼的那張SSC9522S圖~
第一腳有SMD電容跟電阻~
旁邊有寫個C120~

通常有時電容會漏電~

网友:
你都有數據表了,要學會看圖,c120就是你數據圖的c2,維修3部驟,理論,推理,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