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ONEYTEK A830L 更換開關

楼主(2018-10-21):
正面照,這一台已經使用很久了,按開關無反應

拆了它,先脫衣服

把電池,在標韱下,有一顆螺絲

打開

螺絲

就這樣打開了,

東西要收好,不要被飛了,很不好找

有方向的,

想說,拆開清一清說,結果有東西飛了,

只好來去買一顆了,還好電子街有在賣 ,

更換上去,注意方向,要不然又要拆下來,(因為不好拆),在順便清潔,保養一下,當然要上一點 學姐的 接點復合油 EC-420

好開機了

网友:
又是頭好壯壯
繼續服役

网友:
拆這種手持數位電表, PCB 取下時要特別小心 轉盤/接觸銅片/PCB 之間結合關係,
稍不注意接觸銅片就飛出,,, 例如以下這篇橡皮人的悲劇..
PROVA 803 泰儀雙通道電表開關接觸銅片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3807-1-1.html
接下來就悲劇了,不小心把切換開關上的接觸銅片掉了下來.....

網上也是常有接觸銅片掉了找不到飛哪裡去的, 也有找到銅片卻找不固定區的...

网友A:
還以為要換偏光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以為要換偏光模呢?

這方面,我比較沒經驗,等下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