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星 UA40D5550RM液晶電視重覆出現LOGO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8-10-21):
銘牌UA40D5550RM
故障畫面:出現LOGO又馬上熄滅
畫面熄滅
內部機板跟電源版照並且查修電源版跟主機板各部電壓都是正常範圍
主機板照 查修電壓都正常轉向這款K9GAG08UOE-SCB 闪存芯片
K9GAG08UOE-SCBO】闪存芯片,此款IC非常怕高溫 因溫度問題我也造成兩片損壞,所以拆焊要特別小心
使用RT809H進行燒錄
選擇智能識別
燒錄完成
上機測試,完修畫面
因為後面還有3款同樣機板,一樣紅燈閃LOGO不開機,全部進行閃存記憶體的更換測試OK,完修,並且附上軟體因為2.13G容量很大所以進行切割成54個壓縮檔

K9GAG08U0ESCB0@TSOP48_5042.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bEHepjvp

网友A:
謝謝你提供一篇實用維修文,你的附件檔案高達2.2G,直接放在版上非常佔空間,我將它移入N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提供一篇實用維修文,你的附件檔案高達2.2G,直接放在版上非常佔空間,我將它移入NAS。 ...

謝謝 版主 因為我第一篇沒軟體那邊是發錯文 不小心按到 請問能幫我刪除嗎? 以免造成大家困擾

网友:
謝謝大大維修文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很實用的維修文。

网友B:
這個檔案很實用,但卻要有支援的燒錄器才能燒入,老實講為了解決這個毛病叫我去買這一台燒錄器,我還真買不下手(因為有人賣燒好的了),可是如果做維修的要是還沒買燒錄器,這台還真的是可以去敗一台,我到目前為止也才遇上兩台三星這台,所以對我而言檔案很實用但沒得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檔案很實用,但卻要有支援的燒錄器才能燒入,老實講為了解決這個毛病叫我去買這一台燒錄器,我還真買不 ...

hankhu 可以買喔 因為修各一台就回本了,網路上賣IC 也是這樣燒一燒丟上去賣的 只是網路賣的你無法確認是不是正常 比較有爭議 雖然他是強調可以開機,但是這款IC再拆焊的溫度太高就可能故障了,所以可以考慮買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版主 因為我第一篇沒軟體那邊是發錯文 不小心按到 請問能幫我刪除嗎? 以免造成大家困擾 ...

我有刪除了。

楼主: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nkhu 可以買喔 因為修各一台就回本了,網路上賣IC 也是這樣燒一燒丟上去賣的 只是網路賣的你無法確認是 ...

其實是會回本的沒錯,但這種修的量沒有那麼大,再來還有一點就是這顆空白FLASH不好買,對岸賣的有很多是壞區的,也因為如此才會怯步,不然在前兩年我就買了,後來直接跟朋友買燒好的,因為朋友燒的良率很高,再加上朋友都只收本錢當然就更不會有買這台的念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是會回本的沒錯,但這種修的量沒有那麼大,再來還有一點就是這顆空白FLASH不好買,對岸賣的有很多是 ...

RT809H對NAND讀寫已經可以跳過壞塊並重建壞塊表了。

http://www.ifix.net.cn/thread-89330-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H對NAND讀寫已經可以跳過壞塊並重建壞塊表了。

http://www.ifix.net.cn/thread-89330-1-2.html ...

謝謝,這個資訊太棒了,因為沒有買所以就沒有再去注意它的相關資訊了,感謝您提供這個訊息

网友:
感謝非常有用,謝謝

网友D:
請問快閃的座要另外買嗎?還是另購有型號嗎?請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快閃的座要另外買嗎?還是另購有型號嗎?請告知謝謝

淘寶網一堆打RT809H彈跳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